一些关于无线通信的伪科学,欢迎搜集

楼主(2014-11-24):
1,WIFI无线路由器越多,上网越快。
一些大型的餐厅,商场,为了让上网更快,在不同的地段设置了多个无线路由器,但是无线路由器多了不但不会提高网速,反而使网速降低。因为所有的WIFI都工作在同一个频带。如果真的依靠增加无线路由器个数能够增加网速,那么一个无线路由器提供300M的速度,10个就能提供3000M的速度……按照这种说法,就不用再去弄什么GbE,什么下一代通信标准了,只需要把现有的设备叠加,就能实现。

楼主:
2,无线传输超频
nrf2401模块的传输速率为1Mbps,如果两个模块同时对一个模块发数据,就能达到2Mbps。这个是我一个做PC软件的朋友在脑洞大开的时候想到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关于2, 2个发送模块, 2个接收模块, 处理速度足够的话还是可以2Mb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2, 2个发送模块, 2个接收模块, 处理速度足够的话还是可以2Mbps的

关键是那种理论,24l01的物理传输被设定在1Mbps。

网友:
多个网卡还真可以绑定,速度是增加不少,但是路由,不知道

网友:
wifi  14组信道只有三组三个是不冲突的 1 6 11或者 2 7 12或者3 8 13

网友:
现实情况就是4G网络人多时也是非常慢的,还不如2G快、稳定!换了移动4G卡,明显感觉网络确实不咋样了。。。。。

网友B:
1没有错啊, 信号越好速度越快,路由越多,理论上信号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无线传输超频
nrf2401模块的传输速率为1Mbps,如果两个模块同时对一个模块发数据,就能达到2Mbps。这个 ...

2理论上也是没错, hspa+和 LTE CA 不是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没觉得是你的protocol搞不定, 不是理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没有错啊, 信号越好速度越快,路由越多,理论上信号越好。

隐蔽节点你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理论上也是没错, hspa+和 LTE CA 不是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没觉得是你的protocol搞不定, 不是理论不 ...

10个模块对1个模块发数据,能达到10Mbps么?

网友:
我贴一个吧, 手机防辐射贴膜。 理论上能吸收电波, 实际上因为过分吸收而干扰手机天线, 手机因为信号不好自动加大发射功率, 辐射反而更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个模块对1个模块发数据,能达到10Mbps么?

10个模块就意味着总一个模块距离接收端距离近,也就是信号要好,传输速度自然快了。总不会有人傻到把10个模块放在一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蔽节点你造么?

那是你的中继问题,省事不能怨通讯理论。你1不拉网线2没有调整功率,想好哪有怎么容易。

理论上每个坐位下面一个无线,可以达到最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个模块就意味着总一个模块距离接收端距离近,也就是信号要好,传输速度自然快了。总不会有人傻到把10个 ...

那个软件工程师的想法是无线模块传输速度太慢,但是通过模块个数的叠加,把传输速度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2, 2个发送模块, 2个接收模块, 处理速度足够的话还是可以2Mbps的

我说的是两个发送,一个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个模块对1个模块发数据,能达到10Mbps么?

对菜鸟来说,最容易当然10个模块当然对10个模块了, 你的朋友搞什么?

你要2个模块对一个模块提高通信性能, 不是菜鸟能搞定的, 而且2个模块/天线间是有要求的, 比如ecc至少小于0。05, 如果要提高速度,基频需要做处理,也不是这种简单模块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菜鸟来说,最容易当然10个模块当然对10个模块了, 你的朋友搞什么?

你要2个模块对一个模 ...

JAVA编程的,一台主机上面接了1个nrf2401,接收数据。有一个节点采集数据。JAVA工程师提出通过增加采集节点数量来提高数据采集速度。

网友:
当信道占用后,WIFI是不是自动切换信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JAVA编程的,一台主机上面接了1个nrf2401,接收数据。有一个节点采集数据。JAVA工程师提出通过增加采集节 ...

这点倒是不能实现2对1的提高速度。不过2对2可以吧?

实际上也是因为这种模块不能接受基频调制改动, 所以做不到。
有些手机基站能做到2天线mimo,能够提高单接收器手机的接受性能(2g时代的事)。 现在3g,4g都是双天线接收, 能用比较好的调制格式在同样信号强度下加速。

网友D:
WIFI有1 6 11三个完全不重叠信道,理论上3个路由同时覆盖同一个区域可获得3 * 150Mbps = 450Mbps的最大吞吐带宽,再加上定向天线分区覆盖,优化得好的话的确是可以互不干扰地获得最大带宽。
当然你不能天真地认为放10个家用路由器就能获得10倍带宽,但大型覆盖工程确实是这样优化的。

网友:
用多个无线路由是为了使各个区域都有较强的WIFI信号吧,只用一个距离远点信号就很弱了

网友:
无线路由器带多几个电脑就慢了,加一台两台分流,确实能提高上网感受。  当然不是无限加

网友:
采用不同频段的多wifi可以提速吧

网友E:
24l01两个用不用频道也开也提高速度的。

网友F:
原来450m带宽是这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450m带宽是这样来的

完整三天线设备,也就是MIMO 3x3,一对设备就可以450Mbps了。高端路由器加高端网卡,实际能有个三百多吧。
802.11ac的3x3能到1g了

两发一收的有stbc和波束成形能提速,主要通过提高信噪比来实现

网友:
关键是无委会不给力吧?把2~5g全部划给民用,分十个频道,一个带宽0.3g。就按当前这个速度来算,一个频道也的好几个g的带宽。我纯蒙的。不知道为什么民用的带宽都那么窄呢?功率还有限制。大神给讲讲0~10g的这些频率都让谁给用了?

网友:
好像在无委会看来,现在大多数四轴飞行器都是违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有1 6 11三个完全不重叠信道,理论上3个路由同时覆盖同一个区域可获得3 * 150Mbps = 450Mbps的最大吞吐 ...

CSMA有个阈值检测,无线路由器之间拉开距离,每个无线路由器单独用网线连接modem。但是如果是在两个无线路由器之间的地方上网,会很杯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l01两个用不用频道也开也提高速度的。

24l01两个用不同频道错开也提高速度的。

语死早?

网友:
引用 楼主:
CSMA有个阈值检测,无线路由器之间拉开距离,每个无线路由器单独用网线连接modem。但是如果是在两个无线 ...

所以要分区分频,定向天线小功率覆盖。

网友:
可以多个NRF模块同时使用,增加通信距离。

网友:
跟高速公路一样,车道就这么多,车多了,肯定会慢啊,无线频率资源有限了,相同频率冲突,干扰多了,误码多了,自然速率就降低了
我不知道WIFI是不是单工通信,是不是频分多址,还是时分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