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求推荐教程 想用它做串口通信

楼主(2014-11-24):
求大神推荐下C#教程,想用它做串口通信,将下位机的数据通过串口上传,图行显示就这样,嘿嘿 怎样快速入门呢,我会C 嘿嘿

网友A:
去codeproject找,如: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 ... sharp-for-Beginners

网友B: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基础学的C#,也是要用串口,这个很容易弄的,都是控件,拖进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基础学的C#,也是要用串口,这个很容易弄的,都是控件,拖进来就好 ...

是吗,看到这个信心倍增,吼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codeproject找,如: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678025/Serial-Comms-in-Csharp-for-Beginners ...

哥们  谢谢了,能不能推荐一点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codeproject找,如: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678025/Serial-Comms-in-Csharp-for-Beginners ...

网页打开的很慢,全英文的啊

网友:
会用c么用vc++6.0最简单,如果用vs2005以上版本么SerialPort类最简单。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助手,可以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太感谢了  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看呢,平时编写个实用的小上位机啥的,网上找的很多视频都是从神马语法开始的,看着都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  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看呢,平时编写个实用的小上位机啥的,网上找的很多视频都 ...

还不感谢楼主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下载去  嘿嘿

网友D:
我也来点 刚刚下载8楼资料时意外发现的 一个哥们的分享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 ... are#category/type=0
资料更加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点 刚刚下载8楼资料时意外发现的 一个哥们的分享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3928540 ...

这东西是有点多

网友:
正需要那,不错的资料

网友:
没用过C#,准备开始学习学习!~

网友:
2楼是纯装13的,完全不解决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牛逼啊 兄弟

网友E:
.net本身带serialport组件

网友F: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053-1-1.html
这是我结合春风电源写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谢了,刚好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t本身带serialport组件

.net2003不带,.net2005及以上才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  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看呢,平时编写个实用的小上位机啥的,网上找的很多视频都 ...

2块大洋在杜洋工作室的淘宝店买的,哈哈

网友C:
2块大洋在杜洋工作室的淘宝店买的,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块大洋在杜洋工作室的淘宝店买的,哈哈

我给的链接资料很全奥,比你那个还多,无意中看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给的链接资料很全奥,比你那个还多,无意中看到的

貌似下不了啊?大小都是1k?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下不了啊?大小都是1k?

啊?我还真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8053-1-1.html
这是我结合春风电源写的界面

感觉不错,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块大洋在杜洋工作室的淘宝店买的,哈哈

感谢共享,赞一个先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下不了啊?大小都是1k?

文件存在啊!你是不是下载错了

网友:
百度  搜索一大把

网友(2015-01-24):
强人太多了,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点 刚刚下载8楼资料时意外发现的 一个哥们的分享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3928540 ...

怒赞,,资料真的草鸡多。。。

网友:
资料挺多的,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
嘿嘿,正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谢谢,我也需要!!!

网友H:
论坛里不是有用它做了串口调试工具的么 看看不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论坛里不是有用它做了串口调试工具的么 看看不就明白了。

求链接 嘿嘿

网友:
和你一样学习中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4%B8%B2%E5%8F%A3 这个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谢谢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点 刚刚下载8楼资料时意外发现的 一个哥们的分享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3928540 ...

这资料也太多了,找了几个可能会用到的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漂亮,杜洋的东西一般入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codeproject找,如: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les/678025/Serial-Comms-in-Csharp-for-Beginners ...

不错,讲解很详细

网友:
百度下例程一堆,直接上,碰到不懂就百度,这样效率很高哦呵呵

网友:
我现在开始完全转向C++,发现C++才是学C的人应该升级的。

网友:
资料挺多的,想了解一门上位机软件平台,总是坚持不下来

网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namespace SerialEngineLibrary
{
    using System.Security;
    using Microsoft.Win32;
    using System.Diagnostics;
    using System.Threading;
    using System.Security.Permissions;
    using Microsoft.Win32.SafeHandles;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public unsafe sealed class SerialEngine : IDisposable
    {
        public const uint MAXDWORD = 0xFFFFFFFFu;

        public delegate void DataArrivalEventHandler(byte[] data, int count);
        public delegate void EngineEventHandler(EngineEventType ev, object arg);
        public NativeAPI.COMMPROP m_commProp = default(NativeAPI.COMMPROP);

        #region 私有变量。

        private NativeAPI.COMMTIMEOUTS m_timeouts = default(NativeAPI.COMMTIMEOUTS);
        private NativeAPI.DCB m_dcb = default(NativeAPI.DCB);
        private CommEvMask m_commEventMask = CommEvMask.NONE;
        private int m_readBufferSize, m_writeBufferSize;
        private SafeFileHandle m_serialPort = null;
        private bool m_isAsyncMode = false;
        private bool m_keepLooping = false;
        private string m_portName = "COM1";

        #endregion

        #region 构造器。

        public SerialEngine()
        {
            m_dcb.DCBlength = (uint)Marshal.SizeOf(m_dcb);
            this.BaudRate = 9600;
            this.BinaryMode = true;
            this.Parity = ParityValue.NO;
            this.OutxCtsFlow = false;
            this.OutxDsrFlow = false;
            this.DtrControl = DtrControlValue.DISABLE;
            this.DsrSensitivity = false;
            this.TXContinueOnXoff = true;
            this.OutXEnable = false;
            this.InXEnable = false;
            this.ErrorCharEnable = false;
            this.NullDiscarded = false;
            this.RtsControl = RtsControlValue.DISABLE;
            this.AbortOnError = false;
            this.XonLim = 8;
            this.XoffLim = 1000;
            this.ByteSize = 8;
            this.StopBits = StopBitsValue.ONE;
            this.XonChar = (byte)'<';
            this.XoffChar = (byte)'>';
            this.ErrorChar = (byte)'?';
            this.EofChar = (byte)'\n';
            this.EventChar = (byte)'!';
            this.ReadBufferSize = 4096;
            this.WriteBufferSize = 2048;
            this.ReadIntervalTimeout = 30;
            thi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thi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500;
            thi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5;
            thi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0;
            /* 开启9个受支持的串口事件侦测标志 */
            m_commEventMask = (CommEvMask)0x1FFu;
        }

        #endregion

        #region 属性。

        public SafeFileHandle Handle
        {
            get { return m_serialPort; }
        }

        public bool IsOpen
        {
            get
            {
                if (m_serialPort == null)
                {
                    return false;
                }
                if (m_serialPort.IsInvalid)
                {
                    m_serialPort = null;
                    return false;
                }
                if (m_serialPort.IsClosed)
                {
                    m_serialPort = null;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public bool IsAsyncMode
        {
            get { return m_isAsyncMode; }
        }

        public CommEvMask EventMask
        {
            get { return m_commEventMask; }
            set { m_commEventMask = value; }
        }

        public int ReadBufferSize
        {
            get { return m_readBufferSize; }
            set { m_readBufferSize = value; }
        }

        public int WriteBufferSize
        {
            get { return m_writeBufferSize; }
            set { m_writeBufferSize = value; }
        }

        public string PortName
        {
            get { return m_portName; }
            set
            {
                m_portName = value;
            }
        }

        public uint BaudRate
        {
            get { return m_dcb.BaudRate; }
            set
            {
                m_dcb.BaudRate = value;
                if (IsOpen)
                {
                    if (!NativeAPI.SetCommState(m_serialPort, ref m_dcb))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波特率设置失败");
                    }
                }
            }
        }

        public bool BinaryMode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Binary,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Binary,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ParityValue Parity
        {
            get { return (ParityValue)m_dcb.Parity; }
            set
            {
                m_dcb.Parity = (byte)value;
                if (value == ParityValue.NO)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Parity, 1, 0u);
                }
                else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Parity, 1, 1u);
                }
            }
        }

        public bool OutxCtsFlow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OutxCtsFlow,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OutxCtsFlow,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bool OutxDsrFlow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OutxDsrFlow,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OutxDsrFlow,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DtrControlValue DtrControl
        {
            get { return (DtrControlValue)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DtrControl, 2);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DtrControl, 2, (uint)value); }
        }

        public bool DsrSensitivity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DsrSensitivity,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DsrSensitivity,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bool TXContinueOnXoff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TXContinueOnXoff,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TXContinueOnXoff,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bool OutXEnable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OutX,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OutX,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bool InXEnable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InX,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InX,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bool ErrorCharEnable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ErrorChar,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ErrorChar,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bool NullDiscarded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Null,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Null,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RtsControlValue RtsControl
        {
            get { return (RtsControlValue)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RtsControl, 2);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RtsControl, 2, (uint)value); }
        }

        public bool AbortOnError
        {
            get { return (m_dcb.GetFlag(NativeAPI.DcbFlags.fAbortOnError, 1) != 0); }
            set { m_dcb.SetFlag(NativeAPI.DcbFlags.fAbortOnError, 1, value ? 1u : 0u); }
        }

        public ushort XonLim
        {
            get { return m_dcb.XonLim; }
            set { m_dcb.XonLim = value; }
        }

        public ushort XoffLim
        {
            get { return m_dcb.XoffLim; }
            set { m_dcb.XoffLim = value; }
        }

        public byte ByteSize
        {
            get { return m_dcb.ByteSize; }
            set { m_dcb.ByteSize = value; }
        }

        public StopBitsValue StopBits
        {
            get { return (StopBitsValue)m_dcb.StopBits; }
            set { m_dcb.StopBits = (byte)value; }
        }

        public byte XonChar
        {
            get { return m_dcb.XonChar; }
            set { m_dcb.XonChar = value; }
        }

        public byte XoffChar
        {
            get { return m_dcb.XoffChar; }
            set { m_dcb.XoffChar = value; }
        }

        public byte ErrorChar
        {
            get { return m_dcb.ErrorChar; }
            set { m_dcb.ErrorChar = value; }
        }

        public byte EofChar
        {
            get { return m_dcb.EofChar; }
            set { m_dcb.EofChar = value; }
        }

        public byte EventChar
        {
            get { return m_dcb.EvtChar; }
            set { m_dcb.EvtChar = value; }
        }

        public uint ReadIntervalTimeout
        {
            get { return m_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set { m_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value; }
        }
        public uint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get { return m_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set { m_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value; }
        }
        public uint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get { return m_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set { m_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value; }
        }
        public uint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get { return m_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set { m_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value; }
        }
        public uint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get { return m_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set { m_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value; }
        }

        #endregion

        #region 事件。

        public event DataArrivalEventHandler DataArrivalEvent;
        public event EngineEventHandler EngineEvent;

        #endregion

        #region 基本操作方法。

        public void Close()
        {
            m_keepLooping = false;
            if (IsOpen)
            {
                /* 使WaitCommEvent立即返回,用于通知CommEventMonitor线程 */
                NativeAPI.SetCommMask(m_serialPort, 0);
                /* 使重叠IO立即结束,用于通知BackgroundDataReceiver线程 */
                DiscardAllBuffers();
                /* 关闭端口的设备句柄 */
                m_serialPort.Close();
                m_serialPort = null;
            }
        }

        private void Dispose(bool explicitDisposing)
        {
            Close();
            if (explicitDisposing)
            {
                GC.SuppressFinalize(this);
            }
        }

        public void Dispose()
        {
            Dispose(true);
        }

        ~SerialEngine()
        {
            Dispose(false);
        }

        public bool DiscardInBuffer()
        {
            return NativeAPI.PurgeComm(m_serialPort, (NativeAPI.PurgeValue.RXABORT | NativeAPI.PurgeValue.RXCLEAR));
        }

        public bool DiscardOutBuffer()
        {
            return NativeAPI.PurgeComm(m_serialPort, (NativeAPI.PurgeValue.TXABORT | NativeAPI.PurgeValue.TXCLEAR));
        }

        public bool DiscardAllBuffers()
        {
            NativeAPI.PurgeValue flags = 0;
            flags |= (NativeAPI.PurgeValue.RXABORT | NativeAPI.PurgeValue.RXCLEAR);
            flags |= (NativeAPI.PurgeValue.TXABORT | NativeAPI.PurgeValue.TXCLEAR);
            return NativeAPI.PurgeComm(m_serialPort, flags);
        }

        public bool TransmitCommChar(byte c)
        {
            return NativeAPI.TransmitCommChar(m_serialPort, c);
        }

        public bool SetCommMask(CommEvMask mask)
        {
            m_commEventMask = mask;
            return NativeAPI.SetCommMask(m_serialPort, m_commEventMask);
        }

        public bool ClearCommError(ref CommErrors errors, ref COMSTAT stat)
        {
            if (m_serialPort == null)
            {
                return false;
            }
            return NativeAPI.ClearCommError(m_serialPort, out errors, out stat);
        }

        public bool GetCommModemStatus(ref ModemStats stat)
        {
            if (m_serialPort == null)
            {
                return false;
            }
            return NativeAPI.GetCommModemStatus(m_serialPort, out stat);
        }

        public bool EscapeCommFunction(CommEscape cmd)
        {
            return NativeAPI.EscapeCommFunction(m_serialPort, cmd);
        }

        public bool CommBreakControl(bool setBreak)
        {
            if (setBreak)
            {
                return NativeAPI.SetCommBreak(m_serialPort);
            }
            return NativeAPI.ClearCommBreak(m_serialPort);
        }

        #endregion

        #region 主体功能方法。

        public void Open(bool isAsyncMode)
        {
            if (string.IsNullOrEmpty(m_portName) || !m_portName.StartsWith("COM",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端口名称不对");
            }
            if (IsOpen)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端口已经打开");
            }
            SafeFileHandle _handle = NativeAPI.CreateFile(@"\\." + m_portName,
                (NativeAPI.GENERIC_READ | NativeAPI.GENERIC_WRITE), NativeAPI.FileShare.None, IntPtr.Zero,
                NativeAPI.FileMode.OpenExisting, NativeAPI.FILE_FLAG_OVERLAPPED, IntPtr.Zero);
            if (_handle.IsInvalid)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无法打开端口");
            }
            try
            {
                int fileType = NativeAPI.GetFileType(_handle);
                if ((NativeAPI.FILE_TYPE_CHAR != fileType) && (NativeAPI.FILE_TYPE_UNKNOWN != fileType))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打开的端口不受支持");
                }
                this.m_serialPort = _handle; /* 端口的文件句柄保存到私有字段,就靠它来操作硬件的 */
                if (!NativeAPI.SetupComm(m_serialPort, m_readBufferSize, m_writeBufferSize))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缓冲区容量设置失败");
                }
                ModemStats modemStat = 0;
                NativeAPI.COMMPROP commProp = new NativeAPI.COMMPROP();
                commProp.wPacketLength = (ushort)Marshal.SizeOf(commProp);
                bool b1 = NativeAPI.GetCommProperties(m_serialPort, ref commProp);
                if ((!b1) || (commProp.wPacketLength != Marshal.SizeOf(commProp)))
                {
                    if (commProp.wPacketLength == 0)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COMMPROP长度错误");
                    }
                    IntPtr packet = Marshal.AllocHGlobal(commProp.wPacketLength);
                    try
                    {
                        Marshal.StructureToPtr(commProp, packet, false/* packet为新分配内存块,所以fDeleteOld为false即可 */);
                        b1 = NativeAPI.GetCommProperties(m_serialPort, packet);
                        Marshal.PtrToStructure(packet, commProp);
                    }
                    finally
                    {
                        /* 无论如何别忘了释放非托管内存 */
                        Marshal.FreeHGlobal(packet);
                    }
                }
                bool b2 = NativeAPI.GetCommModemStatus(m_serialPort, out modemStat);
                if ((!b1) || (!b2))
                {
                    int errorCode = Marshal.GetLastWin32Error();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端口功能不全:" + errorCode.ToString());
                }
                if ((commProp.dwMaxBaud & SettableBauds.BAUD_USER) == 0)
                {
                    /* 波特率不能用户自定义,只能采用预定义的值,则检查取值是否正确 */
                    if (!CheckBaudSettable(ref commProp, this.BaudRate))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波特率不受支持");
                    }
                }
                this.m_commProp = commProp; /* 将端口设备性能数据保存起来备用 */
                if (!NativeAPI.SetCommState(m_serialPort, ref m_dcb))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端口配置失败");
                }
                if (!NativeAPI.SetCommTimeouts(m_serialPort, ref m_timeouts))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超时设置失败");
                }
                if (!NativeAPI.SetCommMask(m_serialPort, m_commEventMask))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事件侦听标志设置失败");
                }
                this.m_keepLooping = true;  /* 事件检测线程和后台接收线程循环标志 */
                this.m_isAsyncMode = isAsyncMode;
                if (this.m_isAsyncMode)
                {
                    /* 如果是异步模式,就创建后台读取线程 */
                    AutoResetEvent m_rxReady = new AutoResetEvent(false);
                    ThreadPool.QueueUserWorkItem(new WaitCallback(BackgroundDataReceiver), m_rxReady);
                    m_rxReady.WaitOne();
                    m_rxReady.Close();
                }
                /* 创建串口事件侦听线程,捕捉串口事件 */
                AutoResetEvent m_evReady = new AutoResetEvent(false);
                ThreadPool.QueueUserWorkItem(new WaitCallback(CommEventMonitor), m_evReady);
                m_evReady.WaitOne();
                m_evReady.Close();
            }
            catch
            {
                m_keepLooping = false;
                m_serialPort = null;
                _handle.Close();
                throw;
            }
        }

        private int WriteFileInternal(byte* pbuf, int num, ref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ov)
        {
            int numBytesWrite = 0;
            if (NativeAPI.WriteFile(m_serialPort, pbuf, num, out numBytesWrite, ref ov) == 0)
            {
                int iResult = Marshal.GetLastWin32Error();
                if (iResult != NativeAPI.ERROR_IO_PENDING)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WIN32ERROR=" + iResult.ToString());
                }
                if (!NativeAPI.GetOverlappedResult(m_serialPort, ref ov, out numBytesWrite, true))
                {
                    iResult = Marshal.GetLastWin32Error();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WIN32ERROR=" + iResult.ToString());
                }
            }
            return numBytesWrite;
        }

        public void SendData(byte[] data, int index, int count)
        {
            ManualResetEvent mev = new ManualResetEvent(false);
            try
            {
                SendData(data, index, count, mev);
            }
            catch
            {
                throw;
            }
            finally
            {
                mev.Close();
            }
        }

        public void SendData(byte[] data, int index, int count, WaitHandle waitObj)
        {
            if (!IsOpen)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端口未打开不能发送数据");
            }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ovl = new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GCHandle objPin = GCHandle.Alloc(waitObj);
            try
            {
                ovl.EventHandle = waitObj.SafeWaitHandle.DangerousGetHandle();
                fixed (byte* pdata = &data[index])
                {
                    WriteFileInternal(pdata, count, ref ovl);
                }
            }
            catch
            {
                throw;
            }
            finally
            {
                objPin.Free();
            }
        }

        private int ReadFileInternal(byte* pbuf, int num, ref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ov)
        {
            int numBytesRead = 0;
            if (NativeAPI.ReadFile(m_serialPort, pbuf, num, out numBytesRead, ref ov) == 0)
            {
                int iResult = Marshal.GetLastWin32Error();
                if (iResult != NativeAPI.ERROR_IO_PENDING)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WIN32ERROR=" + iResult.ToString());
                }
                if (!NativeAPI.GetOverlappedResult(m_serialPort, ref ov, out numBytesRead, true))
                {
                    iResult = Marshal.GetLastWin32Error();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WIN32ERROR=" + iResult.ToString());
                }
            }
            return numBytesRead;
        }

        public int ReadData(byte[] data, int index, int num)
        {
            ManualResetEvent mev = new ManualResetEvent(false);
            try
            {
                return ReadData(data, index, num, mev);
            }
            catch
            {
                throw;
            }
            finally
            {
                mev.Close();
            }
        }

        public int ReadData(byte[] data, int index, int num, WaitHandle waitObj)
        {
            if (IsAsyncMode)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异步模式端口不能同步操作");
            }
            if (!IsOpen)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端口未打开不能读取数据");
            }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ovl = new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GCHandle objPin = GCHandle.Alloc(waitObj);
            int numBytesRead = 0;
            try
            {
                ovl.EventHandle = waitObj.SafeWaitHandle.DangerousGetHandle();
                fixed (byte* pbuf = &data[index])
                {
                    numBytesRead = ReadFileInternal(pbuf, num, ref ovl);
                }
            }
            catch
            {
                throw;
            }
            finally
            {
                objPin.Free();
            }
            return numBytesRead;
        }

        private void BackgroundDataReceiver(object state)
        {
            AutoResetEvent readyEvent = state as AutoResetEvent;
            byte[] rxBuffer = new byte[2048];

            readyEvent.Set();
            readyEvent = null;

            Thread.CurrentThread.Priority = ThreadPriority.AboveNormal;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ovl = new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ManualResetEvent mev = new ManualResetEvent(false);
            ovl.EventHandle = mev.SafeWaitHandle.DangerousGetHandle();

        __loop:
            try
            {
                while (m_keepLooping)
                {
                    int numBytesRead = 0;
                    fixed (byte* pbuf = rxBuffer)
                    {
                        numBytesRead = ReadFileInternal(pbuf, rxBuffer.Length, ref ovl);
                    }
                    if (m_keepLooping)
                    {
                        // 不管有没有收到数据,都回调数据到达函数,这个特性很有用!
                        if (DataArrivalEvent != null)
                        {
                            DataArrivalEvent(rxBuffer, numBytesRead);
                        }
                    }
                }
            }
            catch (ThreadAbortException)
            {
                Thread.ResetAbort();
            }
            catch (Exception ex)
            {
                if (m_keepLooping)
                {
                    if (EngineEvent != null)
                    {
                        EngineEvent(EngineEventType.EngineReadError, ex.Message);
                    }
                    if (IsOpen)
                    {
                        Thread.Sleep(10);
                        goto __loop;
                    }
                }
            }
            mev.Close();
        }

        private void CommEventMonitor(object state)
        {
            AutoResetEvent readyEvent = state as AutoResetEvent;
            readyEvent.Set();
            readyEvent = null;

            Thread.CurrentThread.Priority = ThreadPriority.AboveNormal;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ovl = new NativeAPI.NativeOverlapped();
            ManualResetEvent mev = new ManualResetEvent(false);
            ovl.EventHandle = mev.SafeWaitHandle.DangerousGetHandle();

        __loop:
            try
            {
                while (m_keepLooping)
                {
                    CommEvMask evMask = CommEvMask.NONE;
                    if (!NativeAPI.WaitCommEvent(m_serialPort, out evMask, ref ovl))
                    {
                        int iResult = Marshal.GetLastWin32Error();
                        if (iResult != NativeAPI.ERROR_IO_PENDING)
                        {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WIN32ERROR=" + iResult.ToString());
                        }
                        if (!NativeAPI.GetOverlappedResult(m_serialPort, ref ovl, out iResult, true))
                        {
                            iResult = Marshal.GetLastWin32Error();
                            throw new ApplicationException("WIN32ERROR=" + iResult.ToString());
                        }
                    }
                    if (m_keepLooping)
                    {
                        // 发送侦测到的端口事件。
                        if (EngineEvent != null)
                        {
                            EngineEvent(EngineEventType.CommEventNormal, evMask);
                        }
                    }
                }
            }
            catch (ThreadAbortException)
            {
                Thread.ResetAbort();
            }
            catch (Exception ex)
            {
                if (m_keepLooping)
                {
                    if (EngineEvent != null)
                    {
                        EngineEvent(EngineEventType.EngineEventError, ex.Message);
                    }
                    if (IsOpen)
                    {
                        Thread.Sleep(10);
                        goto __loop;
                    }
                }
            }
            mev.Close();
        }

        public bool DefaultEngineEventCallback(EngineEventType ev, object arg)
        {
            CommEvMask commEvent;
            switch (ev)
            {
                case EngineEventType.EngineEventError:
                case EngineEventType.EngineReadError:
                    if (arg != null)
                    {
                        string msg = arg as string;
                        if (msg.StartsWith("WIN32ERROR="))
                        {
                            int lastErr = Convert.ToInt32(msg.Substring(11));
                            if (lastErr == NativeAPI.ERROR_ACCESS_DENIED)
                            {
                                this.Close();
                                return true;
                            }
                            if (lastErr == NativeAPI.ERROR_INVALID_HANDLE)
                            {
                                this.Close();
                                return true;
                            }
                        }
                    }
                    break;
                case EngineEventType.CommEventNormal:
                    commEvent = (CommEvMask)arg;
                    if ((commEvent & CommEvMask.ERR) != 0)
                    {
                        CommErrors errors;
                        if (NativeAPI.ClearCommError(m_serialPort, out errors, IntPtr.Zero))
                        {
                            return true;
                        }
                    }
                    break;
            }
            return false;
        }

        #endregion

        #region 辅助工具。

        public readonly static PortNameComparer pnc = new PortNameComparer();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PortNames()
        {
            RegistryKey localMachine = null;
            RegistryKey serialInfoKey = null;
            List<string> portNames = new List<string>();
            new RegistryPermission(RegistryPermissionAccess.Read,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Assert();
            try
            {
                localMachine = Registry.LocalMachine;
                serialInfoKey = localMachine.OpenSubKey(@"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 false);
                if (serialInfoKey != null)
                {
                    string[] valueNames = serialInfoKey.GetValueNames();
                    for (int i = 0; i < valueNames.Length; i++)
                    {
                        string name = (string)serialInfoKey.GetValue(valueNames[i]);
                        if (name.StartsWith("COM", StringComparison.OrdinalIgnoreCase))
                        {
                            portNames.Add(name);
                        }
                    }
                }
            }
            finally
            {
                if (localMachine != null)
                {
                    localMachine.Close();
                }
                if (serialInfoKey != null)
                {
                    serialInfoKey.Close();
                }
                CodeAccessPermission.RevertAssert();
            }
            if (portNames.Count > 1)
            {
                portNames.Sort(pnc);
            }
            return portNames.ToArray();
        }

        public static bool CheckBaudSettable(ref NativeAPI.COMMPROP prop, uint baud)
        {
            if ((prop.dwSettableBaud & SettableBauds.BAUD_USER) != 0)
            {
                return true;
            }
            uint settableBits = (uint)prop.dwSettableBaud;
            for (int i = 0; i < SettableBaudTable.Length; i++)
            {
                if ((settableBits & (1u << i)) != 0)
                {
                    uint allowed = SettableBaudTable[i];
                    if ((baud > (allowed - 3)) && (baud < (allowed + 3)))
                    {
                        return true;
                    }
                }
            }
            return false;
        }

        public readonly static uint[] SettableBaudTable = new uint[19]
        {
            75,
            110,
            134,
            150,
            300,
            600,
            1200,
            1800,
            2400,
            4800,
            7200,
            9600,
            14400,
            19200,
            38400,
            56000,
            128000,
            115200,
            57600,
        };

        #endregion
    }

    #region 串口名称排序比较器。

    public class PortNameComparer : IComparer<string>
    {
        public int Compare(string x, string y)
        {
            int ix = Convert.ToInt32(x.Substring(3));
            int iy = Convert.ToInt32(y.Substring(3));
            return (ix - iy);
        }
    }

    #endregion

    #region 枚举类型。

    public enum ParityValue : byte
    {
        /// <summary>
        /// 无奇偶校验
        /// </summary>
        NO = 0,
        /// <summary>
        /// 奇校验
        /// </summary>
        ODD = 1,
        /// <summary>
        /// 偶校验
        /// </summary>
        EVEN = 2,
        /// <summary>
        /// Mark parity
        /// </summary>
        MARK = 3,
        /// <summary>
        /// Space parity
        /// </summary>
        SPACE = 4,
    }

    public enum StopBitsValue : byte
    {
        /// <summary>
        /// 1 stop bit
        /// </summary>
        ONE = 0,
        /// <summary>
        /// 1.5 stop bits
        /// </summary>
        ONE5 = 1,
        /// <summary>
        /// 2 stop bits
        /// </summary>
        TWO = 2,
    }

    public enum DtrControlValue
    {
        DISABLE = 0,
        ENABLE = 1,
        HANDSHAKE = 2,
    }

    public enum RtsControlValue
    {
        DISABLE = 0,
        ENABLE = 1,
        HANDSHAKE = 2,
        TOGGLE = 3,
    }

    [Flags]
    public enum CommEvMask : uint
    {
        NONE = 0,
        BREAK = 0x0040,
        CTS = 0x0008,
        DSR = 0x0010,
        ERR = 0x0080,
        RING = 0x0100,
        RLSD = 0x0020,
        RXCHAR = 0x0001,
        RXFLAG = 0x0002,
        TXEMPTY = 0x0004,
    }

    [Flags]
    public enum ModemStats : uint
    {
        CTS_ON = 0x0010,
        DSR_ON = 0x0020,
        RING_ON = 0x0040,
        RLSD_ON = 0x0080,
    }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struct COMSTAT
    {
        public uint Flags;
        public uint cbInQue;
        public uint cbOutQue;

        public bool GetFlag(COMSTATFlags shift)
        {
            int nshift = (int)shift;
            return ((Flags & (1u << nshift)) != 0u);
        }

        public void SetFlag(COMSTATFlags shift, bool stat)
        {
            int nshift = (int)shift;
            if (stat)
            {
                Flags |= (1u << nshift);
            }
            else
            {
                Flags &= ~(1u << nshift);
            }
        }
    }

    public enum COMSTATFlags : int
    {
        fCtsHold = 0,
        fDsrHold = 1,
        fRlsdHold = 2,
        fXoffHold = 3,
        fXoffSent = 4,
        fEof = 5,
        fTxim = 6,
    }

    [Flags]
    public enum CommErrors : uint
    {
        NONE = 0,
        RXOVER = 1,
        OVERRUN = 2,
        RXPARITY = 4,
        FRAME = 8,
        BREAK = 16,
    }

    public enum CommEscape : uint
    {
        CLRBREAK = 9,
        CLRDTR = 6,
        CLRRTS = 4,
        SETBREAK = 8,
        SETDTR = 5,
        SETRTS = 3,
        SETXOFF = 1,
        SETXON = 2,
    }

    public enum EngineEventType
    {
        None = 0,
        CommEventNormal,
        EngineReadError,
        EngineEventError,

    }

    public enum BaudRateValue : uint
    {
        CBR_110 = 110,
        CBR_300 = 300,
        CBR_600 = 600,
        CBR_1200 = 1200,
        CBR_2400 = 2400,
        CBR_4800 = 4800,
        CBR_9600 = 9600,
        CBR_14400 = 14400,
        CBR_19200 = 19200,
        CBR_38400 = 38400,
        CBR_57600 = 57600,
        CBR_115200 = 115200,
        CBR_128000 = 128000,
        CBR_256000 = 256000,
    }

    [Flags]
    public enum SettableBauds : uint
    {
        BAUD_075 = 0x00000001,
        BAUD_110 = 0x00000002,
        BAUD_134_5 = 0x00000004,
        BAUD_150 = 0x00000008,
        BAUD_300 = 0x00000010,
        BAUD_600 = 0x00000020,
        BAUD_1200 = 0x00000040,
        BAUD_1800 = 0x00000080,
        BAUD_2400 = 0x00000100,
        BAUD_4800 = 0x00000200,
        BAUD_7200 = 0x00000400,
        BAUD_9600 = 0x00000800,
        BAUD_14400 = 0x00001000,
        BAUD_19200 = 0x00002000,
        BAUD_38400 = 0x00004000,
        BAUD_56K = 0x00008000,
        BAUD_57600 = 0x00040000,
        BAUD_115200 = 0x00020000,
        BAUD_128K = 0x00010000,
        BAUD_USER = 0x10000000,
    }

    public enum ProvSubType : uint
    {
        PST_FAX = 0x00000021,
        PST_LAT = 0x00000101,
        PST_MODEM = 0x00000006,
        PST_NETWORK_BRIDGE = 0x00000100,
        PST_PARALLELPORT = 0x00000002,
        PST_RS232 = 0x00000001,
        PST_RS422 = 0x00000003,
        PST_RS423 = 0x00000004,
        PST_RS449 = 0x00000005,
        PST_SCANNER = 0x00000022,
        PST_TCPIP_TELNET = 0x00000102,
        PST_UNSPECIFIED = 0x00000000,
        PST_X25 = 0x00000103,
    }

    [Flags]
    public enum ProvCapabilities : uint
    {
        PCF_16BITMODE = 0x0200,
        PCF_DTRDSR = 0x0001,
        PCF_INTTIMEOUTS = 0x0080,
        PCF_PARITY_CHECK = 0x0008,
        PCF_RLSD = 0x0004,
        PCF_RTSCTS = 0x0002,
        PCF_SETXCHAR = 0x0020,
        PCF_SPECIALCHARS = 0x0100,
        PCF_TOTALTIMEOUTS = 0x0040,
        PCF_XONXOFF = 0x0010,
    }

    [Flags]
    public enum SettableParams : uint
    {
        SP_BAUD = 0x0002,
        SP_DATABITS = 0x0004,
        SP_HANDSHAKING = 0x0010,
        SP_PARITY = 0x0001,
        SP_PARITY_CHECK = 0x0020,
        SP_RLSD = 0x0040,
        SP_STOPBITS = 0x0008,
    }

    [Flags]
    public enum SettableData : ushort
    {
        DATABITS_5 = 0x0001,
        DATABITS_6 = 0x0002,
        DATABITS_7 = 0x0004,
        DATABITS_8 = 0x0008,
        DATABITS_16 = 0x0010,
        DATABITS_16X = 0x0020,
    }

    [Flags]
    public enum SettableStopParity : ushort
    {
        STOPBITS_10 = 0x0001,
        STOPBITS_15 = 0x0002,
        STOPBITS_20 = 0x0004,
        PARITY_NONE = 0x0100,
        PARITY_ODD = 0x0200,
        PARITY_EVEN = 0x0400,
        PARITY_MARK = 0x0800,
        PARITY_SPACE = 0x1000,
    }

    #endregion
}

网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Text;

namespace SerialEngineLibrary
{
    using System.Security.Permissions;
    using Microsoft.Win32.SafeHandles;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using System.Runtime.ConstrainedExecution;

    public unsafe class NativeAPI
    {
        #region 常数。

        public const uint FILE_FLAG_OVERLAPPED = 0x40000000u;

        public const uint GENERIC_READ = 0x80000000u;

        public const uint GENERIC_WRITE = 0x40000000u;

        public const int ERROR_OPERATION_ABORTED = 995;

        public const int ERROR_ACCESS_DENIED = 5;

        public const int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 87;

        public const int ERROR_INVALID_HANDLE = 6;

        public const int ERROR_IO_INCOMPLETE = 996;

        public const int ERROR_IO_PENDING = 997;

        public const int ERROR_GEN_FAILURE = 31;

        public const int FILE_TYPE_CHAR = 2;

        public const int FILE_TYPE_UNKNOWN = 0;

        #endregion

        #region 结构体。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struct DCB
        {
            public uint DCBlength;
            public uint BaudRate;
            public uint Flags;
            public ushort wReserved;
            public ushort XonLim;
            public ushort XoffLim;
            public byte ByteSize;
            public byte Parity;
            public byte StopBits;
            public byte XonChar;
            public byte XoffChar;
            public byte ErrorChar;
            public byte EofChar;
            public byte EvtChar;
            public ushort wReserved1;

            public void SetFlag(DcbFlags shift, int width, uint val)
            {
                int nshift = (int)shift;
                uint mask;
                if (width >= 32)
                {
                    mask = 0xffffffffu;
                }
                else
                {
                    mask = ((1u << width) - 1);
                }
                mask <<= nshift;
                val <<= nshift;
                uint flags = Flags;
                flags &= ~mask;
                flags |= (val & mask);
                Flags = flags;
            }

            public uint GetFlag(DcbFlags shift, int width)
            {
                int nshift = (int)shift;
                uint mask;
                if (width >= 32)
                {
                    mask = 0xffffffffu;
                }
                else
                {
                    mask = ((1u << width) - 1);
                }
                uint flags = Flags;
                return ((flags >> nshift) & mask);
            }
        }

        public enum DcbFlags : int
        {
            fBinary = 0,
            fParity = 1,
            fOutxCtsFlow = 2,
            fOutxDsrFlow = 3,
            fDtrControl = 4,
            fDsrSensitivity = 6,
            fTXContinueOnXoff = 7,
            fOutX = 8,
            fInX = 9,
            fErrorChar = 10,
            fNull = 11,
            fRtsControl = 12,
            fAbortOnError = 14,
            fDummy2 = 15,
        }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struct COMMPROP
        {
            public ushort wPacketLength;
            public ushort wPacketVersion;
            public uint dwServiceMask;
            public uint dwReserved1;
            public uint dwMaxTxQueue;
            public uint dwMaxRxQueue;
            public SettableBauds dwMaxBaud;
            public ProvSubType dwProvSubType;
            public ProvCapabilities dwProvCapabilities;
            public SettableParams dwSettableParams;
            public SettableBauds dwSettableBaud;
            public SettableData wSettableData;
            public SettableStopParity wSettableStopParity;
            public uint dwCurrentTxQueue;
            public uint dwCurrentRxQueue;
            public uint dwProvSpec1;
            public uint dwProvSpec2;
            public char wcProvChar;
        }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struct COMMTIMEOUTS
        {
            public uint ReadIntervalTimeout;
            public uint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public uint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public uint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public uint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ComVisible(true)]
        public struct NativeOverlapped
        {
            public IntPtr publicLow;
            public IntPtr publicHigh;
            public int OffsetLow;
            public int OffsetHigh;
            public IntPtr EventHandle;
        }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class SECURITY_ATTRIBUTES
        {
            public int nLength;
            public byte* pSecurityDescriptor = null;
            public int bInheritHandle;
        }

        public enum FileShare : uint
        {
            Delete = 4,
            Inheritable = 0x10,
            None = 0,
            Read = 1,
            ReadWrite = 3,
            Write = 2
        }

        public enum FileMode : uint
        {
            Append = 6,
            CreateAlways = 2,
            CreateNew = 1,
            OpenExisting = 3,
            OpenOrCreate = 4,
            Truncate = 5
        }

        [Flags]
        public enum PurgeValue: uint
        {
            NONE = 0,
            TXABORT = 1,
            RXABORT = 2,
            TXCLEAR = 4,
            RXCLEAR = 8,
        }

        #endregion

        #region 方法。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GetCommState(SafeFileHandle hFile, ref DCB lpDCB);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SetCommState(SafeFileHandle hFile, ref DCB lpDCB);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ClearCommBreak(SafeFileHandle hFile);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SetCommBreak(SafeFileHandle hFile);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ClearCommError(SafeFileHandle hFile, out CommErrors lpErrors, out COMSTAT lpStat);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ClearCommError(SafeFileHandle hFile, out CommErrors lpErrors, IntPtr lpStat);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EscapeCommFunction(SafeFileHandle hFile, CommEscape dwFunc);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FlushFileBuffers(SafeFileHandle hFile);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GetCommMask(SafeFileHandle hFile, out CommEvMask lpEvtMask);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SetCommMask(SafeFileHandle hFile, CommEvMask dwEvtMask);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GetCommModemStatus(SafeFileHandle hFile, out ModemStats lpModemStat);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GetCommProperties(SafeFileHandle hFile, ref COMMPROP lpCommProp);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GetCommProperties(SafeFileHandle hFile, IntPtr lpCommProp);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GetFileSize(SafeFileHandle hFile, out int highSize);
        [DllImport("kernel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GetFileType(SafeFileHandle handle);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GetWindowsDirectory(StringBuilder sb, int length);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GetCommTimeouts(SafeFileHandle hFile, ref COMMTIMEOUTS lpCommTimeouts);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SetCommTimeouts(SafeFileHandle hFile, ref COMMTIMEOUTS lpCommTimeouts);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PurgeComm(SafeFileHandle hFile, PurgeValue dwFlags);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SetupComm(SafeFileHandle hFile, int dwInQueue, int dwOutQueue);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TransmitCommChar(SafeFileHandle hFile, byte cChar);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nsafe bool WaitCommEvent(SafeFileHandle hFile, out CommEvMask lpEvtMask, ref NativeOverlapped lpOverlapped);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nsafe int ReadFile(SafeFileHandle handle, byte* bytes, int numBytesToRead, IntPtr numBytesRead, ref NativeOverlapped lpOverlapped);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nsafe int ReadFile(SafeFileHandle handle, byte* bytes, int numBytesToRead, out int numBytesRead, ref NativeOverlapped overlapped);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nsafe int WriteFile(SafeFileHandle handle, byte* bytes, int numBytesToWrite, IntPtr numBytesWritten, ref NativeOverlapped lpOverlapped);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nsafe int WriteFile(SafeFileHandle handle, byte* bytes, int numBytesToWrite, out int numBytesWritten, ref NativeOverlapped lpOverlapped);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SafeFileHandle CreateFile(string lpFileName, uint dwDesiredAccess, FileShare dwShareMode, IntPtr securityAttrs, FileMode dwCreationDisposition, uint dwFlagsAndAttributes, IntPtr hTemplateFile);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SafeHandleZeroOrMinusOneIsInvalid CreateFileMapping(IntPtr hFile, SECURITY_ATTRIBUTES lpFileMappingAttributes, int flProtect, int dwMaximumSizeHigh, int dwMaximumSizeLow, string lpName);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MapViewOfFile(SafeHandleZeroOrMinusOneIsInvalid handle, uint dwDesiredAccess, uint dwFileOffsetHigh, uint dwFileOffsetLow, UIntPtr dwNumerOfBytesToMap);
        [ReliabilityContract(Consistency.WillNotCorruptState, Cer.Success), DllImport("kernel32.dll",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UnmapViewOfFile(IntPtr lpBaseAddress);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lstrcpy(IntPtr dst, string src);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lstrcpy(StringBuilder dst, IntPtr src);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lstrlen(sbyte[] ptr);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lstrlen(IntPtr ptr);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lstrlenA(IntPtr ptr);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Unicod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lstrlenW(IntPtr ptr);

        [DllImport("ole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CoTaskMemAlloc(int cb);
        [DllImport("ole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CoTaskMemFree(IntPtr ptr);
        [DllImport("ole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CoTaskMemRealloc(IntPtr pv, int cb);

        [ReliabilityContract(Consistency.WillNotCorruptState, Cer.MayFail),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LocalAlloc(int flags, IntPtr countOfBytes);
        [DllImport("kernel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LocalReAlloc(IntPtr handle, IntPtr sizetcbBytes, int uFlags);
        [ReliabilityContract(Consistency.WillNotCorruptState, Cer.Success),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LocalFree(IntPtr handle);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Ptr GetCurrentProcess();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int GetCurrentProcessId();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int WaitForMultipleObjects(uint nCount, IntPtr[] handles, bool bWaitAll, uint dwMilliseconds);
        [ReliabilityContract(Consistency.WillNotCorruptState, Cer.MayFail),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WaitForMultipleObjectsEx(uint nCount, IntPtr lpHandles, bool bWaitAll, uint dwMilliseconds, bool bAlertable);
        [ReliabilityContract(Consistency.WillNotCorruptState, Cer.MayFail), DllImport("kernel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WaitForSingleObjectEx(IntPtr lpHandles, uint dwMilliseconds, bool bAlertable);
        [DllImport("kernel32.dll", SetLastError = true,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WaitForSingleObject(SafeHandleZeroOrMinusOneIsInvalid handle, int timeout);
        [DllImport("user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ExactSpelling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MsgWaitForMultipleObjectsEx(int nCount, IntPtr pHandles, int dwMilliseconds, int dwWakeMask, int dwFlags);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unsafe bool GetOverlappedResult(SafeFileHandle hFile, ref NativeOverlapped lpOverlapped, out int lpNumberOfBytesTransferred, bool bWait);

        [ReliabilityContract(Consistency.WillNotCorruptState, Cer.Success), DllImport("kernel32.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ZeroMemory(IntPtr dest, IntPtr length);
        [DllImport("kernel32.dll", EntryPoint = "RtlMoveMemory",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CopyMemoryAnsi(IntPtr pdst, string psrc, IntPtr sizetcb);
        [DllImport("kernel32.dll", EntryPoint = "RtlMoveMemory", CharSet = CharSet.Ansi)]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CopyMemoryAnsi(StringBuilder pdst, IntPtr psrc, IntPtr sizetcb);
        [DllImport("kernel32.dll", EntryPoint = "RtlMoveMemory", CharSet = CharSet.Unicode)]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CopyMemoryUni(IntPtr pdst, string psrc, IntPtr sizetcb);
        [DllImport("kernel32.dll", EntryPoint = "RtlMoveMemory", CharSet = CharSet.Unicode)]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CopyMemoryUni(StringBuilder pdst, IntPtr psrc, IntPtr sizetcb);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MoveFile(string src, string dst);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CopyFile(string src, string dst, bool failIfExists);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DeleteFile(string path);
        [DllImport("advapi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EncryptFile(string path);
        [DllImport("kernel32.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SetLastError = true)]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GetCurrentDirectory(int nBufferLength, StringBuilder lpBuffer);

        #endregion
    }
}

网友:
上面两层楼,涉及到你所需要的串口编程全部了,我自己写的,经过多年验证其稳定、高效;叫我红领巾!

网友I:
附上编译好的dll,就是用上面的代码,加入项目直接调用吧。用法通过上面的代码,你自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的链接资料很全奥,比你那个还多,无意中看到的

杜洋,好久以前就听传闻,杜大虾 佩服

网友:
如何没有c++基础要多久才能精通c#?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附上编译好的dll,就是用上面的代码,加入项目直接调用吧。用法通过上面的代码,你自己会明白的。

可以把上面的code也打一包嗎?
這樣比較方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附上编译好的dll,就是用上面的代码,加入项目直接调用吧。用法通过上面的代码,你自己会明白的。

你的心和你的头像一样,大大的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感谢,最近正好在学C#准备做一个串口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附上编译好的dll,就是用上面的代码,加入项目直接调用吧。用法通过上面的代码,你自己会明白的。

对俺们菜鸟来说看起来鸭梨山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附上编译好的dll,就是用上面的代码,加入项目直接调用吧。用法通过上面的代码,你自己会明白的。

红领巾,还能给个范例参考下呢?简单点的就行了,实现基本的读写就OK了

网友:
C#也能做串口啊

网友:
听说C#不是很难,哎,用到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红领巾,还能给个范例参考下呢?简单点的就行了,实现基本的读写就OK了

你的头像好可爱

楼主:
基本上能在PC上运行的,都可以做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最近正好在学C#准备做一个串口通信

好好看把,嘿嘿

网友L:
2个月了吧,你学会了吗?会搞串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2个月了吧,你学会了吗?会搞串口了吧!

哥们,串口手法没问题。只是一些复杂的弄不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哥们,串口手法没问题。只是一些复杂的弄不好

那就够了,剩下的是你该干的事情吗?,还想摇身变成挨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就够了,剩下的是你该干的事情吗?,还想摇身变成挨踢?

想弄弄一些复杂的,比如说春风电源的界面,表示有点难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红领巾,还能给个范例参考下呢?简单点的就行了,实现基本的读写就OK了

随便写了一点,大多数是混淆视听的代码,有用部分只有那么几行,你看看吧,用起来挺简单的。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SerialEngineDemo
{
    using SerialEngineLibrary;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Demo : Form
    {
        private readonly SerialEngine engine;

        public FormDemo()
        {
            InitializeComponent();
            timer1.Stop();
            engine = new SerialEngine();
            engine.DataArrivalEvent += engineDataArrival;
            engine.EngineEvent += engineEngineEvent;
            string[] ports = SerialEngine.GetPortNames();
            comboBox1.Items.AddRange(ports);
            if (ports.Length > 0)
            {
                comboBox1.SelectedIndex = 0;
            }
            checkBox1.Checked = true;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engine.IsOpen)
            {
                engine.PortName = comboBox1.SelectedItem.ToString();
                engine.Open(checkBox1.Checked);
                timer1.Interval = 1000;
                timer1.Start();
            }
            else
            {
                timer1.Stop();
                engine.Close();
            }
            button1.Text = engine.IsOpen.ToString();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OnClosed(EventArgs e)
        {
            base.OnClosed(e);
            engine.Dispose();
        }

        private void engineDataArrival(byte[] data, int count)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Invoke(new SerialEngine.DataArrivalEventHandler(engineDataArrival), data, count);
            }
            else
            {
                textBox1.Append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data, 0, count));
            }
        }

        private void engineEngineEvent(EngineEventType ev, object arg)
        {
            if (this.InvokeRequired)
            {
                this.Invoke(new SerialEngine.EngineEventHandler(engineEngineEvent), ev, arg);
            }
            else
            {
                try
                {

                    if (ev == EngineEventType.CommEventNormal)
                    {
                        CommEvMask evmask = (CommEvMask)arg;
                        CommErrors err = CommErrors.NONE;
                        COMSTAT stat = new COMSTAT();
                        textBox1.AppendText(evmask.ToString() + "\r\n");
                        if (engine.ClearCommError(ref err, ref stat))
                        {
                            StringBuilder sb = new StringBuilder(100);
                            sb.AppendLine("COMSTAT:");
                            sb.AppendLine("CTS:" + stat.GetFlag(COMSTATFlags.fCtsHold).ToString());
                            sb.AppendLine("DSR:" + stat.GetFlag(COMSTATFlags.fDsrHold).ToString());
                            sb.AppendLine("RLSD:" + stat.GetFlag(COMSTATFlags.fRlsdHold).ToString());
                            sb.AppendLine("XOffHold:" + stat.GetFlag(COMSTATFlags.fXoffHold).ToString());
                            sb.AppendLine("XoffSent:" + stat.GetFlag(COMSTATFlags.fXoffSent).ToString());
                            sb.AppendLine("EOF:" + stat.GetFlag(COMSTATFlags.fEof).ToString());
                            sb.AppendLine("Txim:" + stat.GetFlag(COMSTATFlags.fTxim).ToString());
                            sb.AppendLine("BytesToRead:" + stat.cbInQue.ToString());
                            sb.AppendLine("bytesToWrite:" + stat.cbOutQue.ToString());
                            textBox1.AppendText(sb.ToString());
                        }
                        else
                        {
                            textBox1.AppendText("ClearCommError Failed\r\n");
                        }
                    }
                    else
                    {
                        textBox1.AppendText(ev.ToString() + "\r\n");
                        textBox1.AppendText(arg + "\r\n");
                        engine.DefaultEngineEventCallback(ev, arg);
                    }
                }
                catch(Exception ex)
                {
                    textBox1.AppendText(ex.Message + "\r\n");
                }
            }
        }

        private int cCount = 0;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Count = 0;
            textBox1.Clear();
            this.Text = cCount.ToString();
        }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testdata = Encoding.Default.GetBytes("hello, world!\r\n");
            try
            {
                engine.SendData(testdata, 0, testdata.Length);
            }
            catch
            { }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engine.IsAsyncMode)
            {
                try
                {
                    byte[] buf = new byte[512];
                    int num = engine.ReadData(buf, 0, buf.Length);
                    engine.SendData(buf, 0, num);
                    cCount += num;
                    textBox1.Append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uf, 0, num));
                    this.Text = cCount.ToString();
                }
                catch
                { }
            }
        }
    }
}

订阅数据接收到的事件:
engine.DataArrivalEvent += engineDataArrival;
订阅串口状态事件,包括但不限于enum CommEvMask类型列举出来的事件,比如你用USB串口,打开的串口被你拔除了,也会产生该事件的:
engine.EngineEvent += engineEngineEvent;

下面这些例子就是对串口的配置:
if (engine.IsOpen)
            {
                engine.Close();
            }
            engine.PortName = portName;
            // 很重要的串口超时设置,设置为:使用字符间隔超时!
            engine.ReadIntervalTimeout = 20;            /* 接收间隔超时 */
            engine.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 接收超时系数 */
            engine.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uint)200;/* 接收超时常数 */
            engine.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engine.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uint)1000;
            engine.DtrControl = DtrControlValue.DISABLE;
            engine.RtsControl = RtsControlValue.DISABLE;
            engine.TXContinueOnXoff = true;
            engine.OutXEnable = false;
            engine.InXEnable = false;
            engine.NullDiscarded = false;
            engine.XoffChar = 0;
            engine.XonChar = 0;
            engine.EventChar = 0;
            engine.EofChar = 0;
            engine.BinaryMode = true;
            engine.EventMask = CommEvMask.TXEMPTY;
            // SerialEngine打开的状态下,切换波特率可以立即生效;
            // 同时,SetCommState()函数也使其它DCB结构成员生效。
            engine.BaudRate = m_baudrate;
            engine.Open(true);

网友I:
要注意的是,异步工作方式下,数据接收事件和串口状态事件都是在一个单独的线程中执行的,所以不要在该事件中直接操作UI控件。关于跨线程操作UI控件的知识,自己参考MSD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注意的是,异步工作方式下,数据接收事件和串口状态事件都是在一个单独的线程中执行的,所以不要在该事件 ...

哥们建议你上一段工程代码,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随便写了一点,大多数是混淆视听的代码,有用部分只有那么几行,你看看吧,用起来挺简单的。

订阅数据接 ...

谢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度样那个源码比较简单

网友(2015-03-04):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十分感谢。正好用c#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qWmGT7e 密码: fx53
杜洋的C#视屏教程和源码,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用C#写串口 ...

非常谢谢您的分享。资料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
armstrong,对你来说已经很简单了,但对初学来说也很迷惑,能否大概注释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真的需要

网友(2016-09-1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5906-1-1.html

这里有个不错的例子

网友M:
C#自带串口类,不能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C#自带串口类,不能再简单了

C#  串口很简单的

网友: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