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10*10的双面板打样5片和10片一个价?

楼主(2014-11-24):
如题,在嘉立创的在线计算中试了下,5片和10片一个价(50元),是这样的吗?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以前我下单5个后来让他改10个了,一样的只要10*10以内

网友:
确实有时5片就够了,10片太多

网友:
因为他们一次都是做10整张大板的,不是你以为那种一张大板其中排你5张10张小板。是一整张大板中每小板都是不同的,然后做10张。你只做5张时,到头来还是会做出10片,你实在只要5片的话,就会只发你5片。因为每次制版都是10片为基数,所以10片以内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网友A:
lz,您好!我司单/双面板 长宽在10*10cm内 50元 10片 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板厚在0.8-1.6mm选择 网络支付!这是一个特价范围内的,特价范围内的 做5片 和10片价格是一样的。建议按照实际需求相应接近数量选择噢。

网友:
做4层板就不一样

网友B:
是的,

单双面板常规工艺,常规交期,做5PCS或10PCS,价格是一样的。

4层做5PCS或10PCS价格就不相同了。

补充更正:上面4层的说错了,价格不同不在于5片或10片,而在于边长,边长在5CM以内做5片或10片价格一样;边长在10CM以内做5片或10片价格是一样的。当边长超过10CM或数量超过10PCS的,是正常收费了,不再只象征性的收点工程费了,费用会由: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来组成了(30PCS内的样板免费全测试)。

上面的尺寸与数量都指的是单只的尺寸与数量

网友C:
是的。主要是要常规才便宜。我想做个单面板。结果要80多。最后干脆做成双面的样板。批量是客户自己的事。就不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主要是要常规才便宜。我想做个单面板。结果要80多。最后干脆做成双面的样板。批量是客户自己的事。就 ...

双面板比单面板走线要容易多了,而且布线布局更宽松。0.8mm间距的BGA也能用4层板搞定(5/5mil),不过不能超过15边长,而且内层IO要扔掉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双面板比单面板走线要容易多了,而且布线布局更宽松。0.8mm间距的BGA也能用4层板搞定(5/5mil),不过不 ...

客户非要单面板的!因为批量做板子的时候单面板价钱接近双面板的一半。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个人当然更愿意弄双面板!单面板我都不会画,太难走通了

网友:
真是福音,上次做两个板,每款100rmb,现在想起好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非要单面板的!因为批量做板子的时候单面板价钱接近双面板的一半。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个人当然更愿 ...

量产这么便宜?估计是纸基板吧。FR4咋说也不会比双面板便宜多少。

网友:
阿,单面比双面还贵阿,没有天理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单双面板常规工艺,常规交期,做5PCS或10PCS,价格是一样的。

经常在嘉利创做板,一般都是做双层的。对单面板不太了解,您能给介绍下单面板不同材质的价格吗?以后做东西的时候好心里有数,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

单双面板常规工艺,常规交期,做5PCS或10PCS,价格是一样的。

4层,刚刚试了自动计算价格,5*5的5pcs和10pcs都是100吧,10*10的5pcs和10pcs都出来的是200啊,貌似没有不同?

网友:
超过10 *10 呢?按片数收费?

网友:
今天画了个超过10cm ,果然5 pcs 和10 pcs价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4层,刚刚试了自动计算价格,5*5的5pcs和10pcs都是100吧,10*10的5pcs和10pcs都出来的是200啊,貌似没有 ...

补充更正:上面4层的说错了,价格不同不在于5片或10片,而在于边长,边长在5CM以内做5片或10片价格一样;边长在10CM以内做5片或10片价格是一样的。当边长超过10CM或数量超过10PCS的,是正常收费了,不再只象征性的收点工程费了,费用会由: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来组成了(30PCS内的样板免费全测试)。

上面的尺寸与数量都指的是单只的尺寸与数量

另复:16和17楼 所以当边长超过10CM或数量超过10PCS,做10PCS会比做5PCS多5片的板材费,其他一样。

网友:
这样就好了.

网友:
看X宝有30块做5X5cm的了,JLC能有就爽了。

网友:
打了这么多次板还没注意到额

网友:
真心的很好

网友:
有点意思  以前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您好!我司单/双面板 长宽在10*10cm内 50元 10片 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板厚在0.8-1.6mm选择 网络支付! ...

必须是正方形么?10*10才是50  还是说算平方的!16*5的多少钱呢?

网友:
10*10以内50元不错,基本大部分的试验,小模块都够用了

网友:
这个价位的,已经很厚道了

网友:
好像是的。。。

网友:
一个价,我也是上次才发现的。可以拼好多USB TO TTL的小板

网友:
其实面积小的话,20片和10片差别也不大的

网友:
5片 和10片价格应该有少量的价格差别就好了

网友:
即使没价格差别,送些积分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