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 RFID 134.2Khz (FSK) 的读卡器制造

楼主(2014-11-24):
请问, 使用过 TI RFID 134.2Khz 的坛友们, 你们的读卡器是怎么制造的?
之前是使用RI45538 芯片, 但这个芯片不容易买到, 在x宝还买过假货。。
去台湾买, 要很大的量才肯卖。。

所以想用分立元件制造读卡器, 或者有谁可以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少量的 RI45538 芯片。。

楼主:
再补充一下, 那个卡 是 RI-TRP-R4FF-30
FSK ,134.2kHz

网友A:
读卡器很容易, 你用125k的稍微修改就可以用
lz是做畜牧业的?

网友B:
用过EM4095,可读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很容易, 你用125k的稍微修改就可以用
lz是做畜牧业的?

我试过用125Khz 的读卡器, 我刻意把晶体该去17.1776Mhz, 以产生标准的134.2Khz。
但是元件, 天线还是125Khz 的。。我知道这个做法不正确。

我没有去编写软件。。
只是直接用示波器观察信号, 结果是什么都没有。。
我看了datasheet, 这种卡是FSK 模式, 所以, 可能现有的125Khz分立元件读卡器不能用。。。

这个是用在汽车保安, immobiliz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EM4095,可读可写!

好的, 我试试看EM4095 是否可以支持134.2Khz 。。
我只要能读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C:
和125KHZ发射方式不一样吧,因为这种是发射134KHZ一段时间后后要停止发射,等卡返回数据,是FSK接收电路也不一样估计不能输出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看EM4095 是否可以支持134.2Khz 。。
我只要能读就可以了。。
谢谢~ ...

肯定是能读啦!我已经验证过了哦!不过EM公司的芯片应该会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125KHZ发射方式不一样吧,因为这种是发射134KHZ一段时间后后要停止发射,等卡返回数据,是FSK接收电路也不一 ...

哦。。谢谢回复,
如果是这样, 和125Khz 的工作模式很不一样。。
要再好好的看下datasheet。。

FSK 的话, 用分立元件还能做读卡器吗? 不知道难度会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能读啦!我已经验证过了哦!不过EM公司的芯片应该会比较贵!

谢谢大哥。。。请问你成功用EM4095读写的134.2khz的RFID 卡, 是什么型号的?是FSK 调制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请问你成功用EM4095读写的134.2khz的RFID 卡, 是什么型号的?是FSK 调制的吗? ...

看了下规格书,里面写的是100~150Khz的OOK,好像是解码不了FSK,FSK的解码会麻烦很多,很少看到低频的卡片是用FSK调制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规格书,里面写的是100~150Khz的OOK,好像是解码不了FSK,FSK的解码会麻烦很多,很少看到低频的卡 ...

是啊。。
那个TI  134.2Khz 特别的就是读卡距离远。。。 A4 纸大小面积的天线,读卡距离可以去到90cm。。
所以被应用在汽车immobilizer , 天线藏在车座下, 持卡人进入就自动解防了。。

那TI卡也不便宜。。。也算是冷门

7# 楼的大哥也说了, 要停止发射等待接收, 我搜索了一下, 原来是半双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那个TI  134.2Khz 特别的就是读卡距离远。。。 A4 纸大小面积的天线,读卡距离可以去到90cm。 ...

如果分立元件想做的话,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天线能接收到FSK信号;
可以使用普通的OOK解码器去接收,用示波器搭在你的接收天线上看,看有没有接收到卡片的FSK调制信号;
如果能看到才有意义,主要看FSK的L,H频率大概是多少;
接下来就是滤波,放大,整形,100K的频率用好一点的单片机应该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单片机解码程序写好一点解码出来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这么低的频率,示波器就搞定了
134.2只有TI在用,汽车和畜牧业上用的多,其他不太关注
lz自己搭电路吧

网友D:
用EM4095吧,能支持125,134的,也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EM4095吧,能支持125,134的,也不贵啊。

EM4095 支持FSK 吗?

网友:
TI模块我还有一些,TI的读卡器,也有,需要多少,我转让,,,QQ-35919694

网友E(2015-05-11):
你怎么用45538做到90cm的?我做也就十多cm,你是耳环还是玻璃管?玻璃管的话是直径多少的玻璃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用45538做到90cm的?我做也就十多cm,你是耳环还是玻璃管?玻璃管的话是直径多少的玻璃管? ...

天线要很大, 大概一个A4纸那个大小, 而卡是标准的白卡, 就真的能够去到90cm。

请问你还能买到RI45538 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天线要很大, 大概一个A4纸那个大小, 而卡是标准的白卡, 就真的能够去到90cm。

请问你还能买到RI45538 ...

这个不难买啊,容易得很;
白卡确实很远,只是耳标或者玻璃管的距离你能做多远?
耳标能做到25c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难买啊,容易得很;
白卡确实很远,只是耳标或者玻璃管的距离你能做多远?
耳标能做到25cm吗? ...

我到处都买不到啊。。 这个RI45538芯片是停产了吗?能pm 我去哪里买吗?

耳标或者玻璃管的距离你能做多远?
耳标能做到25cm吗?

我没有玻璃管, 也没有耳标的, 但是我想你试试加大天线, 再加驱动电路。。这个是我的驱动电路+放大电路的截图, 给你参考。

网友(2016-12-19):
请教大神,低频里面。125K 和134.2K的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134.2K的搜到的方案非常少?
还有就是一般你们只是做只读模式?有做可读可写的吗?

网友(2024-05-22):
早期才用TI读卡,是远点,卡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