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485模块ADAM-4520和模拟量采集模块ADAM-4017+拆解。

楼主(2014-11-24):
刚才收拾箱子,发现这两个模块,拆开与大家分享一下,11楼还补充了几张西门子300通信模块的残片

楼主:
倒数第二张是三菱plc的电源模块,倒数第三张为研华pac的cpu板,其余部件找不到了

网友:
还有模块?

网友:
只能说:用料真狠啊!

网友:
学习了~模拟量模块要是有电路图,我也可以做一块!

网友:
这模块里面  可能就电源最有意义了

楼主:
用这些模块做距离比较远的分布式的数据采集和控制还是比较方便的,至少减少了放电缆的量

网友:
做工感觉挺好的

网友:
ADAM4017比4052用料更好,正品1600元

楼主:
再补充几张西门子300的通信模块的几张照片。我发现真他妈败家啊,很多好东西都让我祸害了。这些都是几年前干工控的遗产。不干工控也有五六年了attach://239081.jpg
attach://239082.jpg
attach://239083.jpg
attach://239084.jpg
attach://239085.jpg

网友A:
能看看TVS管和自恢复保险丝的型号吗?现在感觉特别的困惑,不知道咋选型。TVS管是P6KE6M8CA 吗?

网友B:
看老外设计的很多板子用料绝对扎实!咱们的就能省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看TVS管和自恢复保险丝的型号吗?现在感觉特别的困惑,不知道咋选型。TVS管是P6KE6M8CA 吗?

这个的型号是P6KE12CA   自恢复保险xf017

网友:
那附近的自恢复保险丝呢?黄色的4个的;谢谢。

网友:
ADAM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啊,预想中该有的emi滤波,雷击保护都没找到。

网友:
ADAM4520现在出新版了 和你的图片不一样

楼主:
我这个至少有七八年了,当初买来用了半年,工艺改了就拆了没用

网友:
这么看ADAM用料还是比较足的

楼主:
那位同好如果喜欢,可以把模拟量模块收了,当时买的时候可能是两千左右,用了大约半年,保证好的。我不从事这行好几年了 放我这浪费了。那个4520不卖。价钱合适还会附赠一些高质量的工控上的电子垃圾。

网友:
很多东西是不比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补充几张西门子300的通信模块的几张照片。我发现真他妈败家啊,很多好东西都让我祸害了。这些都是几年前 ...

咋不干工控了呢,不是可以发财吗?

楼主:
工业上的东西一直是可靠性优先。我曾经拆过一台劳尔的离心机,他的控制和变频是融为一体的,他的变频器中有个直流电抗,它上面标的重量将近800公斤,我找了十好几个人才把它抬出来,它里面的导体全都是纯铜的。我说他们的德国人真心的肯下本啊。有时候国产的东西不是不好,而是不肯上好料。上了好料,价格上去了,国人又不肯买,宁愿买洋货。不得不说是国产设备的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不干工控了呢,不是可以发财吗?

不幸被老婆逼着考事业单位。现在想着怎么跳出来

网友:
有没有7017的拆解图?

网友:
这有什么好拆解的,这个模块的跳线需要打开才能用的,我们常 用的是4520   4117    4150

4520是串转485    跳线是选择波率的。
4117是模拟量变送的,4150是继电器驱动用

网友D:
ADAM4017+有没有原理图?模块方便寄给我几天吗,我给抄出来

网友E:
旁边那个山寨的能用吗?

网友F:
隔离电源模块为何不来个特写。其实电源部分的选型和设计就能看出这个产品的档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旁边那个山寨的能用吗?

凑合能用,不好用。项目上不敢用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电源模块为何不来个特写。其实电源部分的选型和设计就能看出这个产品的档次了 ...

这是模拟量模块的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合能用,不好用。项目上不敢用山寨的。

研华的还是太贵   我们用的普通小公司的模块   价格只有他的1/10

楼主:
停产造成的损失有时候要大于设备本身的价值。工业上对可靠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老外设计的很多板子用料绝对扎实!咱们的就能省就省了。。。。。

研华、研祥都是台湾的吧,叫老外可不太符合中华民族的习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ADAM4017+有没有原理图?模块方便寄给我几天吗,我给抄出来

刚好有一个4017的尸体,裸板的,你要的话可以送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模拟量模块的隔离电源

台湾mixmax的,我目前正在用他们的模块。属于中端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好有一个4017的尸体,裸板的,你要的话可以送给你

好人,顶下。

网友:
644392984方便加我QQ吗

网友D:
644302084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研华、研祥都是台湾的吧,叫老外可不太符合中华民族的习惯

研祥不是台湾的吧。

网友:
用料真猛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4302084是这个

哥们抄完方便共享下吗,学习下

网友:
应该不难做吧,呵呵

网友(2015-07-29):
232转485为什么要用cpld来实现

网友I:
我们山寨的4520,效果很好已经拿现场批量使用,用CPLD是为了控制DE PIN
新版的4520有个问题,就是自恢复用的是60V的,可能有些乱接线的接到220上就搞坏了,我们就没敢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山寨的4520,效果很好已经拿现场批量使用,用CPLD是为了控制DE PIN
新版的4520有个问题,就是自恢复用 ...

您好,我们有直接替换FTDI232BL的芯片,有兴趣了解吗?加995971182

网友:
看到不同时期的产品了。

网友(2019-08-23):
有没有4055的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