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无刷电调

楼主(2014-11-24):
我买的是好盈电调 天行者 SkyWalker-20A,现在正在写电机驱动程序,在论坛里看到一些帖子使用接收机和遥控器来控制电调,想问下可以用STM32直接输出PWM波驱动电调让电机转动吗?

网友:
不需要pwm

楼主:
不是改变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改变占空比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吗?

电调的输入控制信号是PPM标准信号是50HZ周期,给个脉宽1~2ms变化 的高电平即可   还有要先可以用遥控器配置好电调

修改 :添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输入控制信号是PPM标准信号是50HZ周期,给个脉宽1~2ms变化 的高电平即可   还有要先可以用遥控器配 ...

十分感谢

网友B:
还以为是用stm32写了一个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用stm32写了一个程序呢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最近也在调无刷,用了两款电调,一个是好盈的,一款是山寨的,都是5V 50HZ PPM信号,油门最低点有些不同,山寨的要低些,高电平要在1.1K左右有效

网友C:
可以,关键是你想控制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关键是你想控制几个。

好久没来了。。控制4个

网友C:
8个以下用一个定时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个以下用一个定时器就行。

恩 谢谢

网友:
我用的好盈电调可以识别 50HZ~425HZ的 PWM波  是好盈技术人员告诉我的

网友D:
20ms,开机,遥控给到最高(2ms),嘀嘀嘀,给最低(1ms),滴,然后就可以飞了

楼主(2014-12-24):
引用 网友D:
20ms,开机,遥控给到最高(2ms),嘀嘀嘀,给最低(1ms),滴,然后就可以飞了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