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个AP1509的负压电路为何产生不了负压?

楼主(2014-11-24):
大家好:

我的这个负压产生电路为何工作不正常?
参照LM2576的数据手册搞的图,上电就1.5A,短路状态.请问大虾哪里的问题呢?

附上图纸:

网友:
1、AP1509内部电路原理图和LM2576是类似的,但pdf上并没有LM2576输出反压的接法,所以是不是真的能这么用不好说,因为原理图只是用来理解的不是让你根据这个来扩展使用方式的。
2、你图上的接法与LM2576产生反压的接法多少还是有不同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接上10K电阻负载试试。

楼主:
仔细比对,没发现不同的地方

接过10K负载试了,不行

网友:
随便猜测下,不知道你的输入电压是否大于5V?

楼主:
输入是5.0

网友:
ON/OFF管脚加延时启动。

网友(2021-06-17):
3.4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