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模块会不会自动向机站上报在线状态

楼主(2014-11-24):
朋友做了一个产品,用了一个手机模块和一个雷达模块,但是

雷达会约1分钟收到一个干扰信号,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手机模块并没有做任何操作

不知手机模块(SIM300S)会不会向机站定时上报工作状态,可不可以关掉或手动设置呢

网友A:
基站会通过终端注册时分配的信令信道定期查询GSM终端的,查询时间和频率由基站自行决定,GSM终端只能老老实实回答。

要确定是不是GSM干扰了雷达,把GSM电源掐掉再看有没有1分钟的干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站会通过终端注册时分配的信令信道定期查询GSM终端的,查询时间和频率由基站自行决定,GSM终端只能老老实 ...

谢谢,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的,只要把SIM卡去掉就可以了。

一直对手机模块与基站的是不是有应答不是很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