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51单片机能做mp3解码吗?

楼主(2014-11-25):
遇到一个问题
51单片机能不能解码mp3
有的人说可以
有的人说不行
那到底行不行呢?
请教大家了
如果行的话
哪位朋友上点资料看看

网友:
51肯定不可能解mp3; 除非是单周期几百兆频率的51, 并有足够的ram; 至于为什么请看mp3的编解码文档

网友:
51软解达不到速度的要求
当年mp3有很多是 51+硬核解码 的,也就是说51作为控制器存在,用于显示,按键等功能

网友A:
通用51不可以,3楼讲的那种可以,长得像这样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506-1-1.html

网友B:
51+一个专门解码MP3的硬核就可以了,现在好像MP3已经不流行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51不可以,3楼讲的那种可以,长得像这样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2506-1-1.html

您的这个AX2210已经不是51单片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一个专门解码MP3的硬核就可以了,现在好像MP3已经不流行了哈。

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
可以控制解码芯片

网友:
不懂,帮定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AT89C51SND  这个是51

网友:
这种在小音箱上很多的,可以参考

网友:
51也分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