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nSprout】開源 ARM Cortex-M0 STM32F030F4 開發粄

楼主(2014-11-25):
自己設計的 STM32F030F 開發粄, 體積小, 成本低

【MungBeanSprout】
控制器  : STM32F030F 20Pin 48MHz
PCB 尺寸 : 15.24 * 18.00mm

**** 開發環境 Keil uVision v5.12

**** 設計軟體 Altium Designer 14

**** GitHub : https://github.com/KitSprout/MungBeanSpr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这个图用什么画的,挺好的

用 PPT 畫的,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載參考:)

楼主:
再發個 PNP 電晶體的模塊,
有時候需要用但又懶得接,所以就設計一個來用。

https://github.com/KitSprout/DriverPNP

楼主(2015-03-20):
新增 UART 中斷接收,並支援 printf 使用

网友(2014-11-25):
看起来挺不错

网友:
很用心的开源

网友:
楼主拍照技术不错啊

楼主的 hackpad写得不错

网友:
真小巧啊,看看

网友A:
话说你这个图用什么画的,挺好的

网友:
不错的设计,挺方便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了很多自己的项目,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小巧实用。

网友:
不错支持,很有性价比的芯片,我之前做过一个最小系统玩(很丑),不过用的是IAR……这次可以试试楼主的MDK代码啦

网友:
顶一个,非常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照片也拍了出质感来了。

网友:
是够小的!mark!!

网友:
有没有现成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PPT 畫的,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載參考:)

牛人,ppt弄的这般好

网友:
感谢楼主这么用心的开源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PPT 畫的,有需要可以自行下載參考:)

果然也有人问啊,楼主画得挺清晰漂亮的,配色看着也舒服!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發個 PNP 電晶體的模塊,
有時候需要用但又懶得接,所以就設計一個來用。

这个自定义的图吃尺寸好小巧,好有喜感
晶体管使用数字三极管,内部集成两个电阻,做开关使用更为方便

网友:
准备用来做2.4g摇控,支持了

网友:
这个够小巧的,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很漂亮  过些天我也做个迷你的STM32F0的开发板玩玩

网友:
真的很惊喜,又看到你的分享了,下载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發個 PNP 電晶體的模塊,
有時候需要用但又懶得接,所以就設計一個來用。

楼中有惊喜,你的帖子的回复,我也是一点点的看过!

网友:
真小巧啊

网友:
F0快搞完了,试产后。可以交流下。可以替换103了

网友:
嗯,低成本的,做小模块完全可以替代103了

网友:
资料很不错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
没想到可以做到这么mini

网友B:
彩色的管脚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彩色的管脚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很漂亮!

PPT, 在 21F

网友C(2015-01-26):
大神~请教你一个关于你的程序校正磁力计的一个小小的疑问.麻烦大神有时间能抽空解答下~O(∩_∩)O~~
在QCopterFC_it.c    127行开始会有一段校正程序,期间会有LED_B作为一个状态指示灯~
疑问一:  为什么会有 八组CASE? 分别测量些什么数据?如何操作~
switch((u16)(Correction_Time/600)) {
        case 0:
          LED_B = 0;
          MagDataX[0]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0]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case 1:
          LED_B = 1;
          MagDataX[1]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1]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case 2:
          LED_B = 0;
          MagDataX[2]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2]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case 3:
          LED_B = 1;
          MagDataX[3]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3]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case 4:
          LED_B = 0;
          MagDataX[4]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4]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case 5:
          LED_B = 1;
          MagDataX[5]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5]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case 6:
          LED_B = 0;
          MagDataX[6]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6]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case 7:
          LED_B = 1;
          MagDataX[7]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7]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default:
          LED_B = 1;
          Correction_Time = 0;
          EllipseFitting(Ellipse, MagDataX, MagDataY, 8);
          Mag.OffsetX = Ellipse[1];
          Mag.OffsetY = Ellipse[2];
          SensorMode = Mode_Algorithm;  // 切換至運算模式
          break;
      }

疑问二: 比如在 以上问中 CASE 0:中 代码如下:
case 0:
          LED_B = 0;
          MagDataX[0] = (s16)MoveAve_WMA(Mag.X, MAG_FIFO[0], MagCorrectionAve);
          MagDataY[0] = (s16)MoveAve_WMA(Mag.Y, MAG_FIFO[1], MagCorrectionAve);
          break;

对于为何会用  MAG_FIFO[0]还有MAG_FIFO[1]呢?根据MoveAve_WMA函数:代码如下:
s16 MoveAve_WMA( s16 NewData, s16 *MoveAve_FIFO, u8 SampleNum )
{
  u8 i = 0;
  s16 AveData = 0;
  u16 SampleSum = 0;
  s32 MoveAve_Sum = 0;

  for(i=0; i<SampleNum-1; i++)                // 陣列移動
    MoveAve_FIFO[i] = MoveAve_FIFO[i+1];
  MoveAve_FIFO[SampleNum-1] = NewData;        // 加入新數據

  for(i=0; i<SampleNum; i++)                  // 求和 & 加權
    MoveAve_Sum += MoveAve_FIFO[i]*(i+1);

  SampleSum = (SampleNum*(SampleNum+1))/2;    // 計算加權除數
  AveData = (s16)(MoveAve_Sum/SampleSum);     // 計算平均值

  return AveData;
}

可知滑动加权平均算法中数组是从指针头往后的八位..这样子不是导致X,Y中有很大一部分重叠的值吗?重叠位在MAG_FIFO[1]~MAG_FIFO[7]中~
麻烦楼主大神解答下~谢谢

网友:
贴双面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教你一个关于你的程序校正磁力计的一个小小的疑问.麻烦大神有时间能抽空解答下~O(∩_∩)O~~
在QCopt ...

已回覆在原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51&pid=8385441

网友:
顶一个先 相当不错啊

网友(2015-03-20):
不错 像之前四轴做的那么漂亮啊

网友D:
完全按楼主的电路自己做了个最小系统,目前不焊晶振可以下载程序成功,并跑起来,一焊上晶振就下载都不行了,怎么回事?
晶振换了好几个,8m,16m的都试过就是不行。。求指点

网友:
画得好漂亮啊,有艺术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按楼主的电路自己做了个最小系统,目前不焊晶振可以下载程序成功,并跑起来,一焊上晶振就下载都不行了 ...

晶振用的是 5032 8M 無源的,起振電容 22p,
目前焊過的都沒有問題,會不會是焊太久?或是料的問題?
都沒問題在試看看用 BOOT 模式可不可以燒錄?
程式盡量用上面提供的,確定過可以燒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用的是 5032 8M 無源的,起振電容 22p,
目前焊過的都沒有問題,會不會是焊太久?或是料的問題?
都 ...

已解决,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复位那块,加了一个104的电容到地,也就是把直接上拉改成阻容复位了。
另一个吧供电线弄短了点。

网友:
打其他板拼了个,焊了两块,一块正常,另一块把晶振焊坏了,换了正常,带了个5110的屏,很好驱动,这个片子真便宜,一般小的应用足够了。

网友(2015-06-07):
STM32F030价格很有优势,3元差不多,都比得上STM8了,但是性能比stm8好太多了

网友(2015-12-01):
楼主的方案不错啊!有没有联系方式,深入沟通下!

网友:
绿豆芽  好喜感的名字啊!!

网友(2016-01-16):
mark,这个用得到,先谢lz

网友(2016-03-29):
楼主的板子小巧精致,给力!

网友E:
最近使用楼主的例程,ADC想不连续通道采集出现了问题, 例如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28_5Cycles); 然后通道也改了3了,但是数据出错了-。-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使用楼主的例程,ADC想不连续通道采集出现了问题, 例如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ADC_S ...

自己一直都是用連續採集的,
有部分的代碼嗎?可以幫你看看問題

网友F:
LZ这么小的PCB,在哪做的?JLC做 V-Cut的费用可不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一直都是用連續採集的,
有部分的代碼嗎?可以幫你看看問題

代码就就是直接把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28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28_5Cycles);
换成了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ADC_SampleTime_28_5Cycles);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ADC_SampleTime_28_5Cycles);
其他没改,数据也不对~
串口显示
ADC_PA5 = 2113
ADC_PA6 = 21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就就是直接把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28_5Cycles);
ADC_ChannelC ...

剛看了一下之前的程式,居然沒有設定GPIO的部分...

對應 ADC Channel 5, 6 應該要加上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你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这么小的PCB,在哪做的?JLC做 V-Cut的费用可不低!

hqpcb
50 而已,記得沒加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看了一下之前的程式,居然沒有設定GPIO的部分...

對應 ADC Channel 5, 6 應該要加上

这个我发现了! 我之前加过试了也不行哦~  http://blog.csdn.net/lan120576664/article/details/41584577 看了这个还是不行 ! 要被逼疯了

网友:
努力赚积分,重新回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发现了! 我之前加过试了也不行哦~  http://blog.csdn.net/lan120576664/article/details/41584577 ...

這個剛試過是可以的,用 MungBeanSprout 測試的,
如果還是不行,可能是你的電路或元件有甚麼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剛試過是可以的,用 MungBeanSprout 測試的,
如果還是不行,可能是你的電路或元件有甚麼問題...

尴尬了,是我芯片虚焊了~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尴尬了,是我芯片虚焊了~ 谢谢楼主耐心解答~

能解決就好,我也發現沒有設定 GPIO 的問題

网友(2017-06-20):
楼主你好,请教个问题,用MDK5打开你的一个工程如图,编译不能通过!

网友:
这是我的一个工程,工程里没有CMSIS和Devicel两个组,编译不过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请问CMSIS和Devicel两个组的作用是什么,是官方的库文件吗?要怎样加上去而且又能编译通过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