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后面的fpga

楼主(2014-11-25):
最近做项目发现有些商业的系统采用了DSP+FPGA的方案,对FPGA不太了解,向大家求教下,那个fpga是做啥用的,需要用什么去给他编程?忘不吝赐教

网友A:
FPGA用来做并行处理,算法硬件加速
用VHDL或VERILOG来描述其硬件逻辑功能

网友:
FPGA用来做并行处理,算法硬件加速, 用VHDL或VERILOG来描述其硬件逻辑功能

网友:
晕死,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回复了不自动刷新,一下发了这么多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用来做并行处理,算法硬件加速
用VHDL或VERILOG来描述其硬件逻辑功能

好的,谢谢。dsp是用仿真器烧写,fpga怎么烧写程序呢?另外最便宜的fpga的多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dsp是用仿真器烧写,fpga怎么烧写程序呢?另外最便宜的fpga的多钱? ...

FPGA也有下载电缆,可用于调试和下载
最便宜的应该十几块左右吧

网友B:
FPGA多用来做并行处理,DSP用来做信号处理,很好的搭配。还有那种ARM+DSP+FPGA的,arm作为核心。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FPGA很灵活,板子上有了FPGA,想干啥就干啥,不受什么IO限制。当然楼上说法都对,FPGA主要用于并行逻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也有下载电缆,可用于调试和下载
最便宜的应该十几块左右吧

好的,谢谢啦。我先买个开发板,学习学习,感觉fpga真的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多用来做并行处理,DSP用来做信号处理,很好的搭配。还有那种ARM+DSP+FPGA的,arm作为核心。 ...

好的,谢谢。另外请教下,fpga是不是比cpld强大,也就是cpld能干的,fpga都能干了?我买个开发板的话,直接买fpga的就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另外请教下,fpga是不是比cpld强大,也就是cpld能干的,fpga都能干了?我买个开发板的话,直 ...

FPGA什么活都能干的话就没有CPLD了
FPGA是逻辑门阵列,对时序敏感
CPLD是逻辑块阵列,处理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什么活都能干的话就没有CPLD了
FPGA是逻辑门阵列,对时序敏感
CPLD是逻辑块阵列,处理速度快 ...

哈哈,谢谢,看来我需要去了解的东西还不少呢。PS:你的头像太有喜感了^v^。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FPGA硬件处理,速度快,成本高,功耗大

网友D:
CPLD 主要适合做胶合逻辑,比如两个类似但是细节不一致接口的衔接;还可以做统一外设接口的桥,所有外设挂载在CPLD上,与DSP通过总线通信,映射到一个地址块;
FPGA 主要是处理并行算法,DSP适合串行,这样加速系统的处理能力;FPGA也可以做逻辑粘合。

这么说吧,CPLD多半可以做到上电即行(可以认为是程序固化,部分是基于FLASH等),FPGA类似MCU等,上电载入程序再运行,载入时间较久(相对)。
同时就功耗而言,FPGA一般会大一些(假如一样的实现)。FPGA可以买到较多的逻辑,而CPLD一般没有较多的逻辑。二者都可以做到多电源轨,适合不同的接口。FPGA软化了专用加速器硬核,使得类似通信协议等变化较快的标准可以实现一次资产投入,保障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LD 主要适合做胶合逻辑,比如两个类似但是细节不一致接口的衔接;还可以做统一外设接口的桥,所有外设挂 ...

讲解的精辟,谢谢,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PGA很强大 那是不用说的,它的输入输出都是硬的。

倒是最近感觉要用到DSP了,然后到现在还是不知道DSP ...

MCU 一般性可以认为流水线比 DSP 浅,退出流水的代价少的多,所以 MCU 适合做程序上不连续的事情,比如响应中断、判断并分支跳转等,这种运算量不大但是可能性很多的事务;DSP 通常流水线较多,执行相似的运算时长流水具有很高的速度,但是一般没有分支预测神马的,一旦需要跳转,通常需要清除流水重载,此时代价比较大。

所以 DSP 适合线性的工作,MCU 适合不靠谱的工作,类似的 CPU 适合通用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 一般性可以认为流水线比 DSP 浅,退出流水的代价少的多,所以 MCU 适合做程序上不连续的事情,比如响 ...

学习学习....

网友:
FPGA很强大  有些为了盗版 买不到芯片 就用FPGA来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 一般性可以认为流水线比 DSP 浅,退出流水的代价少的多,所以 MCU 适合做程序上不连续的事情,比如响 ...

厉害,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