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KE02芯片调试接口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4-11-25):
KE02的SWD调试接口是不是采用了最新的MIPI-10接口定义,现在用的JLINK V8是不是需要自己做一个转接口?

网友:
SWDIO、SWDCLK、VCC、GND对应连上即可。

网友:
2楼正解!转接口网上就有卖的!

网友:
你好,根据bom表,这个接口是:HDR 2X5 TH 50MIL CTR 167H AU 91L
连接线在segger网上也有,某宝你应该也能找到。

网友:
关于板上的接口信息,你可以参考KL25的bom表,很多接口和KL25都是一样的,KL25BOM表链接

网友:
按照二楼接就好了   自己学习弄个就行

网友:
楼主,有一个引脚要加外部上拉,或者悬空

网友:
2楼正解,买JLINK的时候配个转接板有上述接口就行

网友:
又看到了KE02,,,顶

网友(2015-01-15):
用杜邦线连起来就能用了,或者用洞洞板搭个转接板

网友:
用4P杜邦线很方便

网友:
杜邦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