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你们装系统时都是怎么转移个人资料的?

楼主(2014-11-25):
   如题:各位装系统都是怎么转移个人资料的。用转移工具吗?

网友:
现在M$的Windows 8联机的话,你这个电脑的个人信息会自动同步到新电脑上。。我之前这台电脑装了极品五笔,然后用另一台电脑装了M$自带的五笔,结果回来发现极品不见了,变成M$的五笔了不过貌似只能干这个用,别的没发现。OneDrive太慢,不实用。

网友:
重要资料都存网盘里了,2T的百度网盘,速度很快,又安全,还免费,安全性怎么也比硬盘安全。
当然最机密的资料都记脑子里了。

网友:
重要的加密码压缩后放网盘。再说了,装单系统只用得到c盘吧,其它文档放D盘上就行了。

网友:
刚重装,资料重建

网友:
平时养成备份的习惯,安装系统时,转移到其它盘就可以

网友: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 软件类资料如何转移.
比如 装了n多电工软件(比如vs,ad,iar, mdk,matlab,multisim...)
如果重装系统的话,,全部从新安装吃不消
无解,同求楼下解

网友A:
装完系统,装完软件后做个ghost,如果遇到软件损坏或中毒等状况,直接ghost还原恢复。个人的邮件,文件,开发资料等都在非系统盘,各种软件所需要的存档,数据文件都是安装的时候配置好的,还原之后就直接能用。

网友:
我用的是百度云同步盘,自动同步

网友:
平常一台低功耗的文件服务器开着。所有的文件存放在文件服务器上,这样比较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完系统,装完软件后做个ghost,如果遇到软件损坏或中毒等状况,直接ghost还原恢复。个人的邮件,文件,开 ...

求教:WIN7如何做ghost?

网友:
资料不放系统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WIN7如何做ghost?

我一直使用OneKey Ghost这个软件,就是ghost加了个图形界面,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习惯是C盘分100G,系统和所有软件都装C盘,资料在其他盘,重装系统时,只要桌面和我的文档里的资料复制出来就可以格式化C盘安装了。

网友:
资料都放移动硬盘里,怕麻烦所以能不重装系统就不重装系统,一直拖到不得不重装

网友:
ghost是王道

网友:
一直用移动硬盘工作,但需注意及时备份,否则哭都来不及。

网友:
常年备份于移动硬盘

网友:
每个季度备份一次在另一个硬盘上,加密!平均每个季度重装一次系统!

网友:
baidu 网盘,设置的目录自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