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不使用专用芯片而用F28系列的目的何在

楼主(2014-11-25):
我以前只知道TI的F28系列用在变频器等设备上,今天突然发现一款3kW的开关电源也是用这个芯片。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开关电源大部分都是专用的电源芯片,只需要设计外部的拓扑和硬件选型就可以了。那么使用F28系列处理器做开关电源控制的优点是什么呢?莫非是因为开关电源需要CAN控制?
开关电源输入范围大概是DC250V~DC750V,输出两路,24V和27V,电流和大概120A左右

网友A:
呵呵,楼主连软件的优势在哪里都不清楚,搞什么嵌入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连软件的优势在哪里都不清楚,搞什么嵌入式!

谁告诉你我是搞嵌入式的啊?
我主要是做硬件的
你应该清楚吧,能讲一讲吗

网友:
难道是 变频器 卖不动了 改一改 改成开关电源

软件一条线,硬件通吃

网友B:
数字电源ti的f28系列和microchip的dspic33系列。

网友:
可能是各种保护功能更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源ti的f28系列和microchip的dspic33系列。

还有 freescale 的MC56F84XX,827xx

网友(2016-10-13):
汽车 开关电源不就是用CAN通讯了吗,用F28系列也很正常

网友:
常规电源芯片死区、环路等都是固定的,而数字电源可以做到自适应,在很宽的负载变化范围内都能保持高效率和响应速度,不过硬件和软件开发成本都高很多,所以都是通讯、高端服务器等土豪领域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