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宽带可以做花生壳域名解析吗?

楼主(2014-11-25):
我的宽带是移动光宽带,我在 D-LINK 616路由器上自带的花生壳做域名解析,刚开始运行还可以解析出外网IP,但是用几下就解析不出了,然后重启路由器的花生壳,貌似又可以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行了。

问题:移动光宽带不支持动态域名解析吗?移动是分配内网的吗? 花生壳好像有个内网版,好像要收费,本身我花生壳就是付费198元的一年的收费服务,靠,内网解析也要收费。 大神们有没有基于移动宽带的动态域名解析方法,谢谢!

网友:
花生壳好像不能用了吧。

网友A:
应该是路由器不能动态连接花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路由器不能动态连接花生壳

但是我停止了路由器中的解析功能,然后在电脑又安装了花生壳新版的解析客户端软件,也是要这种情况,估计这个和移动宽带有关系。

网友:
我这边是不行,移动给的是它内网的IP。申请后,现在没用,费在那。要是付费的话,可以考虑选择 dnsp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