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单片机和DSP的编程器

楼主(2014-11-25):
  PIC的编程器都是统一的么?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以前在学校弄过PLC不过内部看不到

网友:
我都是在淘宝上,啥都有。。。

网友:
X宝  Kit3 100多块钱  一直用 挺好的...

网友:
到贝能去买就是了PICkit3或者ICD 3

楼主:
好贵的说

网友:
PICkit3 便宜ICD3价格高一点,速度应该是ICD3快一点

网友:
是dspic的调试器还是分开的pic,dsp的?估计是前者吧,kit3便宜推荐个人用,公司用还是icd3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