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糊涂了,请教如何得到指定地址上数据。

楼主(2014-11-25):
犯糊涂了,请教如何得到指定地址上数据。如 flash中 地址是 00EF0h 中的数据

网友:
una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0x00EF0);

网友:
我举一个读取外部数据的方式: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00EF0);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呢?IAR?MDK?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呢?IAR?MDK?还是其他?

用的是Keil 想把序列号写入固定地址,通过下载改变指定地址的数据

网友:
int *p=(int *)0x00EF0h;
*p=你要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