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在高低温(-40-60)下电感量变化有多大?

楼主(2014-11-25):
哪位有经验,肯定跟磁性材料有关系,但有多大的关系,一般电感量变化有多大?

谢谢交流!

网友A:
一看就是不看规格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不看规格书的

你用的都是高级货,
普通货是不管这些极限细节的,电感能标出误差都已经算是不错了

网友:
怕温度用空气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都是高级货,
普通货是不管这些极限细节的,电感能标出误差都已经算是不错了 ...

酱紫的话,那就看公式咯,设计磁芯、铜线等的,那就得知道具体的温度曲线,大概计算下。

网友:
看电感的公式,窗口面积,磁路长度,匝数都不变,那就看磁导率的随温度的变化。。变化还是比较小的。需要注意的是Bsat。。

网友:
电感的规格书里都有一个感值与温度的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都是高级货,
普通货是不管这些极限细节的,电感能标出误差都已经算是不错了 ...

说得好,我们都在电子市场找人绕制。绕指的师傅一般属于半通不通,对温度特性不太了解。

感谢大家建议及给的方法。

在网上搜了下:

电感量L=4*3.14*0.0001*N*N*Ae/(lg+le/u)
N代表匝数;
Ae代表中心柱有效截面积;
lg代表气隙.
u代表相对磁导率;
le代表有效磁路长度

上式中, 只有u可能变化, 在接近居里温度时, 先变大一点, 温度继续高时, u急剧变小. 这时电感量也急剧变小.

居里温度跟磁芯材质有关, 一般在160-260度左右, 具体参考磁芯规格书.

像这么说都到了100多度,我们一般的温度基本问题不大了

网友:
规格书里应该有,如果没有规格书,只能自己测吧

网友:
通常电感对温度不是非常敏感,几十度应该没有问题的
实在不放心,找TDK或者相近的磁芯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
温度影响应该不大吧,我们之前的电感工作温度都是在80多度,100度都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温度在-40度-60度,等待测试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C:
铁硅铝的磁芯对温度变化还是挺敏感的,至少实际测试电源效率变化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硅铝的磁芯对温度变化还是挺敏感的,至少实际测试电源效率变化比较大

昨天我打电话问了下绕电感的小伙子,他专门给我问了这个事情,说了目前这种磁芯25度以下就有变化了,低温肯定不行,

准备改用另外一种磁芯,只是成本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