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70在mdk中使用ddr2的例程

楼主(2014-11-25):
iar移植过来的,调试的时候异常调试器崩溃,

搞了很久没有找到原因,希望飞思技术支持能帮个忙,已经看过数据手册上面的初始化步骤,没得到什么结果

工程附件在此贴中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178088

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twr_ddr2_script_init(void)
{
        /* Enable DDR controller clock */
        SIM->SCGC3 |= SIM_SCGC3_DDR_MASK;

        /* Enable DDR pads and set slew rate */
        SIM->MCR |= 0xC4;   // bits were left out of the manual so there isn't a macro right now

        DDR->RCR |= DDR_RCR_RST_MASK;

        * (volatile uint32_t *)(0x400Ae1ac) = 0x01030203;

//        DDR->CR00 = 0x00000400;    // DDRCLS = 4 is reserved??
        * (volatile uint32_t *)(0x400Ae000) = 0x00000400;
        DDR->CR02 = 0x02000031;
        DDR->CR03 = 0x02020506;
        DDR->CR04 = 0x06090202;
        DDR->CR05 = 0x02020302;
        DDR->CR06 = 0x02904002;
        DDR->CR07 = 0x01000303;
        DDR->CR08 = 0x05030201;
        DDR->CR09 = 0x020000c8;
        DDR->CR10 = 0x03003207;
        DDR->CR11 = 0x01000000;
        DDR->CR12 = 0x04920031;
        DDR->CR13 = 0x00000005;
        DDR->CR14 = 0x00C80002;
        DDR->CR15 = 0x00000032; //  | DDR->CR15_SREF_MASK ;
        DDR->CR16 = 0x00000001;
        DDR->CR20 = 0x00030300;
        DDR->CR21 = 0x00040232;
        DDR->CR22 = 0x00000000;
//        DDR->CR23 = 0x00040302;
//        DDR->CR25 = 0x0A010201;
        DDR->CR26 = 0x0101FFFF;
        DDR->CR27 = 0x01010101;
        DDR->CR28 = 0x00000003;
        DDR->CR29 = 0x00000000;
        DDR->CR30 = 0x00000001;
        DDR->CR34 = 0x02020101;
//        DDR->CR36 = 0x01010201;
        DDR->CR37 = 0x00000200;
        DDR->CR38 = 0x00200000;
        DDR->CR39 = 0x01010020;
        DDR->CR40 = 0x00002000;
        DDR->CR41 = 0x01010020;
        DDR->CR42 = 0x00002000;
        DDR->CR43 = 0x01010020;
        DDR->CR44 = 0x00000000;
        DDR->CR45 = 0x03030303;
        DDR->CR46 = 0x02006401;
        DDR->CR47 = 0x01020202;
        DDR->CR48 = 0x01010064;
        DDR->CR49 = 0x00020101;
        DDR->CR50 = 0x00000064;
        DDR->CR52 = 0x02000602;
        DDR->CR53 = 0x03c80000;
        DDR->CR54 = 0x03c803c8;
        DDR->CR55 = 0x03c803c8;
        DDR->CR56 = 0x020303c8;
        DDR->CR57 = 0x01010002;

        __asm("NOP");

        DDR->CR00 |= 0x00000001;

        while ((DDR->CR30 & 0x400) != 0x400);

//        ((MCM_MemMapPtr)0xE0080000u)->CR |= MCM_CR_DDRSIZE(1);
        MCM->CR |= MCM_CR_DDRSIZE(1);
}

用的调试器是pemicro 的multilink universal
以及osbdm,结果都一样,准备换jlink调试(去买线),估计结果一样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工程我下载下来编译就很多问题,头文件包含等都没有。
如果你用IAR调试没有问题,用keil调试有问题,那么应该是代码移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工程我下载下来编译就很多问题,头文件包含等都没有。
如果你用IAR调试没有问题,用keil调 ...

不是吧,
除了MK70F12.h是mdk4.7自带的以外,其他的都包含在工程里面了.

我想也可能是工程移植的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以前我用过SDRAM的完全没有问题,为啥DDR只要进入配置模式就会导致软件(MDK)直接退出,
我觉的最多单片机跑到hardfault已经很了不起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奇怪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除了MK70F12.h是mdk4.7自带的以外,其他的都包含在工程里面了.

你把你的包含路径都拷贝给我下呢。
我这边包含路径里都是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包含路径都拷贝给我下呢。
我这边包含路径里都是空的了。

包含路径是空的没有问题的
因为所有的包含文件都可以在.c文件中指定的.

唯一用的特定系统路径的就是

这个头文件,
我今天接上jlink试了一下,也是出现错误.

不过jlink出错不会导致mdk退出,可以断定是哪里没有配置对,但是就是不知道ddr2到底要如何配置.谢谢了.

我用的版本是md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含路径是空的没有问题的
因为所有的包含文件都可以在.c文件中指定的.

你工程我加了头文件编译有错误,你看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程我加了头文件编译有错误,你看看图片

嗯,你的版本不一样,
用我楼上的那个替换掉就可以了.

你看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工程我加了头文件编译有错误,你看看图片

早期版本MDK的对k70支持的不太好,后面有一些更新,
我现在用的mdk470

网友:
查下硬件的区别,先跑通k70 tower的例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