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啦]PCB雕刻软件自平衡软件(PcbCncSoftBanlance) v1.2.2

楼主(2014-11-25):
好久没有新的玩意给大家了,这次给大家开源分享我之前写的小项目:[PCB雕刻软件自平衡软件],借此给坛里打打人气,希望大家会喜欢。

原贴在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579-1-1.html

这个小项目是好久之前写的了,现在也没精力更新,所以就开源给大家分享,有能力的人自己改造吧。
需要注意的是:
1)本程序是用Delphi7编写的。
2)本程序用到一些第三方组件。
3)本源码中,不提供第三方组件,请大家自行查找和下载,如果你用Delphi7的话,也可以直接使用Objects目录里的DCU文件。
4)分享源码不代表会对你提供技术支持,如果你有问题,请在这里跟贴提出,或是发邮件给我也行,我会视情况再决定是否回复你的问题。
5)有一个多点测量平衡的功能,因精力的关系,只开发了一半,所以,在源程序里可以看得到,在执行档里是隐藏的。

PCB-CNC Software Banlance v1.2.2
============================================
这是一个借用数学计算的方法将PCB平面虚拟为绝对平面的软件。
主要用於PCB线路雕刻方面。
具体用法如下:
1.准备好雕刻机(比如AMCNC-01),PCB,夹具或双面胶。
2.找一根废弃的0.3的钻头,把刀刃部分全部去掉,只剩下刀柄和一小切跟刀刃连接的尖端,稍打磨一下。
2.将PCB对齐标线,标线的方式可以是激光十字或是自画的十字。
3.用夹具(强烈建议)固定好,或是用双面胶贴住。
4.启动Mach3,移动主轴到PCB左下角(如果你想以右下角为基准的话,就移动右下角)。
5.下刀(不用开主轴)至尖端刚好碰到PCB平面,然后Z轴清零。
6.本软件的Deviation部分的左下角的数据,同样也填0.
7.然后,按照本软件左边的图示,将主轴移到相应的位置。
8.下刀至尖端刚好碰到PCB平面,然后将Z轴位置数据填写到本软件相应的数据位置。
9.九个点全部测量完毕之后,点击G-Code File,选择你所要平衡的NC文件,然后点Start即可。
10.当处理结束后,会在该NC文件相同位置产生一个以.pcsb.nc结尾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平衡后的文件。
11.Mach3中,载入此文件(*.pcsb.nc),检查刀路是否有误。
12.换成雕刻V刀,并移动主轴到PCB左下角,重新对刀(记得现在要开主轴了,不然刀毁),三轴全清零。
13.升起主轴,准备开工雕刻吧。
14.警告:在你没有熟悉本软件之前,最好先用废板子来尝试。

网友:
村长好久不见!

网友:
好久不见  感谢分享

网友:
高大上呀,顶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开发了很多很有用的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Delphi7编写 PCB雕刻软件自平衡软件”

网友:
好久不见,支持开源

网友A:
支持一个,一直在用村长的自平衡软件,配合自动对刀非常好使。
可惜Delphi现在有点小众了,估计比较难有人能接着完善下去。

网友B:
 我昨天在教我儿子学单车,在过第五关的时候,是一个弯道(40CM左右宽度)+路障(一块砖的高度),前天有教过,结果昨天没提醒,就在弯道里过路障时摔了,撞破了头,我老婆心疼死了,老是说大人都很难越过,小孩子肯定摔的。
  但我坚持要让我儿子过,因为我教过,是可以过的,而且,当场的阴影要当场消,才是最好的。
  虽然我儿子又疼又哭,但我不让老婆去弄他。我扶好我儿子和单车,然后对他说,你大声对前方说出来:我来了。第一次,我儿子说得很小声,第二次,就大声但带着哭声。然后,我再把前天教的技术再重复一些。之后他再过这个关的时候,就顺利过了,而且几次都过,也没摔了。
  还有一例,就是前年夏天,我儿子刚下水学游泳。刚下水(儿童池)的时候他很谨慎,没啥事,后来就放松了,但不小心滑倒了,喝了几口水。我赶忙去扶他,但不拉他出水池。我儿子当时很害怕了,不肯在水里。我就一直安慰他和激历他,并带着有点强制性的手法托着他在水面上游。几个回合之后,心理阴影就慢慢消了。现在在儿童池,不带水泡也能自己游一段了。而且在成人池,双臂带着水泡可以自己游。
  这就是我的教育风格,如果现场可能有心理阴影的话,必须当场消除,这样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同样的阴影了。
  其实,这是我自身经历带来的,所以我才会很在意这一点。

楼主:
天天在,只是没出来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个,一直在用村长的自平衡软件,配合自动对刀非常好使。
可惜Delphi现在有点小众了,估计比较难有人 ...

的确,现在的Delphi已经从大众变成小众了,所以,我也在考虑如何转向中,目前的想法是C#混合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在教我儿子学单车,在过第五关的时候,是一个弯道(40CM左右宽度)+路障(一块砖的高度),前天有 ...

把我的教育实际都给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我的教育实际都给挖出来了?

厉害吧 嘿嘿

网友:
我也想换c bulid 了,至少不用在2种语法中折腾。

网友:
好牛的东西啊

网友:
不错,支持分享,虽然我也玩过Delphi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强烈请求村长开发多点测量

网友(2015-01-02):
赞一个慢慢了解

网友C(2015-04-26):
如果能自动导入CNCZ0fix.z0f文件填写各点参数就完美了。
CNCZ0fix.z0f文件内容:
16,35,8
0,0,-0.0068749999999937
8,0,-0.022499999999994
16,0,-0.016249999999999
0,17.5,-0.049999999999997
8,17.5,-0.046875
16,17.5,-0.052499999999995
0,35,-0.046250000000001
8,35,-0.036249999999995
16,35,-0.050624999999997

板子的参数都在里面,
X:16    Y:35       取样步长不管
后面是9点采集到的修正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自动导入CNCZ0fix.z0f文件填写各点参数就完美了。
CNCZ0fix.z0f文件内容:
16,35,8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6-02-06):
谢谢高手 村长分享

网友(2018-01-31):
跟3D打印 三角洲的 自动调平一个原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