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Thread系统里一般怎么喂狗呢

楼主(2014-11-25):
看门狗用的是外部看门狗芯片,在RT-Thread系统里怎么喂狗比较好呢?避免出现某些任务死掉了,但系统没有重启的情况

网友A:
管理系统各任务的状态,不必跟看门狗建立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系统各任务的状态,不必跟看门狗建立直接关系

楼上能不能说详细点呢,才开始学习RTT,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详细点呢,才开始学习RTT,不是很明白

看门狗放在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就可以,目的是防止程序跑飞;
某个任务自己退出,要用代码来检测,不是看门狗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放在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就可以,目的是防止程序跑飞;
某个任务自己退出,要用代码来检测,不是看 ...

还是木有明白,LZ你明白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放在一个低优先级的任务就可以,目的是防止程序跑飞;
某个任务自己退出,要用代码来检测,不是看 ...

放在低优先级任务里会不会有可能得不到运行机会?

我的设想是放在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里面。
这个任务监控每个用户进程的运行状况,如果发生不想要的异常,则终止喂狗,这样系统就自动重启了。
如果所有任务都正常,那么喂一下狗就休眠了,也不占用太多的MCU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低优先级任务里会不会有可能得不到运行机会?

我的设想是放在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里面。

这个方法应该靠谱。但是这里的运行状况指的是什么呢,任务状态? 按楼上这个方式,可以在每个线程里发一个信号量给喂狗线程,喂狗线程收到所有信号量后才喂狗一次,然后清空所有信号量。这样就监视到每个任务是否正常运行了。

网友:
"避免出现某些任务死掉了"
这个要求建立一个管理任务状态的任务/机制,当检测到异常,所做的处理是由楼主决定的,如果要复位系统,也可以直接复位,不一定采取关闭看门狗的间接办法。
这部分管理任务的代码应单独设计,跟喂狗是2个独立的问题

网友(2015-01-04):
我一般是在最低优先级任务喂狗,可以放在系统空闲任务里喂,确保在正常运行时用户的所以任务都有让出系统时间的可能,这样低优先级任务才可以运行,进行喂狗,当用户任务有一个出问题,比如死循环或者死锁了,那低任务优先级就无法运行无法喂狗,导致超时而重启,让系统重新运行。另外看门狗的时间设置也是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必须要设置成以所有任务中占用系统时间的最长的设置,对于一些很耗时但又是正常的操作,可以在该任务中主动喂一下狗,这样看门狗就不会误重启了,保证系统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