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的一个PT100温度电阻转换的工具

楼主(2014-11-25):
只能在win7以上系统运行

网友:
额。还是不错的,支持下!

网友A:
谁说的?C#写的程序XP也好运行的,现在的XP谁不装.NET运行库?不装没法活,

网友:
编译是目标平台:选x86  xp可以运行的(当然程序没有依赖x64特定库的前提下);选x64的xp上一般不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C#写的程序XP也好运行的,现在的XP谁不装.NET运行库?不装没法活,

我有在xp和win7,还有win8.1上测试过了,确实在xp上没办法运行,所以我才这样说的,如果装了.net平台之后能够运行,那就更好了。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小工具,因为之前在网络上找都没找到可以把输入电阻值然后转换为温度值得工具,所以做了这个。

网友:
哈哈,C#确实好用,速度上手,就是记住那些类真他娘的难,总是搞不清楚这个效果应该用什么控件?

网友:
呵呵,高手来指点一下你们吧

想兼容x86,生成选项里面选Any CPU

想兼容XP,目标框架选.NET Framework 2.0 或者4.0以下的其他版本。

网友(2018-06-08):
蛮有意思的,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