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可以安装多个天线吗?

楼主(2014-11-25):
看到手机上宣传智能天线,比如小米的手机宣传智能双天线,

引用地址:http://www.miui.com/thread-808677-1-1.html
小米手机2在发布的时候,提到的功能里有一项是智能双天线,那么到底什么是智能双天线呢?

智能双天线小米官方介绍:

小米手机2天线分布情况:

米2有5根天线,最有特点的是“智能双天线”,又名“分集天线”。如图所示,分集天线的目的是配合主天线,有效提高手机在恶劣环境下接收无线信号的灵敏度。分集天线在强信号环境下基本无用,在弱信号环境或主天线受干扰时才起作用,让通话质量和上网速度在弱信号环境下不受太大影响。

分集技术科普:
分集接收技术是一项主要的抗衰落技术,可以大大提高多径衰落信道传输下的可靠性,在实际的移动通信系统中,移动台常常工作在城市建筑群或其他复杂的地理环境中,而且移动的速度和方向是任意的。分集接收技术被认为是明显有效而且经济的抗衰落技术。

总结:
小米手机2的智能双天线功能能使手机在信号条件不好的状况下,智能的选择信号相对较好的一条天线来进行通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通讯质量。但是任何手机天线都不能在信号不佳的情况下去放大这个信号,所以还是可能会存在极端情况下没有信号的状况,同样的技术也运用在了Iphone 4s上。

我想,是不是工业用的GSM模块,例如SIM900A等,是不是可以安装两个天线,使用天线开关切换,那个天线信号好(CSQ值高)用哪一个?有些地方信号不稳定

网友:
WCDMA/LTE/CDMA 都有双天线接收,就是GSM没有

网友:
GSM没试过,做GPS定位器的时候用过两个天线。正反面各放一个,用切换开关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