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个数组如何的分类问题

楼主(2014-11-25):
首先第一个问题:51单片机能不能识别0x098009   24位?

第二个问题:A1[]={a0,a1,a2,a3,a4,a5};
                  A2[]={b0,b1,b2,b3,b4,b5};
                  A3[]={c0,c1,c2,c3,c4,c5};

                  F1[]={f0,f1,f2,f3,f4,f5};
                  F2[]={g0,g1,g2,g3,g4,g5};
                  F3[]={h0,h1,h2,h3,h4,h5};

一共六个数组,我想达到的目的是这样:D[temp]=A1[temp]+A2[temp]+A3[temp];        W[0]=F1[0]+F2[0]+F3[0];
总之f0,g0,h0必须要一起才能有效   a0,b0,c0也是必须要一起才能有效  但就是不知道用C该怎么写。
知道的坛友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1. C51中24位肯定可以识别,只需将变量定义为unsigned long或者long型
2.for(i = 0; i < SIZE; i++)
  {
    W[i] = F1[i] + F2[i] + F3[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