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飞机的重要部位

楼主(2014-11-25):
【水平尾翼】
水平尾翼简称平尾,安装在机身后部,主要用于保持飞机在飞行中的稳定性和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尾翼的内部结构与机翼十分相似,通常都是由骨架和蒙皮构成,但它们的表面尺寸一般较小,厚度较薄,在构造形式上有一些特点。一般来说,水平尾翼由固定的水平安定面和可偏转的升降舵组成。
   * 水平安定面
   安定面的作用是使飞机具有适当的静稳定性。当飞机在空中作近似匀速直线运动飞行时,常常会受到各种上升气流或者侧向风的影响,此时飞机的航行姿态就会发生改变,飞机会围绕质心左右(偏航)、上下(俯仰)以及滚转。如果飞机是静不稳定的,就无法自动恢复到原来的飞行姿态,即如果飞机受到风的扰动而抬头,那么飞机就会持续抬头,而且当这股扰动气流消失以后,飞机就会保持抬头姿态,而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姿态。
   飞机的水平安定面就能够使飞机在俯仰方向上(即飞机抬头或低头)具有静稳定性。水平安定面是水平尾翼中的固定翼面部分。当飞机水平飞行时,水平安定面不会对飞机产生额外的力矩;
而当飞机受到扰动抬头时,此时作用在水平安定面上的气动力就会产生一个使飞机低头的力矩,使飞机恢复到水平飞行姿态;同样,如果飞机低头,则水平安定面产生的力矩就会使飞机抬头,直至恢复水平飞行为止。

* 升降舵
   上面所说的情况是假设飞机作自由运动,而没有飞行员操纵。当我们需要操纵飞机抬头或低头时,水平尾翼中的升降舵就会发生作用。升降舵是水平尾翼中可操纵的翼面部分,其作用是对飞机进行俯仰操纵。
   当需要飞机抬头向上飞行时,驾驶员就会操纵升降舵向上偏转,此时升降舵所受到的气动力就会产生一个抬头的力矩,飞机就抬头向上了(如2图所示)。反之,如果驾驶员操纵升降舵向下偏转,飞机就会在气动力矩的作用下低头。

楼主:
【全动平尾】

      一般来说,传统飞机的水平尾翼都是由固定的水平安定面和可偏转的升降舵组成。
      随着飞机的不断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飞机的操纵性能,尤其是在超音速飞行时的操纵能力,如今许多超音速飞机(尤其是高性能的战斗机,如俄罗斯的Su-27、美国的F-15“鹰”战斗机等)都将水平尾翼设计成可偏转的整体,称为全动平尾。
      全动平尾是将飞机的水平安定面和升降舵合而为一的部件,它通过转轴与机身结合,飞行员可以控制整个平尾偏转,这使得飞机的操纵性能大大提高。
根据转轴的安排形式,可以将全动平尾分为两大类:直轴式全动平尾和斜轴式全动平尾。

网友:
插入看看,,,小的时候学过·

网友A:
要是做一个固定翼的小飞机会不会比4轴好玩?

网友:
楼主对飞机的原理还真的精通,收缴了。

网友B:
坐等后续的垂直安定面/方向舵、襟翼/缝翼、减速板/扰流板、主起落架/刹车、发动机/反推、涡喷/涡扇/涡桨、驾驶杆/油门杆/脚蹬、减速伞/拦阻索、姿态仪、液压系统ABC、APU、协调转弯、侧滑进场/蟹形进场、电传操纵系统、失速、TCAS、ILS

网友:
之前已经看过。。路过支持下

网友:
只知道采用了伯努利原理的人飘过。飞机还是挺高大上

网友:
当年学的航空概论全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恐怖份子需要这样的知识

楼主:
承接上话:上面说到全动平尾

* 直轴式全动平尾
   直轴式全动平尾的转轴与机身轴线相垂直,构造比较简单,适用于小展弦比的梯形和三角形平尾。其缺点是空气动力载荷对转轴的扭矩较大。

* 斜轴式全动平尾。
   斜轴式全动平尾的转轴与机身轴线不垂直,往往带有一定的后掠角,适用于后掠平尾。斜轴式全动平尾的优点是便于将转轴安排在平尾翼型最大厚度线附近,也有利于减小空气动力载荷对转轴的扭矩。其缺点是:转轴在机身内的安排比较复杂,此外,如果要在左右转轴连接处用一个摇臂推动两边的平尾同时偏转,则接头的构造相当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后续的垂直安定面/方向舵、襟翼/缝翼、减速板/扰流板、主起落架/刹车、发动机/反推、涡喷/涡扇/涡桨、 ...

呵呵, 垂直安定面、方向舵来啦

【垂直尾翼】
   垂直尾翼简称垂尾,也叫做立尾,安装在机身后部,其功能与水平尾翼类似,也是用来保持飞机在飞行中的稳定性和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
不同的是垂直尾翼是使飞机在左右(偏航)方向具有一定的静稳定性,并控制飞机在左右(偏航)方向的运动。
同水平尾翼一样,垂直尾翼由固定的垂直安定面和可偏转的方向舵组成。

【垂直安定面】
   飞机的垂直安定面的作用是使飞机在偏航方向上(即飞机左转或右转)具有静稳定性。垂直安定面是垂直尾翼中的固定翼面部分。
当飞机沿直线作近似匀速直线运动飞行时,垂直安定面不会对飞机产生额外的力矩,但当飞机受到气流的扰动,机头偏向左或右时,此时作用在垂直安定面上的气动力就会产生一个与偏转方向相反的力矩,使飞机恢复到原来的飞行姿态。而且一般来说,飞机偏航得越厉害,垂直安定面所产生的恢复力矩就越大。

【方向舵】
   方向舵是垂直尾翼中可操纵的翼面部分,其作用是对飞机进行偏航操纵。上面所说的情况是假设飞机作自由运动,而没有飞行员操纵。
当我们需要控制飞机的航向时,飞行员就可以操纵垂直尾翼中的方向舵达到偏航的目的。
   方向舵的操纵原理与升降舵类似,当飞机需要左转飞行时,驾驶员就会操纵方向舵向左偏转,此时方向舵所受到的气动力就会产生一个使机头向左偏转的力矩,飞机的航向也随之改变。同样,如果驾驶员操纵方向舵向右偏转,飞机的机头就会在气动力矩的作用下向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垂直安定面、方向舵来啦

【垂直尾翼】

嗯,很好很强大!

期待精彩继续!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C:
直播啊,顶一下,飞机好复杂

网友D:
看来楼主对飞机很感兴趣

网友:
哎...话说我们那儿一个今年牺牲的飞行员....

网友:
学习了,很复杂的结构

网友:
可以作导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对飞机很感兴趣

我只是借花献论坛,“搬运工”

楼主:
“发动机”是飞机动力装置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功用是提供飞机运动所需的动力一―“推力”或“拉力”,用以克服飞机的惯性和空气阻力。
   现代航空发动机主要有两种类型:“活塞式发动机”和“喷气式发动机”。
低速、小型、短程飞机常用“活塞式发动机”;
高速、大(中)型、远(中)程飞机常用“喷气式发动机”。

无论哪种型式,当作为航空发动机时,其基本要求均可归结如下:
一、功率重量比大
  设计飞机的任何部件,都应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减轻其重量。对发动机来说,就是要保证足够大的功率而自重又很轻。
衡量发动机功率大、重量轻的标准是“功率重量比”。即发动机所发出的功率与发动机重量之比值。“功率重量比”越大,表示在有相同功率的情况下,发动机越轻。
功率重量比的单位,对活塞发动机来说,是“马力/公斤”;
对喷气式发动机来说,是推力(牛顿)/重量(牛顿),无单位。

二、燃油消耗量小
  发动机是否省油,是飞机使用的重要经济指标。评定发动机的经济性,常用“燃油消耗率”作标准。“燃油消耗率”是指单位功率(一牛顿或一马力)在一小时内所消耗油料的重量。
燃油消耗率越小,说明发动机越省油。

三、迎风面积小
  航空发动机应在保证功率不减小的前提下,力求体积较小。体积小,可以使发动机占据的空间小,有利于飞机装载人员、货物、设备。
在体积尺寸中,应力求减小“迎风面积”,以减小空气阻力。

四、工作安全可靠、寿命长
  飞机在空中飞行的安全,是由各组成部分可靠工作来保证的。要维持飞行,发动机就必须始终处于可靠状态。所以,发动机的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为了保证发动机工作安全可靠,必须精心设计、选用合适材料、严格工艺规程。并在发动机组装完成后,进行“试车”一一在“试车台”上模拟各种高度条件。在装上飞机之后,还要进行试车。只有当确定各项规定指标都符合要求时,飞机才能飞行。为了保证飞机随时处于可靠状态,在整个使用过程中,还要定期对发动机进行检查和维修。
   在保证发动机可靠性的前提下,要求发动机的“寿命长”。这是发动机经济性的另一项指标。寿命长,可以降低使用成本、节约原材料。

发动机的寿命分两种:“翻修寿命”和“使用寿命”。
“翻修寿命”是指两次“翻修”之间或新发动机开始使用至第一次翻修之间的使用(实际工作)时间,单位是“小时”。
“使用寿命”是指全新发动机由开始使用到报废的使用(实际工作)时间,单位也是“小时”。由于设计、材料、工艺、使用条件不同,各发动机的“寿命”都不相同。

五、维护、修理方便
  维护、修理,统称为维修。这是保证发动机可靠性的重要工作。发动机能否随时处于可靠状态,很大程度决定于“维修”质量。维修的好坏,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维护的目的之一,是发现故障和排除故障,并对必要的部位进行检测、清洗、更换润滑油等。根据发动机工作的长短,维护工作一般都按不同的项目定期进行。而“修理”则是在零部件损坏的情况才进行。由于“维修”工作量很大,所以占飞机使用成本的很大比例。这就有必要在设计时考虑便于拆装、检查和维修的方便性,以减小维修工作量,降低维修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做一个固定翼的小飞机会不会比4轴好玩?

韶关某个机场,有人在做。你可优酷搜索轻型飞机,你是爱上那个玩意儿的

楼主:
飞行器发动机的主要功用是为飞行器提供推进动力或支持力,是飞行器的心脏。
自从飞机问世以来的几十年中,发动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早期的低速飞机上使用的活塞式发动机,到可以推动飞机以超音速飞行的喷气式发动机,还有运载火箭上可以在外太空工作的火箭发动机等,时至今日,飞行器发动机已经形成了一个种类繁多,用途各不相同的大家族。

飞行器发动机常见的分类原则有两种:
按空气是否参加发动机工作和发动机产生推进动力的原理。
按发动机是否须空气参加工作,飞行器发动机可分为两类,大约如下所示:
  吸空气发动机简称吸气式发动机,它必须吸进空气作为燃料的氧化剂(助燃剂),所以不能到稠密大气层之外的空间工作,只能作为航空器的发动机。一般所说的航空发动机即指这类发动机。
如根据吸气式发动机工作原理的不同,吸气式发动机又分为活塞式发动机、燃气涡轮发动机、冲压喷气式发动机和脉动喷气式发动机等。

  火箭喷气式发动机是一种不依赖空气工作的发动机,航天器由于需要飞到大气层外,所以必须安装这种发动机。它也可用作航空器的助推动力。
      按形成喷气流动能的能源不同,火箭发动机又分为化学火箭发动机、电火箭发动机和核火箭发动机等。

  按产生推进动力的原理不同,飞行器的发动机又可分为直接反作用力发动机、间接反作用力发动机两类。
直接反作用力发动机是利用向后喷射高速气流,产生向前的反作用力来推进飞行器。直接反作用力发动机又叫喷气式发动机,这类发动机有涡轮喷气发动机、冲压喷气式发动机,脉动喷气式发动机,火箭喷气式发动机等。
   间接反作用力发动机是由发动机带动飞机的螺旋桨、直升机的旋翼旋转对空气作功,使空气加速向后(向下)流动时,空气对螺旋桨(旋翼)产生反作用力来推进飞行器。这类发动机有活塞式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涡轮轴发动机、涡轮螺旋桨风扇发动机等。而涡轮风扇发动机则既有直接反作用力,也有间接反作用力,但常将其划归直接反作用力发动机一类,所以也称其为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播啊,顶一下,飞机好复杂

飞机是相当复杂,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是很弱的,尤其是在发动机且不说汽车发动机做的咋样(更何况是飞机的心脏),但这项就突破不了。还有就是大运载能力又节油的大飞机。

楼主:
飞机上发动机的安装位置与发动机的数目及型式有关。
  1.活塞发动机和涡轮螺桨发动机的安装位置
  活塞发动机和涡轮螺桨发动机在飞机上目前多安装一台、两台或四台,一般多是拉进式(即螺旋在前)的,装在机头或机翼前缘,这样可以使机翼上所受的载荷降低,因为发动机的重力和举力的方向想反,减少了由这些外力所引起的弯矩。
  另一种是推进式的,发动机装于机翼后沿或机身后段。这种安排使机翼位于螺旋桨的滑流之外,阻力会降低,但主起落架较高,重量增大;而且发动机在地面工作时冷却条件也较差,因而目前使用较少。
   目前也有一种轻型飞机将发动机安装在垂尾上,以降低机身离地面高度,可在起飞时充分利用地面效应。
   2.涡轮喷气发动机和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安装位置和固定 。
  这两类发动机在飞机上的安装位置相似,可用涡轮喷气发动机作为代表。
   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多装在机身后段或机身下部。这种方式有利于维护修理,只要将机身后段拆卸开就行了;同时还可让出机身短舱或前段的空间,以便容纳人员和武器装备。
   这种发动机安排方式主要用于战斗机。
   两台涡轮喷气发动机有几种安排方式。常见的一种是把两台发动机各装在一只短舱内,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机身空间大,装载的人员和设备多;对机翼能起减少载荷的作用。但其构造比较复杂,而且还会增大阻力和降低机翼的后掠作用。
   第二种双发的安排方式是把发动机装在机翼下的吊舱内。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减少短舱和机翼的干扰,对提高最大举力系数有利;防火性能较好;可采用全翼展的襟翼。另外,由予短舱离地近,维护比较方便,但易于吸入尘土。
   双发的第三种安排方式是把两台发动机并列在后机身外部的两侧,这种叫尾吊式。其优点是座舱内噪音小,机翼上没有东西(如短舱)干扰,气动性能较好;进气和排气通道较短,因而能量的损失较少。但这种安排的构造比较复杂;也比较重。
  这几种安排方式多用于运输机或轰炸机。
   双发的第四种安排方式是,把发动机左右并列(或上下叠置)安装在后机身的内部。某型后掠翼超音速歼击机就是这样,这种安排方式,在单发飞行时,由于两边推力不平衡而引起的使机头偏向一边的力矩比较小;但发动机所占机身的容积很大,不利于装载其他的设备。
   这种发动机安排方式主要用于战斗机。
   三台喷气发动机多用于运输机。其安排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两台发动机并列装在机身后段,另一台装在垂直尾翼上。这种安装方式的优点是,如果发动机发生故障,涡轮损坏,被强大的离心力摔开的碎片不致破坏飞机的主要受力构件,比较安全。同时,并列的两台发动机也可固定于气密座舱之外。
   另一种三发的安排方式是,把两台涡轮风扇发动机安装在机翼下的吊舱内,另一台安装在垂直尾翼内。其特点和安装情况和装有吊舱的及垂直尾翼中安装一台的情况相似。飞机的两种布局(三发动机)
   四台喷气发动机的安排方式比较常见的有四种。一种是四台发动机都置于机翼下的吊舱内,这种方式多用于运输机,但也有轰炸机采用这种形式的。
   四发的第二种安排方式是,把四台发动机都并列在机身后段外部的两侧(尾吊式),其特点两台发动机尾吊式相近。
   四发的第三种安排方式是,把发动机安装在靠近机身的机翼内部,每边放两台,这种方式的构造复杂。但一台发动机停车时,却可减小偏航力矩,而且还可消除或削弱短舱和机身的干扰作用。
   最后一种是把四台喷气发动机每两台成为一组,安装在机翼的底部,其特点是发动机短舱的剖面呈长方形的,上下表面形成飞机结构的一部分。
   B-52亚音速战略重型轰炸机装有八台喷气发动机,每两台成一组,装在机翼下面的4只吊舱中,其安装位置和固定的特点与四个吊舱的飞机相似。

网友(2014-12-26):
精彩!

期待继续!

网友E:
虽然了解了很多,但是自己操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长见识了。飞机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大神啊

网友(2015-10-17):
赞一个 很专业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了解了很多,但是自己操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呵呵,了解很多那就先做二十题,娱乐下、热身热身 能做出几题呢??

001.在等速的平直飞行中,作用于飞机上的四个力的关系是
A.        升力等于阻力,拉力等于重力
B.        升力等于拉力,阻力等于重力
C.        升力等于重力,拉力等于阻力

002.空气流过一粗细不等的管子时,在管道变细处,气流速度将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003.空气流过一粗细不等的管子时,在管道变粗处,气流速度将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004.空气流过一粗细不等的管子时,在管道变细处,气流压强将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005.当空气流过一粗细不等的管子时,在管道变粗处,气流压强将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006.根据伯努利定律,同一管道中,气流速度增大的地方,压强将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007.根据伯努利定律,同一管道中,气流速度减小的地方,压强将
A.        增大
B.        减小
C.        不变

008.飞机的升力主要由(         )  产生。
A.        增大机翼下表面的压强
B.        减小机翼下表面的压强
C.        减小机翼上表面的压强

009.飞机的升力
A.        垂直于飞机纵轴
B.        垂直于相对气流
C.        垂直于机翼翼弦

010.飞机相对气流的方向
A.        平行于机翼翼弦,与飞行速度反向
B.        平行于飞机纵轴,与飞行速度反向
C.        平行于飞行速度,与飞行速度反向

011.飞机下降时,相对气流
A.        平行于飞行速度,方向向上
B.        平行于飞行速度,方向向下
C.        平行于飞机纵轴,方向向上

012.飞机上升时,相对气流
A.        平行于飞行速度,方向向上
B.        平行于飞行速度,方向向下
C.        平行于飞机纵轴,方向向上

013.飞机的迎角是
A.        飞机纵轴与水平面的夹角
B.        飞机翼弦与水平面的夹角
C.        飞机翼弦与相对气流的夹角

014.飞机下降时,其迎角
A.        大于零
B.        小于零
C.        等于零

015.飞机上升时,其迎角
A.        大于零
B.        小于零
C.        等于零

016.飞机的(      )越大,诱导阻力越小。
A.        展弦比
B.        弯度
C.        机翼面积

017.低速飞行性能好的机翼是
A.        梯形翼
B.        后掠翼
C.        三角翼

018.高速飞行性能好的机翼是
A.        梯形翼
B.        后掠翼
C.        直机翼

019.飞机迎角小于临界迎角,迎角增大,升力系数 (         );飞机迎角大于临界迎角,迎角增大,升力系数(      )   。
A.        增大、增大
B.        增大、减小
C.        减小、增大

020.飞机的升力系数随迎角的变化规律是
A.        随迎角的增大,升力系数一直增大
B.        随迎角的增大,升力系数先略有减小,然后增大
C.        随迎角的增大,升力系数先增大,然后减小

网友(2015-11-19):
垂直安定面积的计算标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