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pu6050得出水平面的旋转角度

楼主(2014-11-25):
如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难道只能外加磁力计?

网友A:
短时间内 对陀螺仪积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内 对陀螺仪积分就可以了

Z轴的陀螺仪数据积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Z轴的陀螺仪数据积分?

是的呢,短时间是准的。

网友(2015-03-07):
楼主做出来了吗?我也在做这个,卡住了。请教!!!!

网友:
可以出来,就是时间久了或者晃几下偏差很大

网友:
MPU6050是惯性导航器件,在初始化时,是以当时的平面作为相对水面平的!

网友:
地磁计为主要参考(要做椭圆矫正),陀螺仪为次要参考

网友B:
只用陀螺仪肯定误差会越来越大,做四轴的话就会旋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用陀螺仪肯定误差会越来越大,做四轴的话就会旋转

实践告诉你,短时间内对陀螺仪积基本不会旋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践告诉你,短时间内对陀螺仪积基本不会旋转

的确是做过的,就靠MPU6050一个东西,只要校准好了,漂移是很小的。对于才飞5分钟到20几分钟的要求来说,足够了。
我做的姿态解算只是粗略减去个偏置量,就可以得到结果是32分钟漂移了72度。

建议有的哥们还是要自己实践实践,不然只是看到论文上说陀螺积分漂移很大,就认为真的很大,以此作为判据会出现推理的不严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做过的,就靠MPU6050一个东西,只要校准好了,漂移是很小的。对于才飞5分钟到20几分钟的要求来说, ...

我现在玩的是PCB四轴,期待你的 FOC 四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玩的是PCB四轴,期待你的 FOC 四轴

现在有了两个小朋友,完全没有多余精力,努力中。。。。。。
搞研发真的要年轻时搞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了两个小朋友,完全没有多余精力,努力中。。。。。。
搞研发真的要年轻时搞才行。 ...

结婚后时间越来越少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做过的,就靠MPU6050一个东西,只要校准好了,漂移是很小的。对于才飞5分钟到20几分钟的要求来说, ...

好的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