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电源防反接电路--低功耗 |

网友A(2014-11-29):
引用 网友B:
我也传一个据说是华为的

这个防反接电路,4148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可贵之处在于,导通后mos管的压降比二极管的压降小很多,负载上的电压是达标的,用二极管的话要 ...

这个不一定   要看你用什么二极管  有的就只需要0.3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参数,跟据你电路需要选择。

这个电路有问题就是在启动的瞬间可能会引起短路   假如启动瞬间后面有一个电容 电容的电足够让二极管导通,就会出现短路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防反接电路,4148起什么作用呢?

电源接正了才能给栅极充电呀

网友:
这个电路不是压降的问题,而是可以大电流工作,几十上百安培,你想想二极管压降0.3V 大电流下功耗是可观的,而MOS导通电阻才几毫欧,并联的话更低。

网友D:
MARK!
但是有一点我要给二极管平反的!
现在0.7V压降的二极管已经越来越少了!贴片的那些SSXX,普遍只有0.4V!
二极管没达到一定的电流,压降也不会直接到0.7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正了才能给栅极充电呀

楼主的图不加4148貌似也能正常工作,那么加了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传一个据说是华为的

3205耐压55V,60V行么?

网友:
华为有个专利和这个类似,你可以查一下,比这个要好一些

网友:
加个二极管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正品应该有点余地的,略超一点应该没问题。但要考虑浪涌等问题

网友(2015-01-09):
好电路。。学习了。。

网友:
假如负载入口有很大的滤波电容,上电电容充电会不会损坏MOS管内部的二极管,二极管损坏后这个防反接电路应该就起不了效果.大家看有没有必要在mos管两端再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E:
打红圈的二极管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红圈的二极管有必要吗

mos管里面已经有了,没必要

网友:
楼主 有实际应用吗?

网友:
这个电路据说是华为的专利电路,我自己上传过类似的仿真电路,proteus做的,我实际用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纠正一下,有功功率单位是 瓦(W),无功功率单位是 Var (乏),是不是你单位打错了。
(1)        这个系 ...

1、这个后面为何不能接电机呢?我有点没想明白。
2、EPS转向电流不知道多少,但柴油机启动电机电流可能超过1000A,不知道是否需要防反接保护。
3、二极管有大电流的,最起码同样工艺水平下,在电压相同情况下,不会晶闸管的更低。当然,二极管只能用在不控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不加4148貌似也能正常工作,那么加了有什么好处呢?

我的想法和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路适合电压高一些的,因为MOS管GATE电压要求比较高。35楼用自恢复保险丝和二极管适合5V一类低电压的 ...

5V的时候,用了二极管,电压岂不更低了?即使用肖特基二极管,比如我电流2A,电源电压5V,使用SS34,压降差不多0.4V了,线路如果再长一点,很多下限电压4.5V的片子都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RK!
但是有一点我要给二极管平反的!
现在0.7V压降的二极管已经越来越少了!贴片的那些SSXX,普遍只有0. ...

这么说也不是太准确,技术对电压降低有促进,但也没到您所讲的那样似乎没几个大于0.7V的了。比如额定电流的时候,ES1J压降1.7V,RGP02-20E压降1.8V,MUR220压降0.95V,1N4007压降0.93V,6A10压降1.0V,至于某些特殊形式的二极管,更高,比如R4000F高反压二极管,导通压降6.5V;FZ750R65KE3型IGBT,反向二极管压降3V。包括SS38型肖特基,压降都有0.85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里面已经有了,没必要

对的,管子内部的二极管通过电流参数手册上也会标,上电瞬时负载入口电容的充电电流会通过这个二极管,使用时可以不接外部二极管,但要考虑上电瞬间的充电电流及充电时间

网友:
反并二极管

网友H:
为什么开关不设置在正极上?在负极,电子能量都很低了,不容易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开关不设置在正极上?在负极,电子能量都很低了,不容易流动

NMOS常用,电流可以做得很大,
就像NPN三极管比PNP三极管更常用一样。

网友I:
能换个P管放在V+端么,经常GND和V-是要连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换个P管放在V+端么,经常GND和V-是要连在一起的。

可以。字数补丁1024

网友:
防反接的电路图,学习了

网友:
图呢?没看到电路图,手机上的

网友:
华为电路上那个D20管子啥作用没看懂.这个电路如何考虑输入浪涌?再额外并一个TVS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NMOS常用,电流可以做得很大,
就像NPN三极管比PNP三极管更常用一样。

哦 ,学习了。楼主有 一事没明白想请教。
按理说电流不是从V+过负载到GND通过DS到V-吗?那电路中 的D,S是不是反了,不是应该D极 接输入,S极接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 ,学习了。楼主有 一事没明白想请教。
按理说电流不是从V+过负载到GND通过DS到V-吗?那电 ...

MOS管D->S或者S->D都可以,
NPN三极管的C和E反着用也可以,不过此时的放大倍数变小了,这样用的好处是CE的导通压降变小。

网友:
MOS管的VDS最大值有没有要求?如果电源电压为50V,负载电流4A,MOS管的VDS最大值为30V,ID 9A,这样的MOS管能否使用?如果没接反,貌似没问题

网友:
VIN+  ---------保险-----------------------
                            |              |
                      单向TVS       负载
                            |              |
VIN-   -------------------------------------

网友:
mark一下啊,有时间要搭一个这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就是这么做的。哪位指出我这个的缺点?

目测没有缺点,1N5822实测压降才0.3V,我一般用5817,压降0.2V,防呆

网友:
一直用二极管,这个更好。尤其是电池供电时。

网友(2015-04-28):
引用 网友K:
一直是这么用的

能否提供个实用的图,并说一下器件呢?

网友:
完整的看完了,经过大家的讨论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这样不如装个带极性磁保持继电器还靠谱些,正接时闭合,反接时断开。
避免了以上电路换保险的麻烦。
就 ...

继电器反应时间太慢了吧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2015-09-26):
Elektor Electronics USA - September 2014.pdf 里第36页。

网友M:
2N7002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2N7002有什么作用啊?

LED(alarm/rdy)的开关,

网友(2016-01-08):
上传一个TI关于这个电路的解释。

网友:
10L说的很好!

网友(2016-09-22):
这个稳压管工作电流也要几个MA吧
算不上什么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路我在老外的一个板子上也见过,很实用

最好再增加:

为什么啊 ?

网友O:
说反并二极管+保险丝的人,我也就是起了怪了,先说你反并二极管的问题,你这要是把人家电源给搞爆炸了,即使客户有错,但也怕了你做的产品了,用户体验在哪里?????

再说加保险丝.....单纯说你反并二极管+保险丝这一种,一反接你就烧保险,你是要备多少个换保险丝的上门维修工程师?

还是说你让客户自己换保险丝,出厂带它十个八个保险是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就是这么做的。哪位指出我这个的缺点?

你是初学者,这个电路完全不对。

网友:
电池供电的电路里,这个MOS管的很实用啊,特别是PMOS管的那种,可以共地,而且压降很小。其实大电流的自恢复保险丝价格成本比同规格的PMOS管都要贵,更不说保险丝由于延迟熔断,可能损害用户的电源哦。

网友(2017-07-06):
以前看过在电源正极段加mos管的,原理和这个一样

网友(2017-10-07):
引用 网友O:
说反并二极管+保险丝的人,我也就是起了怪了,先说你反并二极管的问题,你这要是把人家电源给搞爆炸了,即使客 ...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用自恢复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这个稳压管的作用保护MOS管被击穿,如何电源电压低于MOS击穿电压,这个稳压管就不消耗电流了。 ...

小白问一下,为啥要用稳压管?稳压管怎么保护MOS的,二极管不可以吗?

网友(2018-04-02):
学习了,正好有个锂电池供电设备要防反接,好思路,打算只用PNOS不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电源杀手

网友:
这个主要问题是两边不共地
所以还是用PMOS的方案好一些

网友(2018-05-03):
还有理想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

网友(2018-06-02):
引用 网友P:
一般用作电池防反接,pmos内阻有些大,价格贵

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9-06-03):
还有就是这个如果不加那个稳压二极管的话,也是可以实现防反接功能的, 就是那个 电阻值10K,  33K   51K 会有什么差别?
在输入 24V,  36V时, 这个电阻阻值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就是这么做的。哪位指出我这个的缺点?

二极管压降 有0.7V 如果电流过大,功耗浪费的多

网友:
学习了输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传一个据说是华为的

这个MOS管电流是多大的?  比上面的电路二极管的方案复杂一些

网友:
mark  防反接电路

网友:
电路不错,以后或许用得上

网友:
华为的专利,我查过

网友:
常見的N-MOS管,G極動作電壓,最低能有幾V的.

网友:
早几天看见一个还带两个三极管的是哪个贴?

网友:
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负载防短路电路设计推荐;(负载>500mA)

网友:
这么多高手,正好有设备需要改进用得到!

网友(2020-01-01):
mark,反接保护。一般都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可贵之处在于,导通后mos管的压降比二极管的压降小很多,负载上的电压是达标的,用二极管的话要 ...

同意。
这电路的缺点在小电流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有些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