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对PT2262接收程序,哪出错了,大神帮看下

楼主(2014-11-25):
#include"AT89x52.h"
//#include"global.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51he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 =0x8E;
uchar Rem_Code[3];
uint TimeCount;
sbit Get_Rem=P3^2;

void delay8(u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100us(void)
{
      delay8(13);//    8-18
}                           //因为他的格式是00表示"0"11表示"1"01表示"F"所以我们要把12位乘以2等于24位刚好是3个字节
                            //第一二个字节是地址码,第三个字节是数据码//发射芯片采用的是
                             //PT2262芯片用4.7M的震荡电阻315M发射遥控我们全部默认地址码是 FFFFFFFF 灯解码出来就是0x55 0x55
                                                                          //遥控处理函数*/
void Remote_Process(void)
{
uchar i,j,
Count=0;
Delay100us();
if(TimeCount>0)//当按键按下释放后该值不在赋值就同通过递减直到该值等于0
{                //等于0后表示按键释放
     TimeCount--;
}
   if(Get_Rem==0)//如果有低电平就进入解码
{
     for(Count=0;Count<100;Count++)//判断12毫秒左右的引导码
          {
        Delay100us();//100us*100=10ms
       if(Get_Rem==1)//如果在延时10毫秒期间有高电平出现就是干扰信号退出解码
   {
     return;
     }
          }
          while(Get_Rem==0);      //等待低电平结束
          for(j=0;j<3;j++ )      //8位地址码加4位数据码
          {
            for(i=0;i<8;i++)
           {
             Count=0;
                do
            {
                   Delay100us();
                Count++;
                    if(Count>20)    //如果在大于2毫秒高电平还没有结束认为是干扰退出解码
   {                          //理论上是1.2毫秒,我们2毫秒留有余量,防止遥控批量中的误差
              return;
   }
   }
                   while(Get_Rem==1);//计算高平时间并等待结束
                Count=0;
             do
   {
          Delay100us();
   Count++;
   if(Count>20)//如果在大于2毫秒低平还没有结束认为是干扰退出解码
   {
        return;
}    }
while(Get_Rem==0);     //计算低电平时间并等待结束
Rem_Code[j]<<=1;      //数据从高位开始接收所以每次向左移一位
if(Count<8)            //如果低电平时间小于800毫秒认为该位为1
{
      Rem_Code[j]++;

}
}
}
ACC=Rem_Code[2];
if(ACC==0xc0)  P0=0xef;
if(ACC==0x30)  P0=0xdf;
if(ACC==0x0c)  P0=0xbf;
if(ACC==0x03)  P0=0x7f;

   if(TimeCount==0)//为0表示是新的一次按下对其进行处理
   {
   }

        TimeCount=1000;//按键按下标志
   }
        }

void main()
{
AUXR=0x01;
P1_4=0;
//guandz();
//guanled();

while(1)
{  Remote_Process();//遥控处理
}

}

网友A(2015-10-18):
楼主的程序调通了吗?关注中.......

网友:
我见过用IN0口接一个反向器再接接收模块的,还用了定时器,你这个好像是完全用软件来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调通了吗?关注中.......

我现在不用51做了,用PIC的做了!

网友(2016-03-30):
写波形解码的程序,我看过了,好的51程序是用了定时器中断和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来编程的

网友:
315M信号对AT89单片机干扰很大,我用汇编调通过,但距离只能在10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