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如何用位读入一个Char类型的数据

楼主(2014-11-25):
AVR如何用位读入一个Char类型的数据?例如读入一个 0x55;

网友:
相当于串入

楼主:
没想出来
for(i=0; i<8; i++)
{
if(PINA.0)
{
data|=0x01;
}
else
{
data&=0xfe;
}
data<<=1;
nop(); 这个是延时
}
不知道这样是否能用的

网友:
楼主的提问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就把一个串行数据从AVR位读入,用位读入 串和数据是10001000(0X88)用位读入,然后变成HEX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