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控制疑问

楼主(2014-11-25):
DA输出,通过PWM功率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输入到电机。电机在切割时,刀具力量不够,在割深了后不能保持住,电机的刚性调大了后会有震动。有没有做过直线电机控制的,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A:
你这个是步进电机 做的是雕刻机吧?   我做导轨没加负载

网友:
只见过三菱直线伺服

网友:
你这个直线电机结构式怎么样的呢

网友B:
感觉PWM不行 还是试试线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步进电机 做的是雕刻机吧?   我做导轨没加负载

主轴是变频器控制的,做的是一个割圆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PWM不行 还是试试线性的吧

线性的功率能上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