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stm32发个测试延时函数或者其他函数运行时间

楼主(2014-11-25):
其实就是利用一个32位定时器计算时间(定时器级联的代码代码是摘抄的)

楼主:
//us
void delay_us(u16 nus)
{
        uint16_t i,j;
        for(i=0;i<nus;i++)
                for(j=0;j<8;j++);
}

//ms
void delay_ms(u16 nms)
{
        uint16_t i,j;
        for(i=0;i<nms;i++)
                for(j=0;j<8500;j++);
}

在stm32 72MHZ环境下使用,还可以,如果精度要高,那你知道用滴答定时了

网友(2017-04-21):
正有需要!多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