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大,散热好的无线路由有什么可以选的

楼主(2014-11-26):
不是家用,看上去最好能粗壮点

网友:
试试阿莫之前推荐的Linksys,自己加装散热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的路由,把板子拆出来,装进威猛的铝合金防水盒子里,芯片和壳体间加导热胶。

网友:
我用的是WRT1900AC,感觉还不错。内存256MB,里面做工很好,有一整块大的散热片,可以刷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差不多的路由,把板子拆出来,装进威猛的铝合金防水盒子里,芯片和壳体间加导热胶。 ...

然后再印上自已的标志,是有人这么干的。

网友:
试试RT-N12怎么样?

网友:
最近购台:TL-WVR458G企业级无线路由器,450M无线,1000M有线,试用还不错,铁盒,散热好,12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