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宽输入款输出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4-11-26):
1.输入电压5-40V
2.输出电压5-18V
3.功率要求:48W
4.外围电路简单点
6.最好能国产的

网友A:
国产的不了解,TI的你参考下:

网友B:
XL6008 满足不识数的LZ的6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不了解,TI的你参考下:

谢谢,我看看。。。我们公司估计不会用ti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6008 满足不识数的LZ的6个条件

芯龙的芯片,我看看

网友B:
看错了,LZ去找LT和TI的算了     你这个要求需要复杂的buck-boost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LZ去找LT和TI的算了     你这个要求需要复杂的buck-boost变换

用于buck的,只是输入高的时候 输出可也可调高

网友C:
只要是单纯的BUCK是不能做到输入5V,输出5V的,电流不大可用sepic结构,但是楼主的输入5V还要48W输出功率,电流有点大,用正激结构吧

网友:
收了 邪邪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单纯的BUCK是不能做到输入5V,输出5V的,电流不大可用sepic结构,但是楼主的输入5V还要48W输出功率 ...

5V时也只要3A就行

网友:
芯龙有颗XL4016可以

楼主:
谢谢,我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