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AD620 输出端加0.1uf对地电容后产生纹波

楼主(2014-11-26):
在使用运放ad620的时候 输出端莫名奇妙的有一个500mv  周期 100us 左右的纹波  在输入端尝试搭肩lc rc等滤波电路后 问题仍然存在
今早将输出端的0.1uf 电容去掉以后发现问题解决了
按理,加这个电容应该会减少干扰才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这0.1uf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ps ad620是仪用放大器,不是普通运算放大器 。信号输入端直接接的惠斯通电桥电路, 输出端直接接的MCU

网友A:
数据手册都没读吧。往后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都没读吧。往后面看看

数据手册之前看过, 因为电路原理简单,放大倍数不是特别大,所以只按了典型电路来连接。
而且数据手册后面提到的rf干扰问题,实际测试rf干扰并没有这么明显。 而且最后发现的问题也不是在输入端

网友B:
但凡是放大器后面都是不可以直接接电容到地的,环路的相位有问题,会震荡

网友:
电容不要到处乱接,就是这样。

网友C:
带电容负载的能力要仔细看手册,否则相位裕度不够,就是自激了啊

网友D:
随便哪个放大器的手册里都有最大电容负载的指标,一般小于1000pF。特殊的运放会专门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电容负载的能力要仔细看手册,否则相位裕度不够,就是自激了啊

谢谢的, 之前没有关注过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这个该具体看哪个参数
如果输出端的波形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滤波电容该如何作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哪个放大器的手册里都有最大电容负载的指标,一般小于1000pF。特殊的运放会专门标注。 ...

看来只想到增加电容来提高稳定性,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凡是放大器后面都是不可以直接接电容到地的,环路的相位有问题,会震荡 ...

又学到了

网友:
实在要接也要串个小电阻

楼主:
电阻是跟电容串接,还是串在信号线的输出端

网友:
这个资料没有具体说明。。。滤波的话根据你的噪声分量来考虑,你现在自激了可以考虑减少电容,或者在输出到电容以及后级间串联一个电阻隔离

网友:
产生了振荡,楼上高手真多。。

网友:
你要滤波就加个100欧姆的电阻再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