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铣刀发热烧刀疑问

楼主(2014-11-26):
    新手使用雕刻机,试雕木板(杉木),普通平底铣刀,水冷主轴转速1万,下刀深度大概1mm,进给500mm/min   ,切割工作不到一分钟,铣刀开始发热冒烟,接着发红,停机已烧炖,铣刀报废。
换过几个铣刀都一样。试问有经验人士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深度10mm   写错了

网友:
10mm够狠!放低转速,下刀不要那么深,进刀速度降低.试下.一口吃不成胖子.

网友:
1cm确实太深了吧?!

网友A:
雕刻机好用吗?能刻多大的材料,明年叫我爸在家做木工得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转速太高,这是钻木取火啊

网友:
材料不同,所用的转速、刀具、进给、冷却也不同。
转速降到5000~6000转,下刀深度降到3mm,最好用压缩空气冷却刀尖试试。

网友:
试试降低转速。。进给速度小点

网友:
下刀深度浅点,加空气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好用吗?能刻多大的材料,明年叫我爸在家做木工得了,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

30X40X9cm行程的,想雕工艺品的话要学很多知识

网友:
头像不错,有感

网友:
是不是刀的转向翻了

网友:
同意3楼7楼,下刀太狠了,你的雕刻机没坏吧

网友:
铣刀在铣金属时,金属会帮忙散热,而木头不会,亚克力也是这样,所以铣刀铣木头时速度低一些,深度浅一点!

楼主:
刀没反,试切木板,500mm/min目测速度挺慢,JJ还好没坏,3楼7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應該是下刀太深了,刻亞加力我也只敢1mm的下刀

网友:
下刀太深了,转速太高,另外如果机器速度跟得上的话,调高给进有助降温。

网友:
呵呵,作为新手的我表示 雕的时候闻到异味 就会立马停机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台玩玩!

网友:
转速是根据铣刀的直径 材质 不同, 你多大的刀,合金还是白钢

网友:
切木转速要低,刀也要换

网友:
雕刻机,深度不要那么深,转速适当,进给量也要合理,10mm绝对是太深了,可以试试转速5000,深度2mm,进给快点,这样对刀,对工件都有好处

楼主:
大概明白怎么去做了

网友B:
A picture for your mach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picture for your machin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121805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3615&page=1#pid8121805

楼主给个装好后的靓照看看撒

网友:
嗯,路过帮顶了。我用ABS都粘刀了。

网友C:
也没见过在z轴上面贴应变片的,自适应走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见过在z轴上面贴应变片的,自适应走刀

来不及的,都是很快就无法挽回。
只能根据工件材质、要求的精度和速度来选择合适的转速、刀具、进给速率和冷却方式。

网友:
木材有专门的刀具吧,感觉排屑比金属要大。建议去木工制作论坛问问。阿莫重金定做的刀具有个帖子的,也侧面证明刀具的重要性!

网友:
压缩空气冷却,降低转速。

网友:
转速要低,几百转即可,进刀量可以大一些,另外不同材料刀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