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靠谱的2块锂电池应用的充电管理ic和保护ic

楼主(2014-11-26):
哪位推荐个靠谱的2块锂电池应用的充电管理ic,用usb充电,应用时想一块锂电池电量到设定电压后开始另一块锂电池开始供电,充电时
反过来,不知道是这样用好,还是直接两块锂电池并起来使用好?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容量2倍的电池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容量2倍的电池不是更好吗

能放电池的空间太小,宽度差太多

网友:
上淘宝搜,买2块充电板,然后输入并联,

网友B:
买两个性能相似的并联就可以了。实在不放心就买带保护板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个性能相似的并联就可以了。实在不放心就买带保护板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用一个锂电池充电IC比如TP4055,然后把锂电次直接并联连接?

网友C:
上一个大容量电池不久解决了吗?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大容量电池不久解决了吗?成本问题?

放电池的地方宽度不够

网友D:
锂聚合物电芯形状是很灵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聚合物电芯形状是很灵活的吧?

请问12mm宽,5mm厚的能找到350maA以上的不?

网友D:
12mm宽比较窄,属于细长型。这个很少见,恐怕需要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mm宽比较窄,属于细长型。这个很少见,恐怕需要定做

我说的这个规格有180mAH的,所以才想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