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DIY:BGA焊接

楼主(2014-11-26):
忽然发现飞控的计算能力不足了 又不想搞那个第二个核 就设计了一个新的飞控板 mcu用的是0.8mmBGA封装的 正好验证一下DIY焊接BGA靠不靠谱

考察了前人经验之后就直接摆上去焊了 结果还不错 实际上很不看不出来里面是不是焊短路了什么的

今天试验了一下 能点灯 下一步用spi读取传感器 然后移植算法

空板子 上面最大的一块焊盘是b ga的

焊好的板子 就是一堆sensor和一个mcu

图片都是倒立的 不知为毛 (改好了,还是电脑比手机好用)

这个是一个部件 上面是一小块oled屏幕 可以当16x2 的显示器
还没做完 最后会集成到飞控附近

楼主:
发现手机上不能编辑帖子 hu……

楼主:
有两张照片 明天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两张照片 明天补上

lz最烦不会数数的…

网友:
sf,漂亮。哪个型号?

网友:
强。。焊接的漂亮。。赞一个

网友:
图片看的脖子难受。

网友:
不说说怎么焊的?

网友:
看着真是累,脖子受不了

网友:
楼主,你这是要我们倒立着锻炼身体然后顺便看看?

网友:
重点关注焊接操作

网友:
不知如何焊接?

网友:
这个板子的底色还是挺好看的,呵呵

网友:
好奇怪这种怎么焊啊

网友A:
真想知道你板子到底什么颜色

网友B:
这个真的不敢相信是手工焊的,板子表面太光滑了,没有动烙铁后的痕迹啊。
而且看阻容两端的焊锡的线条,不像烙铁能做到。
如果是风枪吹的,几个conn也不像能吹的啊。
表面发暗,是用了洗板水吗?
楼主有中间过程的照片吗?

网友C:
这么高大上的板子配的气压传感器有点不协调吧。至少也得买个百来块钱的吧

网友:
高大上的板子

网友:
说说焊接过程 ,以及工具撒!

网友D:
在那里打的样哟!

网友E:
CPU是哪一款?看着引脚挺友好的

网友:
喜欢板子这个颜色 ,问看lz哪里打的?

网友F:
少见的土豪版飞控,啥MCU呢??

到底跑啥算法才会计算能力不足?

网友:
牛逼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G:
发现楼主的笔记本键盘往外翘起,拆了没有装好吧!

网友:
楼主介绍下焊接bga流程吧,一直梦想自己能焊接bga!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焊接过程吗,是钢网加电风枪焊的吗

网友:
好功力啊 传授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不敢相信是手工焊的,板子表面太光滑了,没有动烙铁后的痕迹啊。
而且看阻容两端的焊锡的线条,不 ...

太过完美,我也看不出手工留下的尾巴
LZ老实交代吧,有什么手工神器

网友:
紫色的板子相当好看

网友:
楼主说说方法啊

网友:
阻容什么的用烙铁就能有这个效果,用风枪吹也能有这个效果。前提是有好点的助焊剂....

网友:
牛,是拿热风枪吹的吗?

网友:
高人,效果挺好,PCB底色不错

网友:
BGA的那个板子打样多少钱

网友:
这封装这颜色看着就是上档次啊...

网友H:
这个BGA的手工焊接,还是很NB的。
就是有没有虚寒和短路,咋确认能放心啊。

网友:
板子真漂亮,LZ焊功真强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焊接到这个水平,确实高人!

网友I:
楼主做的是几层板,在哪家打的样,JLC好像BGA不给做

网友:
BGA要怎么焊?

网友J:
看不出手工焊接的痕迹,也不像手工用热风枪吹的,IC脚上面的锡不多也不少,板子也很干净
还有连接器居然金属脚都没有粘上锡,可以肯定不是手动用烙铁焊接,然,连接器也没有发黄现象,也可以说不是热风枪的杰作。
很好奇楼主怎么搞定,能不能详细说说
是不是,钢网+小型回流焊?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焊接经验!

网友:
之前试过一次BGA,以失败告终~

网友:
这么高级的飞控,气压计竟然还是BMP085?

网友:
搬个板凳坐等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K:
楼主气压计是什么?和这么高级的陀螺仪不配啊?

网友:
楼主,都等你分享经验啊

网友L:
我一点都不关心楼主的焊接技术

我只想问ADXRS453这么高级的陀螺仪效果如何,咱现在ADXRS620还舍不得用……

网友:
小板子焊BGA风枪还行,大点就容易鼓了,还有热焊盘以及走线也很重要,比如说每个焊盘只能走出一根相同直径的线来,线到过孔长度必须不小于某个定值,才能保证良好焊接。不过我没折腾过,准备过段时间整套回流焊,就是还没想好把焊机摆哪。

网友:
差点把电脑倒过来看了

网友:
以前用热风枪焊一个废一个,楼主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求焊接过程中的图片及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焊接过程好牛啊

网友:
楼主技术够好,板子芯片也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不出手工焊接的痕迹,也不像手工用热风枪吹的,IC脚上面的锡不多也不少,板子也很干净
还有连接器居然金 ...

焊BGA就是这个样子滴,不论手焊还是机器焊。几年前给我的STM32核心板配BGA的psram+flash时,我第一次用热风枪焊BGA然后就喜欢上这种焊接方式了。太方便了,比lqfp芯片还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lz最烦不会数数的…

竟然没人吐槽这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想知道你板子到底什么颜色

紫色… 手机灯光下照出来偏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大上的板子配的气压传感器有点不协调吧。至少也得买个百来块钱的吧 ...

说实话 lz还真不知道百来块的气压计 这个是淘宝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那里打的样哟!

不知道能不能说 这里不是不能打广告撒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是哪一款?看着引脚挺友好的

TI hercules TMS570ls3137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少见的土豪版飞控,啥MCU呢??

到底跑啥算法才会计算能力不足?

间接kal man和小波 原来那个100mhz 的M3就不够用了

这个的好处是有双精度浮点 算法直接拿来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BGA的手工焊接,还是很NB的。
就是有没有虚寒和短路,咋确认能放心啊。 ...

没法查 lz也没啥子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做的是几层板,在哪家打的样,JLC好像BGA不给做

2层 呵呵 让你失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气压计是什么?和这么高级的陀螺仪不配啊?

气压计不需要单独使用 要和ah r s配套使用 如果有g ps信号的话更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TI hercules TMS570ls3137

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款ARM Cortex-R4F 的片子,可怜的ARM Cortex-R 内核,不知道为啥没人用。
淘宝价格300 多?这么贵!如果是真的,价格可以秒杀IMX6Q。

网友:
感觉像是先刷锡膏,然后用小型锡炉或者热风枪一次搞定的,模拟波峰焊的那种。
问题是那两个连接器还是太夸张了点,尤其是usb哪个,太干净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一点都不关心楼主的焊接技术

我只想问ADXRS453这么高级的陀螺仪效果如何,咱现在ADXRS620还舍不得用…… ...

我之前的四轴是用L3g4200飞起来的 就是说陀螺在四轴应用中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融合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楼主的笔记本键盘往外翘起,拆了没有装好吧!

呵呵 多谢。
这个键盘我还满意 就是那个一体化的触摸板好生蛋疼 搞得小红点完全没有可用性

楼主:
lz要出门一下 等回来解释怎么焊的 实际上没啥子稀奇的 一点就通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的四轴是用L3g4200飞起来的 就是说陀螺在四轴应用中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融合算法 ...

飞起来是没问题,要更好的性能,需要ADXRS这样的芯片了

看到你的板子上有CAN接口,这是要做分布式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z要出门一下 等回来解释怎么焊的 实际上没啥子稀奇的 一点就通

lz说一下。 哪里做的板子?

楼主:
以下是lz自己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出

有两种思路焊接BGA, 其基本原理都是和那个BGA球有关。 BGA球一般是无铅球,熔点213C左右,所谓的collapsing ball就是这种。non-collapsing的一般是0.5mm的。

有铅锡膏的熔点大约是183C,因此DIY有两种办法,刷锡膏和不刷锡膏。

先说不刷锡膏,这样就需要融化BGA球脚,就是刷上助焊剂,摆正芯片,加热到大于213C就行了。
刷锡膏的方式类似于使用non-collapsing ball BGA,就是控制温度小于213C, 大于183C就可以了。我用的就是这种。虽然实际过程中温度超标了。没有短路实在是幸运。

BGA的焊接如果不刷锡膏的话,一个热板或者烤箱或者热风枪都应该行。我用的是加装了PID温控的烤箱 (自行搜索lz之前的帖子)
本楼板子上刷了锡膏,有铅的,只要对正了, 0.8mm BGA比0.5mm LQFP还好焊. 问题就是BGA没有办法补救。焊坏了就要植球了。

BTI: 我对”手工焊接”的理解看来有点偏差,已经改了标题和文字。 电烙铁焊这玩意总觉得缺了点啥。 表贴的还是钢网和回流焊是正道,高效率高质量。电子工业摸索出来的解决方案在DIY这边打了N次折扣之后仍然足够我们这种DIYer使用的。

虽然钢网替代方案很多 (易拉罐皮做的腐蚀钢网 - 用HCL就行, 激光的kapton tape 等等),JLC的钢网已经足够好了,没有必要找替代方案了。

回流焊有mi的话taobao一个就行,没有的话就找个小烤箱DIY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款ARM Cortex-R4F 的片子,可怜的ARM Cortex-R 内核,不知道为啥没人用。
淘宝价格300 ...

这片子由于面向汽车应用,用起来很烦,看中的只有那个双精度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起来是没问题,要更好的性能,需要ADXRS这样的芯片了

看到你的板子上有CAN接口,这是要做分布式控制了 ...

CAN 和 I2C 用起来上没区别,LZ比较懒,不愿意搞I2C的状态控制才用CAN

用总线的另外好处是扩展方便,陆续做了不少模块,最终应该都能连起来

网友:
烤面包的烤箱就可以吗?温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烤糊了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lz自己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出

有两种思路焊接BGA, 其基本原理都是和那个BGA球有关。 BGA球一般是 ...

植球不怕的,把BGA用铜编带(吸锡带),小心处理干净,再用酒精擦干净,用钢网刷锡膏,过炉就OK  了,炉子你有了,钢网嘉立创开上各种型号的BGA 也要不了多少钱,以后不怕焊接不好了。

网友:
表示围观
如果是纯动手乐趣,还是比较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 和 I2C 用起来上没区别,LZ比较懒,不愿意搞I2C的状态控制才用CAN

用总线的另外好处是扩展方便,陆 ...

用了CAN总线可以扩展很多 模块啊,方便很多

网友:
高手啊!看看我的板子,欲哭无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 和 I2C 用起来上没区别,LZ比较懒,不愿意搞I2C的状态控制才用CAN

用总线的另外好处是扩展方便,陆 ...

好吧,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用CAN实现模块化的,直白的说是学大疆

CAN类似面向对象的通信方式,非常适合这个应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以下是lz自己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出

有两种思路焊接BGA, 其基本原理都是和那个BGA球有关。 BGA球一般是 ...

搜了下,没找到lz你 关于PID温控烤箱改造的帖子啊

网友N:
土豪,居然用这么贵的陀螺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搜了下,没找到lz你 关于PID温控烤箱改造的帖子啊

好像藏在那个长贴中… 不看也罢 没啥稀奇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说 这里不是不能打广告撒

这样不算打广告的,有好的厂家分享下嘛。
不知道lz 的板子多大?在哪里打样的?  费用多少?
这样以后对bga打样有个数

网友O:
没有PWM 真么控制电机?有辅助cpu?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像藏在那个长贴中… 不看也罢 没啥稀奇的…

俺也想弄个  烤箱改造下,想参考下。
您的做成了,经验更有用一些。

网友:
土豪啊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M:
俺也想弄个  烤箱改造下,想参考下。
您的做成了,经验更有用一些。

应该不是一个单独的帖子,应该就在lz的那个长帖中,在挺靠后面的地方,如果你想弄得话可以翻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有PWM 真么控制电机?有辅助cpu?

这么说吧,你拿PWM控制电机,那么谁接收这个pwm信号? 基本上所有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电调都有个逻辑部件真正控制电机,这个逻辑部件可以是通用MCU也可以是ASIC。 当然,市面上大量的电调基本上都是51或者avr

那么辅助CPU当然是有的,每个电机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一个单独的帖子,应该就在lz的那个长帖中,在挺靠后面的地方,如果你想弄得话可以翻翻看 ...

我在从头到尾翻看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不算打广告的,有好的厂家分享下嘛。
不知道lz 的板子多大?在哪里打样的?  费用多少?
这样以后 ...

呀 这么快就翻页了,功德圆满啊

好吧, 从oshpark.com买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交期最少两周

价格$5/平方英寸 =〉我的板子 5cm x 5cm 大约 1200大毛

线/间距 6/6 mil
13 mil 孔, 6 mil外环
沉金
1.6mm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土豪,居然用这么贵的陀螺仪芯片

土豪 减去 豪 就差不多对了,

片子是以前剩下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呀 这么快就翻页了,功德圆满啊

好吧, 从oshpark.com买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lz你肉身已经番墙了( ⊙ o ⊙ )!
这bga打样好贵啊

网友:
板子漂亮,焊接漂亮。

网友M: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一个单独的帖子,应该就在lz的那个长帖中,在挺靠后面的地方,如果你想弄得话可以翻翻看 ...

终于翻到了那个烤箱的东西
那帖子的确是好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你肉身已经番墙了( ⊙ o ⊙ )!
这bga打样好贵啊

你确定没看错单位?那个是“大毛”额

JLC 5x5cm的500大毛,就是华强也要950大毛(BGA板)

不算特别离谱的贵

网友:
学学楼主焊接BGA的方法

网友P:
气压计配不上这板子,至少MS5611吧……壕的世界我不懂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没看错单位?那个是“大毛”额

JLC 5x5cm的500大毛,就是华强也要950大毛(BGA板)

嘉立创没那么贵吧,下面是4层板 镀金的 才200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P:
气压计配不上这板子,至少MS5611吧……壕的世界我不懂

上面实际上是两套传感器, 因此还有一个气压计LPS331AP。

气压计还可以外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嘉立创没那么贵吧,下面是4层板 镀金的 才200 RMB

童鞋,我说的是大毛, 大毛啊就是0.1人刀,
我要是说12000中国分是不是就更震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童鞋,我说的是大毛, 大毛啊就是0.1人刀,
我要是说12000中国分是不是就更震撼了:) ...

没理解 大毛的意思
主要是TB一查 你那个陀螺仪四五百  rmb,所以就以为。。。。

网友:
毫无焊接痕迹,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弄点助焊剂,用热风枪吹一下就行了

网友:
烙铁怎么焊接??吹上去了吧?风枪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楼主:
楼中不少提到热风枪的事情,我没有热风枪,在实验室用过几次,觉得那玩意简直就是鸡肋。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吹模型蒙皮的小电吹风,出口足够无铅回流温度。风量充足,补焊什么的都很方便。

因为风量大,实际上整块板子都在加热,因此从来没有出现焊鼓的事情。

另外接口的事情,塑料是可以用在回流焊或者热风枪下的,因为很多塑料可以承受~300C的温度。至少标贴元件上的塑料能承受至少回流焊接的温度,因此塑料不是问题,质量才是问题

网友:
板子好漂亮啊…

网友:
手艺不错啊,这个必须上钢网和回流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 这么快就翻页了,功德圆满啊

好吧, 从oshpark.com买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紫色阻焊+沉金看起来真心漂亮~5*5cm的价格还可以接受,挺不错~

网友:
哪家做的PCB?看着挺和谐的  明白了,外国的OSH Park上做的,邮费是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实际上是两套传感器, 因此还有一个气压计LPS331AP。

气压计还可以外扩么 ...

哦哦……

网友Q:
只有开头和结果,过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终于翻到了那个烤箱的东西
那帖子的确是好长啊!

贴出来呗

网友:
开始吓了一跳,后来才看到大毛。。。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只有开头和结果,过程呢?

过程实在没啥,就是刷个锡膏,摆个元件,然后加热就是了

网友:
怎么焊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J:
看不出手工焊接的痕迹,也不像手工用热风枪吹的,IC脚上面的锡不多也不少,板子也很干净
还有连接器居然金 ...

手工能焊的,关键是你这头像,求番号啊‘············

网友:
看一下,到底怎么搞

网友:
貌似淘宝上有现成的pid温控器,应该可以拿来改装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手工能焊的,关键是你这头像,求番号啊‘············

我也不知道出处的

网友:
BGA手工焊也没什么 难的,这个板子做的不错啊,放个板厂公司名上来

网友:
牛逼 ,今天长姿势了

网友:
bga的板子这么贵啊

网友:
三个陀螺芯片很闪眼球啊,楼主大土豪

网友:
哦哦哦哦哦  you are that guy!!长期缓慢的四轴DIY………!!   you a……r……e  tuhao!!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7262-1-1.html?_dsign=c6705149
使劲 往后翻就找到了

网友:
看着好厉害...BGA封装 我搜下视频看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中不少提到热风枪的事情,我没有热风枪,在实验室用过几次,觉得那玩意简直就是鸡肋。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 ...

楼主什么样的电吹风,能上传图片吗?好奇

网友:
牛x   下次也整块芯片试一下

网友:
BGA应该是使用风枪焊的把

网友:
强,技术能普及一下吗?

网友:
手工焊接BGA,应该是十年前的技术了吧?

记得只需要一台热风枪,再有锡膏和钢网就行了的。

网友:
请问这个是什么

网友:
BGA焊接 大神啊

楼主:
你说的那个应该是个电感把

网友:
的确焊接的不错!
如果真是手工焊接的,楼主是个认真细致的人,适合做hardware!

网友:
好功力啊

网友:
焊得真漂亮。。想到自己焊个stm32都要弄半天。。。

网友(2015-01-21):
引用 楼主:
过程实在没啥,就是刷个锡膏,摆个元件,然后加热就是了

哪种锡膏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S:
学习了,焊BGA,只是不知道温度到多少会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S:
学习了,焊BGA,只是不知道温度到多少会烧芯片'?

这个是个好问题,呵呵

芯片没那么容易烧掉,如果这么容易烧掉了的话,芯片就没那么可靠了。
硅电路一般没什么问题,因为半导体工艺基本上都是高温工艺,从400~1100 C都有,如果你能把片子加热到400C也许有点问题
但是封装的问题比较多,可能受不了那么高温或者多次热循环,但是按照焊接的温度曲线就没问题。

网友T:
板子画得真漂亮,请问中间那三个大家伙是什么?是不是高精度的单轴陀螺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像是手工焊接的,太规整太干净了,焊点完全没有烙铁焊接过的痕迹,印刷锡膏再贴装才有这样好的质量吧,不 ...

焊完刷洗板水也很漂亮的

网友V:
右边两个大的电感真好看,哪买的?

网友:
入门已过关,向楼主学习

网友:
我一直,风枪,刚网,锡膏

网友W:
这板子真的很漂亮,一直想搞快BGA就怕焊接问题,楼主打样多少

网友:
分享点焊接经验咯。

网友X:
引用 网友W:
这板子真的很漂亮,一直想搞快BGA就怕焊接问题,楼主打样多少

如果有BGA返修台或者回流焊炉的话,就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X:
如果有BGA返修台或者回流焊炉的话,就基本没问题了

回流焊炉 有 要不要开钢网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回流焊炉 有 要不要开钢网

不用,你去TB,几块钱买一张万能BGA钢网就可以了,只刷BGA部分的锡膏即可

网友Y:
上次焊QFN的表示没焊好,直接贴上去,镊子顶着,热风枪吹的。最后用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板子画得真漂亮,请问中间那三个大家伙是什么?是不是高精度的单轴陀螺仪啊? ...

高精度谈不上,单轴倒是真的,要不然也不要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右边两个大的电感真好看,哪买的?

er, 那个应该是电感吧。。。。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用,你去TB,几块钱买一张万能BGA钢网就可以了,只刷BGA部分的锡膏即可

还不如jlc开个钢片一次性整版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上次焊QFN的表示没焊好,直接贴上去,镊子顶着,热风枪吹的。最后用也不能用 ...

QFN 还是钢网是王道,加热手段什么都行,比如烤箱,热风枪,煎锅,喷灯,炉子,什么都行,只要能加热就行

网友:
最关注的还是手工焊的过程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还不如jlc开个钢片一次性整版搞定

也可以,不过jlc开普通钢网便宜,但是开带BGA的钢网要贵60

楼主:
引用 网友X:
也可以,不过jlc开普通钢网便宜,但是开带BGA的钢网要贵60

是么,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
我靠,什么BGA都不是我关注的,我竟然发现板子上用了我以前用的最贵的陀螺仪,传说中的ADXRS450,独一无二的封装,你TM的还竟然用了三个就这三个就1K多了。好任性的板子

网友X:
引用 楼主:
是么,我怎么不知道

  “ IC引脚间距等于或小于0.4MM或有BGA封装的PCB板,强烈建议钢网选择电解抛光。”

电解抛光要加50

楼主:
引用 网友X:
“ IC引脚间距等于或小于0.4MM或有BGA封装的PCB板,强烈建议钢网选择电解抛光。”

电解抛光要加50 ...

我焊这个板子的钢网根本不是不锈钢的,而是Kapton的

实际上钢网抛光神马的都是给量产的用的,可以保证量产中出错少,

自己用么,肯定要检查再检查再焊接,

网友:
焊工了得,能否展示一下?

网友:
这个不错   值得学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lz自己的理解,如有错误请指出

有两种思路焊接BGA, 其基本原理都是和那个BGA球有关。 BGA球一般是 ...

DIY能力真是强,焊接的太仔细了。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

网友:
焊得确实不错,真心漂亮!

网友:
bga手焊还是技术很高的,佩服

网友(2015-03-09):
LZ目前进展!

网友:
大毛就是元?那板子就1200元,然后那叼炸天的陀螺仪,淘宝查了下,貌似一个要五百?然后CPU三百?那整个板子岂不是三四千??
壕的世界果然是不懂的。。。。
穷逼学生党也就能花一两百做个小四轴玩玩。。。

网友:
LZ飞控很牛X

楼主:
说一下进度吧, MCU很热,不得已加了一个散热片。 现在能通过SPI读取所有的传感器信息,

下一步用计时器触发SPI传输,然后用DMA转到内存,这样的话不需要CPU的参与,就可以完成传感器读取。

由于MCU支持双精度浮点数,电脑上的算法直接就可以用,因此算法移植这件事就容易很多。

调试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由于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预留UART接口,并且意外的发现XDS100V2在Cortex-R5上不能实时读取数据。这样调试非常痛苦。 因此打算把CAN总线调通,然后在上面挂个蓝牙好了。

吐槽一下各厂子的数据手册:
   TI的还是好的,至少比较清楚,并且错误少。
   ADI的也不错,照着datasheet基本上不会出错。
   Honeywell的数据手册简直就是一团糟,连时序图都能画错。
   ST的数据手册比honeywell的好些,但是还是有点乱,不过至少没发现很多错误。

网友:
赞楼主有一个玩的精神,不错

网友:
在现实世界中,还没有现场看过大神焊接BGA封装的元器件

网友:
板子漂亮,楼主好手艺

楼主:
今天搞通了计时器触发SPI传输,本来还给SPI调试买了一个逻辑分析仪,还没拆封,这边SPI就调通了

Cortex-R上面的计时器实际上挺难用的,按照手册上说计时器是一个小的MCU,有30条指令的那种,但是我实在是没学过汇编 (汇编语言不会编。。。。),只好用Halcogen生成简单的

然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就是MibSPI这个增强的SPI模块有点复杂,手册不知道是哪国人写的,各种歧义,看完了不知所云。。

还好,连蒙带猜的吧这部分调通了,下一部分搞搞DMA传输,又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搞过的玩意,曾经在遥远的本科貌似学过DMA,但是那门课的上机我貌似是复制某学霸的。。。。

网友(2017-01-07):
过来学学BGA焊接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