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可以测led调光吗

楼主(2014-11-26):
电子负载可以测led调光吗???

网友A:
你是说的LED电源吗?

网友B:
led调光是pwm输出的吗,恒压测试试

网友C:
测试LED调光电源? 这个没什么问题把  不是亮度下就是负载大小的不同。。。

网友:
可以,看是哪种调光,选择对应的CV/CC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的LED电源吗?

恩   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调光是pwm输出的吗,恒压测试试

对啊     是不是我用cv模式看电流大小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LED调光电源? 这个没什么问题把  不是亮度下就是负载大小的不同。。。 ...

如果有频闪呢?

网友D:
电子负载用什么模式能测有调光功能的LED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子负载用什么模式能测有调光功能的LED电源?

CC模式,电阻模式都可以,最好C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C模式,电阻模式都可以,最好CC

LED电源恒流模式输出,电子负载用CV模式拉载,怎么会用C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ED电源恒流模式输出,电子负载用CV模式拉载,怎么会用CC?

错了!是CV模式测试,这样才能测出你的电源的最低工作电压,同时看电流的稳定性

网友:
触摸芯片(SGL8022W)

网友:
看看美尔诺M98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CV模式测试,这样才能测出你的电源的最低工作电压,同时看电流的稳定性 ...

?我说CC模式电源用CV模式拉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