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254A充放电电路设计

楼主(2014-11-26):
1、请问下我准备选择4节4.2V充电电池 ,输入充电电源选择多少合适
2、R12的另外一段时否接地 置为通常状态  有用过S8254A的朋友吗?

网友A:
我用过8253三节串联,原理差不多,充电电压你选20V就可以充了,R12可以直接接地,如果你想利用这个做电源开关的话,就可以当控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8253三节串联,原理差不多,充电电压你选20V就可以充了,R12可以直接接地,如果你想利用这个做电源开 ...

请问如果用作电源开关这句话怎么理解,CTL看了datasheet在高电平的情况或者开路的状态下COP为高阻态,充电PMOS管DS是开路的,DOP为VDD说明放点PMOS管也是断开的,也就是说两个PMOS管都是断开的,电路似乎是不能进入充放电而是进入保护,CTL为低电平情况下电路时是通常状态的,这根电源开关有什么联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用作电源开关这句话怎么理解,CTL看了datasheet在高电平的情况或者开路的状态下COP为高阻态,充 ...

你给CTRL端高电平或高阻就没有输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充放电MOS管都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CTRL端高电平或高阻就没有输出,低电平正常情况下充放电MOS管都会导通。 ...

E+和E-加20V直流电压 当停电的时候是否会从E+和E-这里自动输出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和E-加20V直流电压 当停电的时候是否会从E+和E-这里自动输出电压呢?

嗯,这时你把CTRL拉高就会关断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时你把CTRL拉高就会关断MOS管。

我想问下您用的PMOS管型号 我以前没用过MOS管 也不知道哪家好 麻烦您推荐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