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被我焊成这样,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26):
加热一锡膏成一大片水,然后把元器件都飘到一边去了,完了就是这种结果,是锡膏有问题?还是温度不够?

网友A:
我觉得是温度过高了,烧过头了。

网友A:
是热风枪加热的吗?风开大了,器件吹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温度过高了,烧过头了。

温度不可能过高,我买的PTC是27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风枪加热的吗?风开大了,器件吹飞了?

不是风枪,我已经用风枪试过一次了,直接把元器件吹飞了!

网友B:
就看这颜色,,都黑了。。感觉是温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看这颜色,,都黑了。。感觉是温度太高了。。

我觉得温度不可能过高,顶多270度,能烧成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风枪,我已经用风枪试过一次了,直接把元器件吹飞了!

看来只有是锡膏的问题了,要不就是板子上面本来就比较脏,才会到处乌黑乌黑的一片。但是器件都错位成这样,有点想不通啊。

ps:有点惨不忍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看这颜色,,都黑了。。感觉是温度太高了。。

我只知道我的锡膏吹热之后松香助焊刘正常融化,然后过一会儿焊锡软化。LZ那有一大摊,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锡膏不好,二是锡膏放多了。

网友D:
锡的质量问题吧,是助焊剂了?

网友:
焊锡不行,用的便宜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有是锡膏的问题了,要不就是板子上面本来就比较脏,才会到处乌黑乌黑的一片。但是器件都错位成这样 ...

是啊,刚重新在网上拍了个香港维修佬的锡膏,等过两天回来再试!幸亏没上主芯片,要不惨了!

网友E:
我看着像是锡膏的问题,助焊剂太多,没有搅均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我的锡膏吹热之后松香助焊刘正常融化,然后过一会儿焊锡软化。LZ那有一大摊,无外乎两种情况,一 ...

锡膏放多少为正常的?因为我看到锡膏化的时候直接成一摊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锡的质量问题吧,是助焊剂了?

是用的助焊剂,这个跟锡有关系吗?

网友F:
看着是温度过高,或许用的是山寨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着像是锡膏的问题,助焊剂太多,没有搅均匀吧

助焊剂用前还要搅拌吗?

网友G:
锡膏的问题,用洗板水一洗就干净如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是温度过高,或许用的是山寨锡膏。

我也严重怀疑是锡膏的问题!

网友H:
建议手工焊,锡线里面的助焊剂足矣,不用外加阻焊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锡膏的问题,用洗板水一洗就干净如初了

洗完肯定可以干净,但是这块板肯定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手工焊,锡线里面的助焊剂足矣,不用外加阻焊剂的

就是因为手工焊太慢,所以想这么搞,谁知道是这个结果,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助焊剂用前还要搅拌吗?

必须的,用完必须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的,用完必须密封。

谢谢兄弟,我重新买了锡膏,等回来再试一次!

网友:
用锡膏就不用加阻焊剂了

网友:
焊盘太大了~!看了下你的封装,非常适合手工焊~!

网友:
如果不是风枪吹的,飘这么远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锡膏加助焊剂,只要1-2滴。我看这板,应该是泥浆水

网友I:
大哥,你这个是助焊剂哟,买好点的嘛。黑成这样子,你这个估计成分全是松香。
比如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23mdime7f4

网友:
量很大吗?就这么几个焊点小批量手工焊算了。

网友:
找个回流焊的温度曲线看一下,需要阶段控制温度,风速尽量调低。

网友:
出现了黑色的渣渣,说明板子放太久,上面粘了很多灰尘.

网友:
焊锡你可能用了无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不可能过高,我买的PTC是270度的

请用  24V供电的 ptc  最高只有230多度,用有铅锡膏刚刚好。   270度的ptc温度不一定是准确的270度,这不是准确的控温。建议用热电偶测一下温度

网友:
温度过高,
还有锡膏也不是很好,锡膏不是主要因素

网友:
感觉还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可以用吗

网友:
洗板水一洗,照样光亮。

网友:
锡膏用太多了

网友:
只能说你不是一般的菜

网友J:
我觉得楼主技术很牛逼啊!

网友:
还是第一看到“锡膏也闹水灾”。

网友:
估计是焊锡膏不行,而且这个只要使用钢网刷一点点就行了吧。

网友K:
看起来简单,也是个技术活呀!

起码锡膏要好吧,然后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没用过锡膏,都是用烙铁一个一个焊

网友:
用洗板水洗一下会好很多

网友:
这板子基本上废了,重焊吧。

网友:
楼主焊接基本功不扎实,应该是元器件焊接时间过长导致的

网友L:
风枪风力调太大了,温度调太高了
焊锡膏杂质忒多了
鉴定完毕

网友:
受热不均,温度偏高

网友:
真是惨不忍睹。感觉锡有点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楼主技术很牛逼啊!

在这方面还是菜鸟,就那么一块小板,手工焊十块板需要四五个小时,太慢了,所以才想用加热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风枪风力调太大了,温度调太高了
焊锡膏杂质忒多了
鉴定完毕

我也感觉是锡膏杂质太多了,呵呵,现在已经买了维修佬的锡膏,就等到了再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起来简单,也是个技术活呀!

起码锡膏要好吧,然后温度要控制好!

主芯片都不打算用它,只用PTC焊电阻电容三极管之类的!温度应该不成问题吧,呵呵

网友:
锡膏有问题吧  要不然就是没刷好锡膏

网友:
目测锡膏质量太差,不然就是助焊剂加多了

网友M:
看了LZ发的,仔细看了后面回的帖子,貌似LZ在锡浆里混了锡膏,或直接在板子上涂了锡膏,那个锡膏里没有锡,还买维修佬呢,买了也没用,LZ先分清除锡浆和焊锡膏是不同的,用锡浆不需要掺杂任何东西,直接钢网刷的,锡膏是用来助焊的,实际根本不需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LZ发的,仔细看了后面回的帖子,貌似LZ在锡浆里混了锡膏,或直接在板子上涂了锡膏,那个锡膏里没有锡, ...

我上网查了,说是锡浆跟锡膏是一个东西,我也纳闷呢,那在哪里能买到你所说的锡浆?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了LZ发的,仔细看了后面回的帖子,貌似LZ在锡浆里混了锡膏,或直接在板子上涂了锡膏,那个锡膏里没有锡, ...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q10opkj3122&mt=
我买的是这个,不知道买的对不对?哥们给帮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这个,直接刷,锡浆和焊锡膏不是一回事

网友M:
那你前面买的什么貼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面楼上那位有点OUT了,以前指的是助焊剂,现在指的是锡铅合金粉末,很多时候混淆使用。 ...

谢谢指教,看看哥们签名,您是专业的吧!

网友M:
话说我用PTC都貼了几百片了,从来沒见到这种情况,还能化成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你前面买的什么貼出来看看

前面是以前朋友买的,剩了一点,我试用了一下!有点黑,里面肯定是不含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话说我用PTC都貼了几百片了,从来沒见到这种情况,还能化成水的

谢谢兄弟!

网友M:
引用 楼主:
前面是以前朋友买的,剩了一点,我试用了一下!有点黑,里面肯定是不含锡的! ...

那就是焊锡膏了,板子基本废掉了,这个有腐蚀性的,把器件拆下来清洗干净,板子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就是焊锡膏了,板子基本废掉了,这个有腐蚀性的,把器件拆下来清洗干净,板子扔了吧 ...

呵呵,知道了,等我锡浆到了,到时候再焊两个发上来,呵呵,我发现PTC加热还是很快的,呵呵,就是目前我下面固定的是木板,才一回儿都烤黑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呵呵,知道了,等我锡浆到了,到时候再焊两个发上来,呵呵,我发现PTC加热还是很快的,呵呵,就是目前我 ...

我用铝型材的盒子固定,把底盖去掉,两边挡板上好,然后放在木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用铝型材的盒子固定,把底盖去掉,两边挡板上好,然后放在木板上

能把你做的发上来看看吗?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这是多少度啊 都烤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把你做的发上来看看吗?参考一下!

实在不堪入目,应该描述的很清楚了,图就不发了,PTC买了四片结果商家发了两片24V的两片220V的,一上去就炸掉两片,闸都跳了,目前就两片在加热,基本上小板一次可以加热成功,大的一部分一部分地加热,需要人工干预

网友O:
一看楼主位的内容,我就知道楼主的铁板烧也做好了,跟我的一样也是木板底座,保温效果好
你不会是在锡膏里加了助焊剂之类的了吧,只用锡膏的话应该不会这样的。
还有,加热时要放平,升温过程中可以用镊子轻轻的微调,但不要碰到板子,以免引起震动,降温时不能碰,只能看。

网友M:
PTC 220v的据WXWS量下来只有210度,温度再上不去了,可以确定买的是270度的,可能有虚标罢了,不过能用

网友:
温度过高了,焊接时间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看楼主位的内容,我就知道楼主的铁板烧也做好了,跟我的一样也是木板底座,保温效果好
你 ...

呵呵,早知道请教你好了呵呵!把你的STLINK放我店里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PTC 220v的据WXWS量下来只有210度,温度再上不去了,可以确定买的是270度的,可能有虚标罢了,不过能用 ...

我买了5片,现在只用上三片,呵呵,感觉升温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温度不可能过高,顶多270度,能烧成这样?

为什么不信呢?我就纳了闷了,反正我的经验是温度过高,经常温度过高,就会变成糊状,而且会有黑班出来;温度适中的话,就是亮晶晶银白色的;
如果你坚持不信,你最好自己做个实验,说温度高的都是经验值啊;

网友:
松香多了

网友:
用什么加温的?别是火烤的吧

网友:
锡膏太多,融了漂移了?

网友:
mgd,确实有点差

网友:
手焊的吗??还是用其他什么?

网友:
我很少用松香的,整的板子很恶心,还要拿洗板水洗洗

有焊锡里面会加一点松香的~

网友:
太山寨了。
我也是业余水平,但是我玩这个从来还没这么失败过。

网友:
黑色杂质太多,要么锡的质量不行,要么是助焊剂不行,看得有点惨不忍睹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啊,刚重新在网上拍了个香港维修佬的锡膏,等过两天回来再试!幸亏没上主芯片,要不惨了! ...

据我的经验,维修佬的还可以。加工以后用洗版水一洗,光亮光亮的。

网友:
看着像锡膏的问题

网友:
换焊锡吧,焊多几次就好了

网友:
助焊剂太多了,焊板焊好之后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温度过高,同时锡多了,我用质量差的锡也不会搞成这样,

网友:
估计是锡膏的问题,不过助焊剂也挺多的

网友:
不同的锡膏需要不一样的加温曲线,多做几个废板试验一下
锡膏也分高温锡膏和低温锡膏

网友:
锡膏+洗板水=最爱

网友:
锡膏不能这么用。一般只用于一小块地方。

网友:
锡膏?还是助焊剂?

有些助焊剂焊完会短路的,曾经被这个东西坑苦了。

网友Q:
太搞了吧,把锡浆和助焊锡膏搞混了吧,你这上的全是助焊剂,不是锡膏,能焊上才叫怪了类。锡膏是灰色的,里面含有锡、铅粉末与助焊剂。

网友:
焊接成你这样也很少见啊

网友:
感觉一漂都是位置都正了,楼主这个咋就漂这么远!

网友R:
看这黑色的应该是松香多的原因     锡膏和助焊剂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手工焊我偶尔用一下松香

网友:
锡膏的问题,洗洗问题不大

网友:
感觉像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劣质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哥,你这个是助焊剂哟,买好点的嘛。黑成这样子,你这个估计成分全是松香。
比如这个:
http://item.taob ...

还没接触过这种东西,看来下次焊STM32要选个好一点儿的....第一次不容易啊

网友:
我的焊工更差, 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楼主用带松香的焊锡焊接即可,不要用锡膏。

网友:
风太大  热风枪温度过高   吹的时间太长

网友:
锡膏要搅匀!!

网友:
这种芯片很好焊的,楼主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楼主焊的东西不多啊

网友S:
大家都弄错了,我的理解是,楼主把助焊剂那种“锡膏”当成SMT的锡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这黑色的应该是松香多的原因     锡膏和助焊剂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手工焊我偶尔用一下松香 ...

锡膏的主要成分是锡粉和助焊剂,在加热后锡粉会熔化在一起。而助焊剂的功能主要是帮助焊接。

网友:
好像是助焊剂的问题!都有些腐蚀主板了!

网友:
lz是锡膏不行吧,一热就黑的肯定是松香,不过用洗板水洗掉也简单。换个好点的,绝对让你感觉工作轻松许多

网友:
1、温度过高
2、楼主蘸着松香焊的

网友:
其实楼主板子上面就这几个期间,真的批量不大的话,不如手工焊接的效果好。

网友:
焊锡膏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明白.
我们一般都是委托外面焊, 有个同事有时也用钢网刮锡膏焊,成品率通常不超过60%, 不划算

网友:
你用洗板水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板子上一大片黑的了

网友:
你这个周围都感觉糊了啊,温度太高吧?锡膏质量不行。

网友:
焊锡水平不够 ,还是要多多练习  !

网友:
表示比较少用锡膏,这种的就是直接在焊盘上补锡,然后上烙铁焊,最后再用锡线拖一遍补锡,就完事了,锡膏很少用到,最多用助焊剂把拖不下来的连锡管教弄干净

网友:
锡膏质量太差劲了吧,温度适当降低些

网友:
楼主可以查看温度,换个锡膏,反正成本不大,多尝试下

网友:
搞个刀头的烙铁就行,问题都不是很大,温度过高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没有呀

网友:
锡膏能化成一大片水?锡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太搞了吧,把锡浆和助焊锡膏搞混了吧,你这上的全是助焊剂,不是锡膏,能焊上才叫怪了类。锡膏是灰色的,里 ...

再仔细看一下楼主图片,原来这才是真相。
焊盘上根本就没有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温度不可能过高,顶多270度,能烧成这样?

270,是太高了,250~260(无铅)235~245有铅

网友:
认真看了一下,好像没有锡呀!

网友T:
引用 网友I:
大哥,你这个是助焊剂哟,买好点的嘛。黑成这样子,你这个估计成分全是松香。
比如这个:
http://item.taob ...

之前买了个焊锡膏,一直放着不知道怎么用,大哥教我一下

这个里面有锡吗?但是颜色很透明啊,我看视频里面别人的焊锡膏是金属光泽的,涂抹在焊盘上,然后加热一下,引脚就和焊盘连一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T:
之前买了个焊锡膏,一直放着不知道怎么用,大哥教我一下

这个里面有锡吗?但是颜色很透明啊,我看视频里 ...

这个是助焊剂,焊锡膏是灰色的。

网友:
锡膏是不是有问题啊,板子不多还是直接焊或用红胶好一点

网友:
温度太高了,松香都焦了

网友:
慢慢加热,要有一定的温度曲线

网友:
把锡膏和助焊剂搞混了。你这上的全是助焊剂,没有锡。锡膏是灰色的,里面含有锡、铅粉末与助焊剂。锡膏要放冰箱保存,焊接要按温度曲线要求得温度来。

网友:
IC 漂这么么远呀。。。

网友:
这锡膏怎么这么多黑色的渣渣

网友:
拿酒精擦一遍,再拿热风枪吹一遍依旧好使!

网友:
楼主买错了吧,锡膏是灰色的,看照片引脚根本既没有锡,原件之所以漂这么远是因为那种助焊剂在高温下会有爆炸的效果,把原件炸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网友:
我们都用松香,完了用无水乙醇一擦就干净了

网友:
可以肯定温度太高;升温也没有把握好。锡膏就是差一点也不至于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锡膏的问题

网友:
先洗了,换个好点的再试试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之前买了个焊锡膏,一直放着不知道怎么用,大哥教我一下

这个里面有锡吗?但是颜色很透明啊,我看视频里 ...

前些天,我们这里的研究生买了这个助焊剂,结果出现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老老实实用松香了

网友:
锡膏问题。。

网友:
目测是使用有铅锡膏,然后用无铅的工艺,导致的结果就是温度太高,而且加热时间太长。

网友:
顺便搬运点我们这些工人的考试选择题答案:
有铅锡膏:
我们通常所说的有铅锡是指的63/37的其中锡的含量为63%,铅的含量为37%,其熔点为183℃
无铅锡膏:
目前使用市场的多为锡银铜无铅锡其含量分别为96.5/3.0/0.5其熔点为217℃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之前买了个焊锡膏,一直放着不知道怎么用,大哥教我一下

这个里面有锡吗?但是颜色很透明啊,我看视频里 ...

助焊膏,和松香一样的功能!

网友:
先洗了,换个好点的锡膏再试试吧

网友:
PCB没有黑,不是温度高,应该是锡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到这里学习一下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147-1-1.html

网友:
看着是温度高了,另外焊锡不行,助焊剂有问题

网友:
烙铁脏,焊锡差,温度高

网友V:
引用 网友P:
据我的经验,维修佬的还可以。加工以后用洗版水一洗,光亮光亮的。

请教一下洗板水的问题,我用的洗完了,焊锡上会出现一层白白的,兄弟用的什么洗板水啊?

网友:
惨不忍睹,锡膏可能有问题。

网友:
看这情况确实没焊好啊,这样的板子你还敢用么?

网友:
温度 高了吧,用  酒精洗一下

网友:
这水平,这焊功....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请教一下洗板水的问题,我用的洗完了,焊锡上会出现一层白白的,兄弟用的什么洗板水啊? ...

你试试维修佬的洗板水

网友:
都烧黑了,应该是太热

网友:
锡膏里面不能加助焊剂的,只锡膏不会这样的

网友:
用热风也焊过,效果也不错的,风别开大了,温柔一些。
锡浆只能加稀释剂,不能加别的,更加不能加助焊剂。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温度过高,或者焊点焊接的时间太长,元器件尽量用镊子辅助焊接,焊接前,可以先给焊盘加锡,然后再焊元器件,可以避免焊点长时间焊接不上

网友:
可能温度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家都弄错了,我的理解是,楼主把助焊剂那种“锡膏”当成SMT的锡膏了吧??? ...

你说对了,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用啥方式加热的?

网友:
找点好点的锡试试。

这个可以手工点焊

网友:
果断烙铁太热了~

网友:
先把板子放在预热台上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风抢温度调高,风速调低,稍微扫几下就完工了。

网友:
用好点的焊锡,,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板子只有焊了N次才会这样,,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母亲,公布的失败教训会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网友:
黑了看着 就是像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助焊剂,焊锡膏是灰色的。

+1。。。

网友:
板子好脏啊。。。

网友(2015-02-08):
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前些天,我们这里的研究生买了这个助焊剂,结果出现了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后来老老实实用松香了 ...

确实会有这种问题,尤其是便宜助焊剂

网友:
烙铁温度高了,烫太久了

网友:
楼主使用维修佬怎么样了?

网友:
焊功需要加强啊

网友:
锡怎么这么少  跑了?

网友:
助焊剂用的太多了.电子料的焊接温度以刚能融化锡线再多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
虽然没用过,还是要学习一下!

网友:
焊锡不好,温度或焊接时间控制不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锡膏放多少为正常的?因为我看到锡膏化的时候直接成一摊水了!

这肯定是没搅拌好的,理论是糊糊状的吧......

网友:
锡膏质量很重要,我们用的都没换过厂家,怕质量不好

网友:
很明显是含锡量不足。

网友:
都要锡膏了,还需要助焊剂?

网友:
楼主第一次用的是所谓的焊锡膏,是像黄油一样的助焊剂。加热后元件都飘走了。
第二次买的才是用来焊接的锡浆。

网友:
楼主的锡浆到货以后没发贴。不知道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估计楼主没有钢网。

网友:
如果用助焊剂也可能实现。
先在焊盘上上锡,再涂少量助焊剂,把元件摆正,加热。

网友(2016-07-07):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我的锡膏吹热之后松香助焊刘正常融化,然后过一会儿焊锡软化。LZ那有一大摊,无外乎两种情况,一 ...

正解  锡膏能不用就不用  这东西是把双刃剑

网友:
楼主用的那种助焊剂锡膏,不是有锡粉的锡膏,大家别乱猜测了,都两年了,楼主肯定搞明白了。

网友:
烙铁烧黑不要紧,关键是要有海绵体及时清洗

网友:
焊锡膏我用的30多一盒的,还不错

网友:
应该是把助焊剂当锡浆用了,都没看到锡

网友:
想起我14年在成都实习的往事了,车间给我一块废板子,上面全是贴片阻容芯片之类的,直接连0805,0603这些见都没见过,在那踏踏实实焊了一个礼拜,又是一段往事了

网友:
焦了,割了吧。

网友:
应该是水平问题,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焊锡膏放多了  一般慎用焊锡膏

网友(2016-09-21):
锡膏不会这么差的吧  估计你说的助焊剂

网友:
哈哈,仔细看图片的焊盘上根本没有锡,楼主是锡膏(助焊剂)锡浆傻傻分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