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24F单片机PLLDIV如何配置

楼主(2014-11-26):
请教PIC24F单片机PLLDIV(96Mhz PLL Prescaler Select)如何配置?

楼主:
单片机是pic24fj256gb206,使用12m外部晶振,配置如下:

        _CONFIG1( JTAGEN_OFF & GCP_OFF & GWRP_OFF & FWDTEN_OFF & ICS_PGx2)
        _CONFIG2( IESO_OFF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FF & POSCMOD_HS & FNOSC_PRIPLL & PLLDIV_DIV3 & IOL1WAY_ON)
        _CONFIG3( SOSCSEL_EC & WPCFG_WPCFGDIS & WPDIS_WPDIS)                //Disable erase/write protect of all memory regions.

请问Fosc和Fcy是多少?

楼主:
Fosc是32m,Fcy是16m。PLLDIV一定要配置正确。

网友:
楼主你买的什么开发板呢?有光盘资料么?

网友:
多谢楼主另一个帖子的指导,过些时候我准备上手PIC24试试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