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摔了一下,屏幕不亮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26):
开机的时候无杂音,但也没有进入WIN7后特有的那种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进系统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显示器坏了,导致进不了系统???

我尝试着把显示器拆了,直接用笔记本的VGA口连接台式机显示器,也没有用。

大家给点意见,四年8个月的老本本了。

Y450...曾经的小Y啊。

结贴...可以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反复插拔内存N次,好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内存松了,从插

网友B:
Y450开机时候时会会显示一个LOGO,然后会一个开机声.都没有吗?
估计是内存松了。
我以前也是用Y450的,除是发热感人,性能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换了SSD和增加了内存,感觉能再战三年

网友C:
开机屏幕毫无显示的话,先查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松了,从插

内存之前就拆下来,重新装上去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Y450开机时候时会会显示一个LOGO,然后会一个开机声.都没有吗?
估计是内存松了。
我以前也是用Y450的,除 ...

没有LOGO,开机声以前就被我关掉了。

网友:
300块,我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屏幕毫无显示的话,先查内存。

内存木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LOGO,开机声以前就被我关掉了。

估计是内存松了,拆开看看

网友D:
bios也进不去?   屏幕的线拔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也进不去?   屏幕的线拔插一下

屏幕黑的,不知道进去了没...屏幕的线插拔了啊

楼主:
也测了电压,19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屏幕毫无显示的话,先查内存。

内存松了 会叫的

网友:
脑震荡了,估计会昏迷一段时间

网友:
摔出病来了

楼主:
结贴...可以用了...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反复插拔内存N次,好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启动电脑,按住fn+屏幕,不断的按,看能不能将输出显示画面切换到外接显示器用以判断是主板的问题还是显示系统的问题
1)显示正常,说明是显示有问题
2)不能切换过来正常显示,说明主板+内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摔了不亮,我的硬盘坏了,急着用又整了一个二手的笔记本,实际上液晶屏还是比较抗摔的,液晶没事,主板 ...

看了我比较幸运,摔了两次,这次才坏。。。现在又好了,哈哈

网友:
外接显示器要进行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