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有方M590E 广和通G510 如何选择?

楼主(2014-11-26):
SIM900A    有方M590E   如何选择?

电力行业应用,主要是传数据,mcu控制数据透传。

SIM900A之前用过,通过linux控制,没有使用模块的tcp/ip,at命令与模块通信。

广和通G510  OpenCPU版本  可以二次开发,支持双串口,一个串口设置参数,一个串口传数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mcu控制,要使用模块内部协议栈。
网上看到有方的这款模块在电力行业应用挺广的,这里想听听坛友的意见。

网友A:
广和通的G510模块电力上用的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和通的G510模块电力上用的蛮多的

Mcu实现透传简单吗?

楼主:
信号要好,稳定可靠是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实现透传简单吗?

还行,具体你看看这个文件

网友:
把你的需求发给有方或者广和通,他们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固件说明,
至于信号好不好,这个基本上不好明确答复,太多因素影响,只能说,不影响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具体你看看这个文件

G510 Q50-90        850/900/1800/1900         OpenCPU版本

是不是可以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G510 Q50-90        850/900/1800/1900         OpenCPU版本

上次问过销售商,说是可以,但空间不大

楼主:
业内专业认识请指点下。

网友:
只用过有方的,感觉很好。价格好,质量不错,感觉他们做的很细心。给好几个客户都提供的有方核心的产品方案。

网友:
有方的M590E,在使用移动和联通网络注册好像还有点不一样。
短信在移动中好用的,在联通中还需要修改,不是很智能。
不过,性价比不错。

网友B:
有方在电力做的不错。前提是有量,支持就会很好。

网友:
有方是奔大客户去了,难怪散片难买

网友C:
有方的用过,很好买的说,谁说不好买找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方的用过,很好买的说,谁说不好买找我啊!

如果能在X宝上买到散片最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在X宝上买到散片最好啦

有强迫症么
       网银转个帐就发过来了,貌似还包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强迫症么
       网银转个帐就发过来了,貌似还包邮!

麻烦把m590e标准版和cm180标准版的散片价格发到我ID对应的163邮箱,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把m590e标准版和cm180标准版的散片价格发到我ID对应的163邮箱,谢啦!

我只用过M590E,之前的散片价格给你论坛消息了。

楼主:
有方价格和sim900a差不多嘛

网友E:
sim900a听说要停产了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im900a听说要停产了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慢慢要淡出市场,慢慢要被800系列取代,好像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慢慢要淡出市场,慢慢要被800系列取代,好像是这样

算了吧,可别用SIM通的东西了;
我都没劲吐槽他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过M590E,之前的散片价格给你论坛消息了。

也给我个散片和批量价格呗!

网友:
M590E也停产了,目前最新为M590ER2(MTK平台)散片35左右了,呵呵,中兴MG2639怎么样啊,有人用过吗(内部协议栈和PPP),感觉何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算了吧,可别用SIM通的东西了;
我都没劲吐槽他们了;

那为什么sim900a这么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sim900a这么火?

笑而不语。

网友:
g510 opencpu就是个坑

楼主:
SIM900A  我连到linux,用linux的协议栈   效果还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内部协议栈做的不好?

帮推荐一个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900A  我连到linux,用linux的协议栈   效果还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内部协议栈做的不好?

用过SIM900A,SIM800E,SIM800L,感觉不是太好用,不如有方的;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更新速度太快了,太坑爹了,我们原来刚上好SIM800E,就说停产,要搞SIM800L,而且指令还不兼容,从此拉入黑名单,
一个产品产两年就停产,玩毛啊;要么一开始就要告诉客户说不能用这个片子;
对于这种朝秦幕楚的,坚决不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方在电力做的不错。前提是有量,支持就会很好。

小批量远m590e合适,还是sim900a  合适。

网友H(2014-12-30):
同求散片和批量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过M590E,之前的散片价格给你论坛消息了。

价格发我一个呗,要散片和批量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求散片和批量价格!

同求,价格和资料

网友:
同求散片价,1K  / 10K  / 100K 的价格

求靠谱价。

网友(2015-02-14):
我用M590E R2的时候上电串口没输出,模块LED输出常亮,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