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2线充电,T/C/S端如何接?

楼主(2014-11-26):
手头多个NIKON的数码像机的充电器,想给SONY的NP-FV70锂电池充电用。
因手头只有2片端子,所以就直接给电池充电,温度检测端T或S或C(每家标的不同,如充电器上标S,电池上标C,还有些标T)先不管。

1:试了下,如果将充电器的+和-直接与电池相连,充电器灯不亮,不工作。
测量充电器的S端电压为3.4V,打开充电器,S端接了个贴片电容到-;接了个103电阻又串了个472电阻到IC(M610031)的9脚,其它没接。

2:将S端与-相连,充电器灯开始次烁,开始充电。
将S端与-端连不同的电阻试用,发现大于30K时,充电器灯虽然闪烁,但并不输出电压充电。

3:最后,将S端与-端用5.6K相连充电,1个多小时后,灯转为常亮,充电结速,但测量电池时,发现只充到8.25V。

问题
A:按常识,S端并不影响充电的截止电压,这时什么原因呢?

B:如果只用2脚充电,各同学的C或T或S端是如何处理的?

C:想下个M61031的资料看看,百度了很久,也没找到,各位谁手头有,发给我行吗?

网友A:
接个二极管到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二极管到负试试

为什么接个二极管?什么原理?

网友:
自己家的充电器只认自己家的电池,电池上有识别标志的,如果充电器判别到不是自家的电池。就不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接个二极管?什么原理?

一般的温度传感器是利用温度敏感的三极管BE极导通压降随温度线性变化的原理做成的,常温下导通压降和硅二极管差不多。你不是说那个脚是测温的吗,用个二极管模拟常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