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伺服电机电磁抱闸的。

楼主(2014-11-26):
厂里面有台 五轴的码垛机械手,其中二轴和三轴的伺服电机均装有电磁抱闸,控制柜内 单独用了 一个变压器(AC220V变到AC24V)+整流桥堆输出一个DC24来控制两个抱闸同时动作。控制柜内还有一个24V的开关电源用来给中间继电器等其他元器件供电。想问下为什么要单独用一个变压器+整流桥堆来控制电磁抱闸呢,为什么不直接接开关电源,换个功率大的开关电源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开关电源的,不过我也是用变压器转24V的,感觉比开关电源可靠点。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可以,成本不一样而已。

网友:
以前的开关电源不可靠 现在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什么电源应该沒什么问题,但不能合用,抱闸要单独用自己电源,还要有足够余量

网友:
电磁抱闸干扰比较大,独立电源好

网友:
当然可以啦,就是电流大,干扰大,最好独立电源

网友:
为避开干扰,必须分开!

网友:
这里我是搞不清楚了  但是在一些设备中还是用线性变压器  我感觉是开关电源不能过载运行吧

网友:
我这新上的斯德博伺服,就是用开关电源做抱闸的,和PLC是共用一个西门子电源。

网友(2015-02-03):
一般刹车电源和PLC供电,外围器件供电是分开进行的,担心刹车对其他有干扰信号。
用变压器+整流器还是开关电源,看需要吧。

网友:
完全可以。大家可以测一下,抱闸电流很小的。我在做一个大型切割机的时候,升降轴有1吨,抱闸24V和PLC24V都是共用的。不过电源比较大,24V/20A的魏德米勒。使用好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不过要是水货24V电源,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