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尝试F28335,我的核心板原理图,希望高人指点

楼主(2014-11-26):
第一次画F28335的原理图,由于对DSP不是很了解,画这核心板部分地方有参考学长以及淘宝现有开发板的地方。就是不知道最后的图有没有什么问题,里面的电源、时钟接法有没有错误。这是我在学校实验室参与的学生实验项目,不会很专业,所以还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1.原理图概览;
2.舵机控制部分,使用74LVC245转换3.3V到5V,舵机使用外部电源;
3.电源部分,3.3V电源在CP5上加R8使片子外设上电晚于内核1.8V上电。这部分是自己想的,不知行得通不;
我上传了高清的PDF原理图;如果有需要工程也可以上传的。
还有这片子接口太过了,在管教规划上有没有好方法使布线简单点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画得很不错啊

网友B:
核心板唯一要注意的是电源,想省事好用直接用TI的电源芯片

网友:
sch画的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核心板唯一要注意的是电源,想省事好用直接用TI的电源芯片

原来这样,我这里的电源除了那个可调的1.8V电源没用用过以外,其它的都是很简单的电源芯片1117,应该问题不大吧!不过你说的很对,但我这样是为了能让1.8可调到1.9V,这样可以用来试试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得很不错啊

真的吗?

网友:
2812对电源上电时序有要求的,不知道28335是不是改了这个了。

网友:
同担心上电时序,建议再检查下手册的这部分。

网友:
参考别人的手册后,最后还要多看看DS手册,会有帮助的;

网友:
1.复位部分建议用外部看门狗。
2.JTAG口我记得仿真器有个孔位是堵住的,所以你的针要提前拔掉(KEY)。
3.不知道你打算跑多少,我看了之前的备注关于1.8V电源的“Device operation @ 150 MHz Need 1.805V(MIN)”,我当时调的是1.88V @500mA,另外3.3V @ 2A。
4.上电时序有要求的,最好看下有没有影响。
5.注意一下:Boot-mode selection. Refer to the device data-sheet for boot-mode options.

网友C:
上电时序需要注意:这我是深有体会啊!如果是这样在上电那一瞬间,IO口可能会出现高电平,但是这时间很短。1.8V的内核电压如果你需要DSP运行于150MHZ,最好将内核电压做到1.9V

楼主:
纯Thanks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时序需要注意:这我是深有体会啊!如果是这样在上电那一瞬间,IO口可能会出现高电平,但是这时间很短。 ...

对的我也查阅了相关资料,上电顺序十分重要。所以我在3.3V输出地方串接了一个电阻,通过阻容方式来实现延时,但是还没有实验过,你觉得方案可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也查阅了相关资料,上电顺序十分重要。所以我在3.3V输出地方串接了一个电阻,通过阻容方式来实现延 ...

不好,这样你的电阻一直在里面,有功率消耗。DSP的外设电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这样你的电阻一直在里面,有功率消耗。DSP的外设电流不小

哦哦,原来这样。但是阻容那儿会不会是只消耗了交流分量呢?相当于消耗了纹波,应为直流是不消耗吧?这样会不会有降低纹波的意外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原来这样。但是阻容那儿会不会是只消耗了交流分量呢?相当于消耗了纹波,应为直流是不消耗吧?这样 ...

电阻是要通过所有电流的啊!不仅仅是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