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个LED组成的呼吸灯硬件

楼主(2014-11-26):
想做个呼吸灯,但不是PWM驱动一个LED,需要驱动几十个LED一起实现呼吸灯的效果,有几个问题没有想明白,特向万能的论坛求助:
1. LED的发光电压应该有差异,一路PWM控制几十个并联的LED,会出现部分先亮,部分后亮的问题么?
    如果有的话,是否串联的方式会改善?

2. 驱动的硬件部分,是直接PWM控制三极管,然后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或者是PWM先经过RC滤波,再通过可控的电压驱动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

如果做过呼吸灯或者有现成的软硬件XD帮忙实物验证一下就更感谢了

网友A:
实际搭过的电路,LED电流不同需要调试。

网友B:
串连应该会好一些,每个LED的开启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C:
1. 参考串联恒流类的方案,可以分成几部分,每部分的LED串起来
2.直接PWM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发热小
可能考虑把那个三极管换成PT4115之类的压控恒流IC

网友:
多个LED组成的呼吸灯硬件   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搭过的电路,LED电流不同需要调试。

这个是纯硬件的,由于已经有单片机了,肯定优先考虑PWM控制,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连应该会好一些,每个LED的开启电压是不一样的。

谢谢,应该是串联的好些、
之前做LED灯基本上也是几串几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参考串联恒流类的方案,可以分成几部分,每部分的LED串起来
2.直接PWM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

谢谢,我也是想直接做成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的

网友:
用pwm来控制恒流led驱动ic

网友D(2016-01-06):
楼主弄出来了吗?我现在也要做PWM驱动多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弄出来了吗?我现在也要做PWM驱动多个LED

后来没有做了

网友:
串并都不会出现先后亮的问题,用单片机的PWM信号通过电阻控制三极管,把三极管当做开关用就可以了,注意三极管的功率就好了

网友:
PWM调光的LED的级数是什么意思?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