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系列教程】利用SVN进行版本控制设计

楼主(2014-11-27):
一、        前言
        版本控制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在管理代码上我使用的是TortoiseSVN做的版本控制,再用VisualSVN Sever做的本等版本库的管理。再用百度云把版本库自动同步,这样就可以实现多机管理代码版本了。当然如果有钱可以直接购买付费版本用VisualSVN Sever将版本库同步到服务器上。在AltiumDesigner中做电路板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使用版本控制对不同版本的工程图进行相应的管理,方便查看。AltiumDesigner支持第三方版本控制软件进行版本控制。由于我电脑上装的是TortoiseSVN,所以本教程就以此软件做为AltiumDesigner的第三方版本控制软件,当然还有很多别的版本控制软件如:SVN、CVS、SCCI等。

【相关教程贴】
【01】官方关于版本控制的文档
【02】在PCB中加入任意图形
【03】层次化设计之多图纸多通道设计
【04】模块复用设计之设备图表符
【05】差分布线与蛇形行长布线设计
【06】利用SVN进行版本控制设计
【07】打印多页图层的PDF文档
【08】根据3D文件创建PCB板形
【09】官方技术文档
【10】多人PCB协作设计

二、        安装TortoiseSVN版本控制软件
和一般Windows软件安装一样,一步一步next下去就可以了。

到这里版本控制软件就安装完成了,这里不再介绍如何使用TortoiseSVN进行版本控制以及如何使用VisualSVN Sever进行版本库的管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以前的贴子。
三、        安装VisualSVN Sever软件
同大多数Windows软件的安装一样,这里我也不说什么了,很简单。只不过安装过程中要设置一个用于存放所示本地版本控制库的文件夹。这就是我说的是百度云同步的文件夹。这里就是安装AD调用的外部SVN程序。至于VisualSVN Sever软件的使用后文中我会具体说。
四、        在AD中进行版本控制
1)        设置SVN的调用路径
安装完版本控制软件后,要在AD中设置相应的调用路径。如下图所示打开参数设置窗口。

在VersionControl下点击自动检测,则软件会自动将VisualSVN Sever的SVN设置为外部版本控制软件。当然可以使用AD内部自带的版本控制软件。

2)        创建SVN版本控制库
在生成工程的版本控制库之前要创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放版本控制库。本例创建的文件夹路径为(E:\AltiumDesign\VersionControl)。如下图所示添加工程到版本控制库。

如下图所示设置版本库存放路径。

然后创建新的设计存储库,如下图所示。

然后如下图所示设置版本控制库的名称以及存储路径。

接下来在版本控制库目录下新建用于存放本工程版本控制库的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确定后软件将自动将工程加入到版本控制库中。

同时可以选择加入到版本控制库的文件。

接下来将整个工程添加到版本控制库中。

同样选择要提交的文件,并且加入相应的说明文字。

提交完成后,工程目录树相应的文件右侧会有绿色的对号,则说明工程提交到版本控制库中完成。

3)        修改后的文件进行版本控制
正如我们使用TortoiseSVN对代码进行版本控制一样,当PCB工程纳入到SVN版本控制管理后,用户在后续对项目中任何文件进行修改后,存储后软件将在文件的目录树中提示一个红色的叹号,表示文件有被改动过。

然后将修改后的文件提交到版本控制库中。

提交完成后,我们可以利用SVN的版本控制将项目中的历史版本进行相互的对比,以查看工程文件的差异。如下图所示。

找到要查看版本比较的文件,选中要对比的版本,右键比较。

然后软件将会自动显示所比较的版本的差异。

同样你可以使用TortoiseSVN软件对文件进行提交和所有版本控制相关的操作。AD中同样会记录,这就是使用外部SVN版本控制软件的好处。同样你也可像对代码做版本控制一样,使用VisualSVN Sever等版本控制库管理软件,对版本控制本地库,进行相应的管理。

下面来介绍如何使用VisualSVN Sever管理软件。对代码进行版本控制同样适用。
五、        VisualSVN Sever对版本控制库进行管理
1)        使用VisualSVN Sever软件
如下图所示,在Repositories上右键,新建一个版本库。

为版本控制库,设置一个名字。

如下图所示,在版本库上右键复制版本控制库的地址。则在使用TortoiseSVN提交工程文件时,设置目标地址为些地址即可。

六、        相关附件下载
【1】
【2】
【3】
【4】
【5】
【6】
【7】
【8】

【后记】
当然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扫一下二维码,交流交流

网友A:
小公司多人合作没有做统一管理,感觉很乱,所以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谢谢LZ

网友B:
强烈支持,其实用一个tortoisesvn就可以搞定了,他也能建库啊。。。。我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C:
楼主这个SVN的教程做得很详细,楼主很用心,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公司多人合作没有做统一管理,感觉很乱,所以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谢谢LZ

后面有一讲讲的就是局域网内多人协作PCB设计的,不过今天的附件用完了,明天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支持,其实用一个tortoisesvn就可以搞定了,他也能建库啊。。。。我就是这么搞的 ...

是的,过过用VisualSVN Sever可以更好的管理版本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SVN的教程做得很详细,楼主很用心,非常感谢!!

这个也是为了后面的局域网内PCB协作设计准备的

网友:
svn+酷盘  屌丝的选择

网友D:
又见楼主,你太给力了;

网友:
谢谢LZ,最近正在研究这个东东

网友:
太象样了~受教了

网友:
以后有机会研究,这个不错

网友E:
跟着楼主,不断进步!

网友F:
支持一下 楼主 吼吼~~

网友G:
支持楼主,过会试试,

网友H:
很用心的一个帖子。。。

网友I:
很用心的帖子,目前改版本还是用Readme.txt,但是很不方便,尝试一下这个版本管理,谢谢分享

网友J:
很详细啊  好好学习

网友:
也用乌龟,把仓库建在公司服务器上,每次码完一个版本提交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有一讲讲的就是局域网内多人协作PCB设计的,不过今天的附件用完了,明天再上传。 {:biggr ...

请教LZ几个问题 :
1.VisualSVN创建仓库好像无法删除和重命名.子目录好像只可以删除,但也无法重命名.
2.一般每个产品是创建一个独立的仓库还是在一个仓库下创建相应产品的子目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过过用VisualSVN Sever可以更好的管理版本库。

建议加精啊哈哈哈

网友:
代码更新版本上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K:
楼主的教程写的非常好,我整理了一份PDF版的。

网友L:
收藏,建议加精,期待LZ下一篇.

网友M:
好东西,一直想弄个版本管理,不然多台电脑很不方便。

网友:
版本控制也很乱,有时间整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有一讲讲的就是局域网内多人协作PCB设计的,不过今天的附件用完了,明天再上传。 {:biggr ...

摸索了一个早上,之前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谢谢。。弄了几天gi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楼主,你太给力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着楼主,不断进步!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 楼主 吼吼~~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过会试试,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用心的一个帖子。。。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用心的帖子,目前改版本还是用Readme.txt,但是很不方便,尝试一下这个版本管理,谢谢分享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详细啊  好好学习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几个问题 :
1.VisualSVN创建仓库好像无法删除和重命名.子目录好像只可以删除,但也无法重 ...

你可以没有明白版本库的概念。

网友:
SVN还能这么用,好强大的感觉,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教程写的非常好,我整理了一份PDF版的。

谢谢支持,下面有我总结贴,里面有所有的PDF下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2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收藏,建议加精,期待LZ下一篇.

谢谢支持 下面有总结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2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东西,一直想弄个版本管理,不然多台电脑很不方便。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收藏,谢谢楼主

谢谢支持

网友:
非常不错,我现在都是直接把PCB和代码一样的提交的。以前也想像楼主这样从AD里面提交,但是没弄成功过

网友:
谢谢lz总结,对于版本控制,前段时间稍微接触过git,还没在一个实际的工程下用过版本控制,一直怕出问题

网友:
绝对的好帖,必须收藏!

网友:
一直在用SVN,楼主的太详细了,顶

网友(2015-01-05):
楼主很认真,对比自己,感觉自己好浮躁,真心向你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酷 ,是规范化很好的教程

网友:
有时间时可以试试,感谢写的这么详细

网友:
很好的教程哦。

网友(2015-03-30):
非常棒,有学到一招

网友(2015-07-01):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
好东西,但是 现在很多都用git,那个TortoiseGit  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O(2015-09-10):
好东西,不过我还是用自带的了,代码用git方便很多,画PCB,AD不支持git,没办法

网友(2016-12-25):
snv如何共享pcb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东西,不过我还是用自带的了,代码用git方便很多,画PCB,AD不支持git,没办法 ...

有人问过ad的工程师以后会不会支持git,对方一脸懵逼的问什么是git。。。

网友(2018-04-05):
很好、很详细的文档

网友(2018-07-30):
很详细的文档,谢谢分享

网友(2018-10-29):
好东西,有空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这教程杠杠的,笑纳了

网友:
这个很不错,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