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系列教程】根据3D文件创建PCB板形

楼主(2014-11-27):
一、        前言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进行PCB工程绘制时,为元件封装建立3D模型,能够使PCB的绘制更加的直观,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产品外壳3D文件直接创建PCB板形,方便PCB板的安装,当然现在的3D模型绘制软件很多,我使用的是Solidworks。个人感觉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画个外壳、产品开孔图什么的都很方便。至于绘制产品外壳的3D模型,这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网上有很多视频教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使用3D软件绘制完成后导出.step文件即可。

【相关教程贴】
【1】官方关于版本控制的文档
【2】在PCB中加入任意图形
【3】层次化设计之多图纸多通道设计
【4】模块复用设计之设备图表符
【5】差分布线与蛇形行长布线设计
【6】利用SVN进行版本控制设计
【7】打印多页图层的PDF文档

二、        根据3D文件创建PCB板形
1)        在PCB文件中导入相应的STEP文件

如下图所示选择插入3D模块的参数,并插入步骤模型。

然后选择要插入的STEP文件,并放置在PCB板上。如果3D文件有多个层,则可以通过3D Models面板关闭无关层。

然后根据3D文件定义板子形状。

然后双击3D模型体。

则软件将根据所选3D模型自动生成PCB板形。

【相关下载】

【后记】
当然有什么问题可以微信扫一下二维码,交流交流

网友A:
链接的PDF好像下载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的PDF好像下载无效

已经更新

网友B:
小伙子你看来最近专攻AD教程啦, 能不能推荐一个稳定的AD版本下载链接呢?  最好是完全OK的精简版,但前提是一定要稳定;  能滞推荐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你看来最近专攻AD教程啦, 能不能推荐一个稳定的AD版本下载链接呢?  最好是完全OK的精简版,但前提是 ...

不是专攻AD教程啦,主要是大四狗还没找工作,闲的慌。所以打算把以前做过的项目整理一下,能开源的开源。因为我的PCB工程都是采用层次化设计方法。结果发现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就打算写个层次化设计的教程,写着写着,就想把一些我会的感觉实用的都写一下,AD我早就卸载了,现在用的是Cadence。原来用的是AD13.0.2版本的,用着还可以。不过有时候会出问题。坛子里有人发过精简版的,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专攻AD教程啦,主要是大四狗还没找工作,闲的慌。所以打算把以前做过的项目整理一下,能开源的开源。 ...

Candence好东西啊,  这个东西,折腾过,可是封装是个难题, 以前搞过两版,但是用别人的封装库,自己还没怎么会用,包括那个小软件LP吧;
以不能出个Cadence做封装的教程,比如,分插件和贴片件; IC和RC件;
PS : 但是Candece画小板子不如99SE来得轻爽,感觉是大炮轰蚊子;期待你的做封装例程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dence好东西啊,  这个东西,折腾过,可是封装是个难题, 以前搞过两版,但是用别人的封装库,自己还没怎么 ...

Cadence这种软件,我写教程的话,也讲不出什么新奇的来,也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以前看的是库源电气的教程。而且网上于博士的讲的也不错。还有一本《CA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就可以了,不过今天的附件用完了,明天再上传
或者你从我的网盘上下载,只不过还没整理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guqACC 密码:pzxx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dence这种软件,我写教程的话,也讲不出什么新奇的来,也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以前看的是库源电气的教程 ...

这个东西我会用,我说的只是封装啊;  手里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封装库,最关键是现在还不会做封装, 因为好多东西要自己设置的,一旦设错了,这次PCB岂不是直接GAME OVE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我会用,我说的只是封装啊;  手里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封装库,最关键是现在还不会做封装, 因为好多 ...

建封装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建封装是最基本的要求。

有道理啊,没办法,你用过ALLEGRO吗,那个插件封装里有几个东西要设置的,我没搞明白那几个概念,后来索性懒得搭理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啊,没办法,你用过ALLEGRO吗,那个插件封装里有几个东西要设置的,我没搞明白那几个概念,后来索性懒 ...

专注allegro。

网友C:
关键就是那几个概念没弄明白,所以不敢动插件封装的手:

1、正负片究竟是干啥用的?  它们在什么场合才要用,为什么要用?根据什么原因来用?是不是非得用负片? 比如内层电源层,可是问题来了,为啥要用负片?
2、还有那几个焊盘也是搞的我欲仙欲死;
PS :最主要是插件的封装啦,我觉得好麻烦,要发多道工序,头都大了;比AD做封装麻烦多了,当然比较好的,是对整个PCB的工艺也更加了然于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就是那几个概念没弄明白,所以不敢动插件封装的手:

1、正负片究竟是干啥用的?  它们在什么场合才 ...

正片负片百度讲的很好,但是你知道吗?板子上其他层也是负片形式的,比如绿油层,不一定必须用,像现在Mentor EE内电层就是设置为正片的,刚开始不理解没关系,书上怎么说就怎么做,慢慢看多了就懂了。像allegro和EE这些高端软件建库都麻烦,先做孔再做盘最后才做焊盘。

网友E(2015-01-06):
这可是好东西,感谢分享呢,大家一块学习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可是好东西,感谢分享呢,大家一块学习

哥们儿,你是不是搞过图像处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不过,有个问题,3D表面生成的板子外形,导GERBER的时候如何导出板框信息呢?你试过没有?

网友:
等楼主的层次化设计的教程。

网友(2018-05-30):
mark 3D文件→PCB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