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充电升压二合一的锂聚电池管理芯片(组)

楼主(2014-11-27):
手上有个小项目,计划用小容量锂聚合物电池供电,请坛友帮忙推荐一下充电、放电升压的管理芯片。要求如下:

1. 电池的容量在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超过500 mAh。设备工作时电池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1A;
2. 放电升压效率在85%以上,越高越好(这个我自己想当然说的,对业界二合一芯片性能不太熟悉。主要是到看单片机三合一的放电效率全部过90%了);
3. 要求芯片漏电流越低越好,最好小于10uA(是不是早就1uA级了?);
4. 性能稳定,价格便宜(这意味着用的人多);
5. 充、放电分离的芯片组合,也可以考虑。
6. 看坛子里的帖子感受了一下单片机的方案,感觉有点复杂,我这个小板子的面积、产品整体厚度恐怕不允许。

请各位大湿看过来,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没人回答?我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发现国外的MAX、TI大公司都没有这样的集成方案,至少我没有找到。倒是国内的公司有好几款
我用了南京某品牌的TP5400。刚刚测试了下,功能还不错,但是充满时电池电压有点低4.1左右,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不好还是别的原因
其他的还有香水电源的方案

网友B:
asc8826,貌似可以,我们用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回答?我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发现国外的MAX、TI大公司都没有这样的集成方案,至少我没有找到。倒是国 ...

搜了一下:

·精度达到±1%的4.2V预设充电电压;

也就是说充电欠压的话最终可以充到:4.158V

不知道南京拓威的片子稳定性如何?用量大不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c8826,貌似可以,我们用过你可以试试

这个型号资料没有open,这家IC厂是不是有自己固定的销售渠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资料没有open,这家IC厂是不是有自己固定的销售渠道啊?

渠道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公司采购买的
刚刚看了一下,还有一片eta9635,带充电,升压和保护。

网友:
楼上的不错,好像还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
另外这个芯片好像有新品发布,解决了几个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

·精度达到±1%的4.2V预设充电电压;

我在用,不过量不大,没出现什么问题目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不过量不大,没出现什么问题目前。

打算申请样片测一下看看。请问TP5400你拿到的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渠道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公司采购买的
刚刚看了一下,还有一片eta9635,带充电,升压和保护。 ...

这个型号的公司貌似不错,有好几个集成IC。eta9635大概什么价位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申请样片测一下看看。请问TP5400你拿到的什么价位?

TP5400是1块多吧 我申请样片,你可以淘宝搜下

网友D:
ETA 9635之前短路保护不行,听说最近改好了,价格0.8以内吧

网友E:
这不就是移动电源用的集成IC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ETA 9635之前短路保护不行,听说最近改好了,价格0.8以内吧

联系了一下厂家,推荐了963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移动电源用的集成IC嘛。。。。。。

是的是的,大侠给推荐几个型号呗

网友:
刚找了下,TP4221 这个应该更合你意。5合1哟
内置充电、放电功率MOS,无需外加
 输入电压: 4.3V~6V  充电电流: 最大1 A
 输出电流:最大1.2A
 输出电压: 5V
 BAT放电终止电压:2.9V
 可选3/4/5档电池电量指示以及充、放电状态指示
 预设4.2V/4.35V充电电压,精度达±1%
 集成充电管理与放电管理
 智能温度控制与过温保护
 集成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
 集成过充与过放保护
 支持涓流模式以及零电压充电
 支持手电筒功能,最大输出100mA
  封装形式:SOP16

价格:2.5元,货源足好买。。。TP4212功能一样,输出电流最大2.5A

网友:
以后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应用,留个记号

网友:
除非你想作死,否则不要去用TP4221,这个是目前最低端的移动电源方案代表,问题多的很多人都弃用了,原厂都已经在推同步整流的新款了,不再推荐这个型号了,另外价格也不要2.5,0.8以下。

楼主:
同感,搜了一下,感觉TPower (TP4221公司)不太正规。

楼主:
另外向各位好心坛友更新一下联系TP5400厂家的结果:

1. TP5400也升级到TP5410了,资料网站上还没更新,需跟业务员联系。

2. 这个型号是南京拓威唯一的一款充放电二合一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南京拓微的充电IC--TP4056在国内是出了名的稳定,价格较高,所以他的二合一可以一试。

楼主:
谢谢,目前打算重点考察拓威和钰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申请样片测一下看看。请问TP5400你拿到的什么价位?

直接淘宝买的,1块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向各位好心坛友更新一下联系TP5400厂家的结果:

1. TP5400也升级到TP5410了,资料网站上还没更新,需 ...

能上一下DS吗?看看更新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上一下DS吗?看看更新了什么

见附件。

网友:
整体看着差不多,好像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F:
楼主要的好像是升压能限流的,楼上推见的好像都不行呀。我想电池才500,所以前端电流不大于500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的好像是升压能限流的,楼上推见的好像都不行呀。我想电池才500,所以前端电流不大于500才好吧。 ...

唉,您提醒我了。是的,输出要限流,最大不能超过500mA。这个一般怎么做呢?加个输出限流器件?

网友:
AXP209+SY7066?

楼主:
楼上的方案太复杂了,AXP209是PMIC,用不着。

楼主:
请问各位大湿,输出升压时限制最大输出电流用什么方法?恒流IC?

500mA之内负载需要多少供多少
但如果负载可以接受更大电流时最多只提供500mA。

网友:
升压你可以用带有外部一个电阻可以调节电流的,给你推荐一个FP6291

网友(2015-08-25):
你有没有批量使用TP5400,是否有bug呢?TP5410贵了一些,大致看了一下文档,没发现有哪些更新